stm32精英板lcd如何显示波形?

楼主(2019-04-12):
之前听说精英板屏幕显示波形需要画点,可是具体是怎么画呢,完全没有头绪,求指教

网友A:
1、仔细读通128*64的手册
2、关键点,12864是按字节存储显示,如果你只送一个点,需要做点小动作,读该点所在的字节(8个点读回),将其中需要显示的点改一下(0或1),再送回。

网友A:
另一种方法是:
2、开辟一个内存缓冲区,大小=128*64/8 = 1024个字节,缓冲区中的每个位对应显示屏上的一个点。
3、每次刷屏:将缓冲区中的数据送至屏上。
4、改变显示时,不是直接改动屏上的数据,而是改动缓冲区中的数据,改动后再做一次刷屏。
这样你就不必烦恼屏是如何弄的了,烦一烦缓冲区中的数据如何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