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二极管降压的问题

楼主:
想用稳压二极管
电源是5V的
或者是4.2V的锂电池,电池最低电压3V

所以输入的电压范围应该是5到3V.

负载是3V,0.75W的LED灯.

5V情况:

3V情况:

有什么建议呀,电阻R1,和R2用1/4W的够了吧?

网友A(2019-04-12):
你欧姆定律未学好。

网友B:
这个没必要吧?串联1个或两个二极管不就行了吗?!

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欧姆定律未学好。

确实没学好.
所以我才来问的呀.我也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所以才来问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必要吧?串联1个或两个二极管不就行了吗?!

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化。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
问一下R2的功率应该怎么 算????
电流我知道, 电压应该是多少,
5V输入的时间, 算R2的功率是5V*电流 ,还是  降压的V数*电流???

网友C:
这些数值是我用的仿真一个一个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