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义GPIO的问题

楼主(2019-04-12):
因为最近在搞机智云,用stm32f103zet6通过WIFI来连接云端,因为它生成的代码包中的GPIOG是用不了的,因为没有定义,请问如果要使用的话,应该怎么个操作步骤呀,也就是说怎么定义多一个新的GPIO端口呀,它的代码是hal库来的

网友A:
读STM32的手册,重点是GPIO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STM32的手册,重点是GPIO部分。

好的谢谢,只需要改一下启动文件就可以了,不用自己手动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