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一下网上找的不能用,数字PID温度控制系统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4-12):
/***********************************************************
实验名称:数字PID温度控制系统
***********************************************************/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_1602.h"        //液晶驱动
#include"pid.h"                        //PID驱动
#include"adc0809.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up  =P2^4;        //设定值加
sbit down=P2^5;        //设定值减
uchar set_temp=50,rel_temp;//设定值 和 测量值
/**********************************/
//按键检测程序
void keyplay()
{
        if(up==0)
           {
                Delay_ms(10);
                if(up==0)
                {
                        while(!up);
                        set_temp++;
                }
         }
        if(down==0)
           {
                Delay_ms(10);
                if(down==0)
                {
                         while(!down);
                         set_temp--;
                }
        }
}
/*************************************************/
//显示设定值和测量值
void display()
{
         uchar buf1[4],buf2[3];                //暂设定值测量值百位,十位,个位
        buf1[0]=set_temp/100+0x30;
        buf1[1]=set_temp/10%10+0x30;
        buf1[2]=set_temp%10+0x30;
        los_dat(1,9,buf1[0]);//第一排第9列
        los_dat(1,10,buf1[1]);//第一排第10列
        los_dat(1,11,buf1[2]);//第一排第11列
        buf2[0]=rel_temp/100+0x30;
        buf2[1]=rel_temp/10%10+0x30;
        buf2[2]=rel_temp%10+0x30;
        los_play(2,9,buf2);        //第2排第9列开始显示测量值
}
/*********以下主函数**************/
void main()
{
        lcd_init();
        los_play(1,0,"SET temp:     'C");//第一行显示
        los_play(2,0,"NOW temp:     'C");//第二行显示
        while(1)
        {
                keyplay();//按键检测
                rel_temp=adc0809();//读取测量值
                PID(set_temp,rel_temp);        //PID控制
                display();//显示设定值和测量值
        }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端口*************************/
sbit LCD_RS =P2^0;
sbit LCD_EN =P2^2;
sbit LCD_RW =P2^1;
/*********以下是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char n)
{
        uchar j;
        for(;n>0;n--)
        for(j=115;j>0;j--);
}
/*********以下是写数据1,写命令0函数**************/
void lcd_wdat(uchar dat,bit dr)
{        LCD_RW=0;
        LCD_RS=dr;
        P0=dat;
        LCD_EN=1;
        Delay_ms(5);
        LCD_EN=0;
}
/*********以下是显示屏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LCD_EN=0;
        lcd_wdat(0x38,0);
        lcd_wdat(0x0c,0);
        lcd_wdat(0x06,0);
        lcd_wdat(0x01,0);
}
/*****************显示******************/
void  los_play(uchar X,uchar Y,uchar *adder1)
{
        switch(X)
        {
                case 1:X =0x80+Y;break;
                case 2:X =0xc0+Y;break;
        }
      lcd_wdat(X,0);  //设置显示位置
        while(*adder1)
                lcd_wdat(*adder1++,1);
}
/**************************************************/
//显示在某行某列的一个字符
/*************************************************/
void   los_dat(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switch(X)
        {
                case 1:X =0x80+Y;break;
                case 2:X =0xc0+Y;break;
        }
    lcd_wdat(X,0);  //设置显示位置
        lcd_wdat(dat,1);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_data P1
sbit start=P2^7;
sbit EOC=P2^6;
uchar voltage;
//开始转换函数
void adc_init()
{
        start=1;
        start=0;  //下降沿开始温度转换
        while(EOC==0); //转换期间eoc为0
        voltage=AD_data;
}
uchar adc0809()
{
        uchar dat;
        uchar table[3];
        adc_init();
        dat=voltage*300.0/255;
        table[0]=dat/100;
        table[1]=dat%100/10;
        table[2]=dat%100%10;
        dat=table[0]*100+table[1]*10+table[2];
        return da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_data P3
sbit DA_wr1=P2^3;

uchar uk;
void PID_control(uchar set,uchar rel)
{
        uchar Kp=200,Ki=3,Kd=5;
        char e2=0,e1=0,e0=0;
        uint u0=0,u=0;
        e2=set-rel;
        u=Kp*(e2-e1)+Ki*e2+Kd*(e2-2e1+e0)+u0;
        uk=u;
        e0=e1;e1=e2;u0=u;
}

void DAC0832()
{
        uchar i;
        DA_wr1=1;
        DA_data=uk;
        DA_wr1=0;
        for(i=7;i>0;i--);//延时
        DA_wr1=1;
}

//PID控制
void PID(uchar set,uchar rel)
{
        uchar D_value=0;     //设定值与实际值的差值
        if(set>rel)
        {
                D_value=set-rel;
                if(D_value>20)
                        uk=255;
                else
                        PID_control(set,rel);
        }
        else
        {
                D_value=rel-set;
                if(D_value>10)
                        uk=10;
                else
                        PID_control(set,rel);
        }
        DAC0832();
}

网友A:
您这个问题给的信息不全,估计是没人能回答得了的,先转移到冷门区了,自行点击编辑按钮补充一下吧,审核员会帮你重新转到热门问答区的

网友B:
PID_control(set,rel);这个函数在哪里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