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智能家居自学习红外遥控设计 单片机源代码+PCB电路图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ESP8266自学习红外遥控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ESP8266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2c2052ad.h"
#include "wifi_IR.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ENABLE_IAP  0x83            //if SYSCLK<20MHz

#define FOSC 11059200UL//12M晶振

#define CMD_IDLE    0               //Stand-By
#define CMD_READ    1               //Byte-Read
#define CMD_PROGRAM 2               //Byte-Program
#define CMD_ERASE   3               //Sector-Erase

uint addr;//EPPROM地址
//uchar cou;
bit study_send_switch,LED_state;

void SaveLevelTimeLength(uint addr);//存储电平时长
void IrSend();//红外发射
void Read_Key();
void IrStudy();
void IapIdle();
void byte_write(uint addr, uchar dat);
void SectorErase(uint sector_addr);
uchar byte_read(uint addr);

void TIMER0_RELOAD(uint addr)//装入定时器
{
TR0=0;
TF0=0;
TH0=byte_read(addr);//从指定的地址读出电平的长度
TL0=byte_read(addr+1);//从指定的地址读出电平的长度
TR0=1;//启动定时器

}
//---------------------------------------------------

void IrSend()//红外发射
{
        uchar level_cnt;        //电平个数

        level_cnt=byte_read(addr);//读出电平个数
        addr++;//地址后移一位
        while (1)
        {
                F38_4KHZ_ON();//因为红外码大部分都是起始一段高电平,所以此处一开始就打开。
                TIMER0_RELOAD(addr);//时长装入定时器,开始计时
                addr+=2;// 地址移到没有取过的地方,TIMER0_RELOAD函数取了两个地址的数据
                while (!TF0);//等待定时器0溢出

                if(level_cnt--==0)break;//判断是否取完
                F38_4KHZ_OFF(); IR_SEND = 1;//停止发射
                TIMER0_RELOAD(addr);//时长装入定时器,开始计时
                addr+=2;//地址移到没有取过的地方,TIMER0_RELOAD函数取了两个地址的数据
                while (!TF0);//等待定时器0溢出
                if(level_cnt--==0)break;//电平数是否完毕
        }
        F38_4KHZ_OFF(); IR_SEND = 1;//停止发射
}
//---------------------------------------------------

void SaveLevelTimeLength(uint addr)//存电平时长
{
        TR0=0;
        byte_write(addr, ~TH0);
        byte_write(addr+1, ~TL0);  //电平时长存入eeprom中
        TH0=0;//定时器初值归0
        TL0=0x65;//查手册知道,编程一个字节需要55us,编程两个字节,所以此处需要110us。
        TR0=1;//开始计数
}

void IrStudy()
{
        uint level_cnt;
        uint addrtmp;

        TF0 = 0;
        SectorErase(addr);
        addrtmp=addr;//记录第一个地址,存储电平个数
        addr++;
        TR0=0;//停止计数
        while (IR_REV);//等待红外接收管脚为低电平
        //编码与解码是一对逆过程,不仅在原理上是一对逆过程,在码的发收过程也是互反的,即以前发射端原始信号是高电平,那接收头输出的就是低电平
        TH0=0;
        TL0=0;
        TR0=1;//开启定时器

        while (1)
                {
                  while (!IR_REV)        //等待高电平,等待超时;超过70MS退出
                  {
                        if (TF0)
                        {
                         goto StudyFinish;
                        }

                  }

                SaveLevelTimeLength(addr); //高电平到来,存低电平时长到eeprom}
        level_cnt++;
                addr += 2;

                while (IR_REV)        //等待低电平,等待超时;超过70MS退出
                 {
                  if (TF0)
                  {
                    goto StudyFinish;
                  }
                }
            SaveLevelTimeLength(addr);//低电平到来存高电平电平时长
                level_cnt++;//存储的电平个数加11
                addr+=2;//地址后移两位
                }
                StudyFinish:
                TF0=0;
                TR0=0;
                byte_write(addrtmp,level_cnt);
                level_cnt = 0;

}

void Delay1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Close IAP function
    IAP_CMD = 0;                    //Clear command to standby
    IAP_TRIG = 0;                   //Clear trigger register
    IAP_ADDRH = 0x80;               //Data ptr point to non-EEPROM area
    IAP_ADDRL = 0;                  //Clear IAP address to prevent misuse
}

/************************************************************************
函数名称:字节写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addr:写入地址, dat:写入数据
************************************************************************/
void byte_write(uint addr,uchar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PROGRAM;          //Set ISP/IAP/EEPROM PROGRAM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DATA = dat;                 //Write ISP/IAP/EEPROM data
    IAP_TRIG = 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46)
    IAP_TRIG = 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apIdle();

}

/************************************************************************
函数名称:扇区擦除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sector_addr:扇区地址
************************************************************************/
void SectorErase(uint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ERASE;            //Set ISP/IAP/EEPROM ERASE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 = 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46)
    IAP_TRIG = 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apIdle();

}

/************************************************************************
函数名称:字节读函数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addr:所要读取的地址
返回说明:读取到的数据
************************************************************************/
uchar byte_read(uint addr)
{
    uchar dat;                       //Data buffer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READ;             //Set ISP/IAP/EEPROM READ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 = 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46)
    IAP_TRIG = 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191.     dat = IAP_DATA;                 //Read ISP/IAP/EEPROM data

  192.         IapIdle();

  193.     return dat;                     //Return Flash data
  194.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i;
/***********************************按复位键下载***********************************************************/
        if((PCON&0x10)==0) //如果POF位=0   不是上电复位
        {     PCON=PCON|0x10;  //将POF位置1  此处置1是为了下一条语句复位的时候不进入此函数
              ISP_CONTR=0x60;  //软复位,从ISP监控区启动   复位完成 ISP_CONTR 寄存器的值是多少???
        }
        else
        {
          PCON=PCON&0xef;  //将POF位清零
        }
/***********************************按复位键下载***********************************************************/

        wifi_power = 0;
        IR_REV = 1;

        P1M0  = 0;

        P1M1  = 0x02; //定义P1.1为推挽输出

        P3M0  = 0;

        P3M1  = 0xA0; //定义P3.5 P3.7为推挽输出

        SW_WIFI_DL = 1;

        TIMER0_INIT();
        serial_init();
        DEBUG_LED = 1;

        while(1)
        {
                 PCON = 0X0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_string();
                  if(r_comp == 1)
                  {
                        r_comp = 0;

                        if(tp[0] == 0)
                                        {
                                                study_send_switch = 1;         //学习状态
                                        }

                         else if(tp[0] == 0x15)
                                        {
                                                study_send_switch = 0;         //发射状态
                                        }
                        else if(tp[0] == 0x16)
                                        {
                                                HS0038_power = 1;
                                                wifi_power = 1;
                                                IR_SEND = 1;

                                                PCON=2;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else
                                           {
                                                 EA = 0;

                                                 switch(tp[0])
                                                  {

                //                                   case 0x00: study_send_switch = !study_send_switch;break;
                                                   case 0x01: addr = 0;        break;
                                                   case 0x02: addr = 0x200;        break;
                                                   case 0x03: addr = 0x400;        break;
                                                   case 0x04: addr = 0x600;        break;
                                                   case 0x05: addr = 0x800;        break;
                                                   case 0x06: addr = 0xa00;        break;
                                                   case 0x07: addr = 0xc00;        break;
                                                   case 0x08: addr = 0xe00;        break;
                                                   case 0x09: addr = 0x1000;break;
                                                   case 0x0a: addr = 0x1200;break;
                                                   case 0x0b: addr = 0x1400;break;
                                                   case 0x0c: addr = 0x1600;break;
                                                   case 0x0d: addr = 0x1800;break;
                                                   case 0x0e: addr = 0x1a00;break;
                                                   case 0x0f: addr = 0x1c00;break;
                                                   case 0x10: addr = 0x1e00;break;
                                                   case 0x11: addr = 0x2000;break;
                                                   case 0x12: addr = 0x2200;break;
                                                   case 0x13: addr = 0x2400;break;
                                                   case 0x14: addr = 0x2600;break;

                                                     default: addr = 0x8000;break;

                                                }

                                                if(study_send_switch)
                                                                 {
                                                                        HS0038_power = 0;

                                                                        for(i = 0;i < 5;i++)
                                                                        {
……………………

网友A(2019-04-20):
请教下,这个HS0038接收头电源端为什么要接一个8550三极管由单片机来控制电源端,有什么其他作用吗,还有个问题,为什么还要额外增加一个单片机,这个8266本身就有红外功能的,另外这个电路如何修改成对射的红外线报警器

网友B:
2016年的丝印,学习学习

网友C(2019-12-28):
谢谢分享,最近正好在接触!

网友D(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E(2021-04-05):
你好,设计的很周全,文中没有说明ESP8266模块起到什么作用,应该只是串口通讯吧,没参与红外的学习和发送动作吧?

网友F(2023-02-23):
不错,刚要找这个来学习。控制家里的电热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