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继电器的电路问题,无法吸合,求分析问题

楼主:
单片机是5V
继电器是12V
不知道这样接线对不对,为什么单片机输出低电平信号,继电器不吸合?
继电器的指示灯亮,就是不吸合,我想是不是电压不到吸合的标准,线圈无法吸合。
这个继电器是低电平触发有效,
那应该怎么办

网友A(2019-04-12):
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不够,要用三极管放大才行

网友B:
低电平也不可以 吗?没让单片机驱动,就只是个吸合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不够,要用三极管放大才行

刚才试了试,另外接了一路5V的电源到继电器的输入,正极,负极都吸合

网友C:
可以买个5V的继电器12V的继电器,需要12V电压驱动

网友D:
继电器灯亮是电源灯还是动作灯。如果是电源灯就检擦继电器高低电平转换插针是否正确。

网友E:
继电器不能直接接单片机IO口,要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如果继电器电流过大,会烧了IO口的!

网友F:
确定各个模块都是好的,先检查电压是否符合,再检查电路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试了试,另外接了一路5V的电源到继电器的输入,正极,负极都吸合,

不是电压不够,驱动继电器需要足够的电流,建议用三极管

网友B:
刚才问了,继电器的厂家工程师也说要共地,
我试了一下也是灯亮,很微弱
然后我 又试了一下,不接单片机了,直接从12转5V模块的线直接拉出来
可以吸合,而且不论正极负极都吸合,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继电器本身就有问题
厂家说建议直接用5V的继电器,一样可以带动12V电机,接线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G:
网上有驱动模块,可以买到

网友B:
另外,建议新手不要用电压不相同的继电器,

网友H(2020-03-06):
因为继电器模块上面的输入信号通过光耦和继电器隔离,输入信号和继电器之间没有电路上的连接,所有要给继电器一路供电,光耦输入端需要和单片机共地才能起作用

网友I:
单片机的IO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来驱动继电器的线圈,需要使用IO信号来驱动MOS管或三极管来控制继电器的线圈

网友J:
你这个有光耦的,用几V都没事,就看是输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共地脚要接到光耦的地

网友J:
如果和高电平触发,单片机IO要上拉电阻

网友K:
你先看继电器前级驱动是上拉还是下拉,然后输出相应电平,记住驱动一定要够

网友K:
还有就是单片机你得初始IO口

网友F:
你这个估计是继电器板的前级电源没有

网友F:
12V的不能用单片机IO口直接控制,要加电平转换

网友L:
单片机的IO口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再有12V的继电器不能用5V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