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时控制多个单片机IO口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9-04-12):
      大师们好,我有个多IO口控制的问题。我现在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一个IO口,让它实现定时的通断。但是如果我想控制多个IO口通断怎么弄?多个IO口的通断相互之间没有关联。例如在同一时间内 p0 开3秒关3秒 ,p1 开1分钟关1分钟 , p2 呼吸灯 , p3 开3分钟后关闭 。 这几个IO口在同一时间内进行这样的操作。。这个怎么弄啊?请老师给我点提示,我现在百度都不知道搜什么才找到相关的教程。。  谢谢!

网友A:
定时器+计次变量             用if判断,当计次变量累计到什么值时做处理哪个io口的动作(然后该计次变量清0,重新开始计数),一个计次变量不够就用多个。

网友B:
一个基准定时器,然后在些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几个计数器,不同的时间长度做不同的事就足够了。

网友C:
用定时器,先设置好定时器计时周期,例如0.1秒计数加一计到30时就是3秒,以此写后面的

网友D:
使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单片机是可以同时对多个IO进行操作的(处理时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3个IO口的话可以用3个控制变量进行一个逻辑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E:
只要用一个定时器把你要干的事按时间分配就行了。如同日常生活:早晨起床穿衣、打开窗户、烧水、上厕所,烧水好刷牙洗脸、打开电视看新闻,吃早餐。出门前关电视、关窗。带上手机锁门。

网友F:
判断IO口的高低电平,结合延时函数就能实现

网友G:
同一时间内操作是不行的,必须分时进行。

网友H:
研究一下交通灯的案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