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灯的程序设计思路 求帮助

楼主(2019-04-12):
求大佬解答

求大佬解答

网友A: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IGHT P2
uchar buf=0;
void main(void)
{
        LIGHT=0;
  SCON=0x50;
        PCON=0x00;
        TMOD=0x20;
        EA=1;
        ES=1;
        TL1=0xfd;
        TH1=0xfd;
        TR1=1;
        while(1)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ES=0;
        RI=0;
        buf=SBUF;
        switch(buf)
        {
             case 0x0a:
                                                                LIGHT=0x01;
                                                                break;
                                                 case 0x0b:
                                                                LIGHT=0x02;
                                                                break;
                                                 case 0x0c:
                                                                LIGHT=0x04;
                                                                break;
                                                 case 0x0d:
                                                                LIGHT=0x08;
                                                                break;
        }
        ES=1;

}

如附件是电路图(proteus)仿真图,仿真可行。没有实物测试。

8051 light.pdf

网友B:
成功了?  求都需要什么零件

网友C:
先让单片机驱动三极管,再让他驱动继电器

网友D:
手画原理图灯是串联的,这不合逻辑,

网友E:
用串口通讯,定义好通讯协议,有单片机串口通讯中断函数中解析输出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