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制作流水灯,结果io高电平一个灯都不亮,无能为力,求解惑

楼主(2019-04-12):
用52单片机制作流水灯,本来p1输出低电平灯就可以亮,程序都用开发版测试过,没问题,实际结果一个灯都不亮,万用表测的p1,p2,p3口全是高电平,而p0 口却是1.6v,晶振两口是2v左右,为什么呢,电路让人看了没看出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是插入芯片的时候,灯有亮的反应,完全插好就一个都不亮了
电阻用的100欧,电容大的10uf,小的0.1uf,晶振11.0592

楼主:
程序也附上来了再搞不好我心态快爆炸了

网友A:
送1不亮,你就送0试试。

网友A:
还不亮就将LED+-极倒一下,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也附上来了再搞不好我心态快爆炸了

电阻要用的10K欧,电容大的10uf,两个小的30pf,晶振11.0592MHz。

网友C:
這個是你已經焊好的板子了嗎?我怎麼感覺你連單片機的正負電源都沒有接好呢?
晶振那兩個電容不要也行,不知道你那兩個電容是多大的,反正不要也行的.
你那一排的電阻好像沒有接在電路中.............

网友D:
检查电源和复位试下

网友E:
6楼看得真仔细。  没有回路不知道怎么会亮。

网友F:
单片机输入电流非常小,你让LED共阳,让单片机输出低电平

楼主:
谢谢各位,电源是好的,测过电压,感觉像是单片机不好好工作老师说是漏焊了可是每个脚都重烫了一遍,没啥效果,如果虚焊不应该没有电压么可是我都可以测出来电压,

网友G:
楼主很多线路都没联好什么会工作

网友H:
用面包板吧,不用焊,看线路还不用正反面看

网友I:
确定电路都接好了?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是神操作呢

网友J:
复位电路接错了吧

网友K:
看你电阻和复位电容那一端全都没连到+5V上,还有给灯的电阻太小了,会烧IO口的

网友K:
晶振电容也不对,要用33PF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這個是你已經焊好的板子了嗎?我怎麼感覺你連單片機的正負電源都沒有接好呢?
晶振那兩個電容不要也行,不知 ...

时钟电路电容必要吧,而且不能过大和过小,电容是起振的作用,不用应该晶振也起不了振啊

网友M:
晕 你的板子都没有焊接完成 一排电阻的电源都没有连接上 还有就是晶振的两个电容大约是30p 不能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晕 你的板子都没有焊接完成 一排电阻的电源都没有连接上 还有就是晶振的两个电容大约是30p 不能太大了

没电源如何测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电源如何测电压,,,

你的动手能力到底是有多差呀?
接上电源,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单片机的20脚和40脚,这两个是GND和VCC,它们的电压值是和电源电压是一样.接晶振的那两个电容是30PF左右的,如果是大于30PF的就不要了,单片机一样能工作的.

网友N:
可以看下是不是共阳极共阴极搞错了

楼主:
电容太大了,我换了30pf就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