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实现空调遥控器程序 求帮助

楼主(2019-04-12):
如图:

网友A:
先定义好通讯协议,再依协议写程序就OK了。

网友B:
你先了解一下空调遥控器的编码。不同品牌不一样

网友C(2019-11-11):
你好!即便同一品牌的空调,红外遥控器编码也有不一样的;
基于目前的情况,做一款通用的学习型红外遥控器更有必要;
实现多个品牌种类(空调、电视、机顶盒等)的学习和控制
http://www.51hei.com/bbs/dpj-88289-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即便同一品牌的空调,红外遥控器编码也有不一样的;
基于目前的情况,做一款通用的学习型红外遥控器 ...

现在通用的遥控器很多啊!!(有系列区分:某型号遥控对应几个品牌、几个系列机型)只要你摁住某个设置键,摁到电视或空调动作就OK!(自动识别编码、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