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中断的问题,定时器1用来串口通讯了,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
我的51单片机 定时器1用来串口通讯了。然后现在需要中断来控制超声波模块的开启,以及当超声波测得距离太小的时候,利用中断控制蜂鸣器滴滴响,LED灯闪烁。只用定时器0可以实现这两个中断吗?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A(2019-04-13):
一个中断也能做,中断后的服务程序中,可以用不同的寄存器做计时器,达成多种时序、任务的目的。

网友B:
可以把串口通讯用定时器2来做,让出定时器1完成控制超声波模块的开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中断也能做,中断后的服务程序中,可以用不同的寄存器做计时器,达成多种时序、任务的目的。

你的意思是 一个中断 但是用不同的寄存器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是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 一个中断 但是用不同的寄存器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是嘛?

定时器中断里面,放多几个判断量,10ms 、15ms、20ms等随便你设置。返回到主程序后再去判断执行。

网友E:
一般的单片机都有三个定时器,刚好够用哦
STC89C51系列有3个

STC15系列或STC8系列,都有5个定时器

网友F:
一个定时器做串口中断,另一个做超声波模块和蜂鸣器的

网友G(2019-09-17):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单片机都有三个定时器,刚好够用哦
STC89C51系列有3个

前辈,请问这篇文章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