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单片机上使用全局变量

楼主(2019-04-12):
在单片机中经常会遇到二个不同的.c文件需要使用同一个变量,但如何定义一个变量可以在不同的.c文件中使用呢?  当然是使用全局变量啦,可能有的人知道需要用extern来声明变量,当时总是编译错误,当然啦,我也是经常错误,才写这个笔记的啊

下面我先介绍一下怎么正确的使用,在贴几张错误使用全局变量的方法
如何正确的使用extern,实现main.c   led.c同时使用变量aaa

1在main.c中定义变量  int aaa=0;
2在led.c中定义 extern int aaa;(千万不要赋值)

这样就可以二个.c文件都可以使用aaa这个变量了,我之前为什么一直写错呢,我理解错了extern的作用,其实extern是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在其他.c文件里面有了,取其他文件找就行了,哈哈,能搜到我这个的肯定是和我犯了一样的错误吧
现在贴几张错误的使用

显示提示有错误: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现在把extern int aaa=0;改为extern int aaa;结果如下

希望能帮到和我一样的单片机小白吧

网友A:
还有一种不要模块化,把所有子函数放在一个.c里面,然后定义变量主函数最上面定义的就是全局变量,在子函数里定义就是局部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不要模块化,把所有子函数放在一个.c里面,然后定义变量主函数最上面定义的就是全局变量,在子函数 ...

你说的对,开始不会调用其他模块的变量我就是把所有模块放在一起写,不过这样写的话如果以后需要用这个模块就很不方便了,代码模块化以后调用起来特别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不谢不谢

网友C(2019-07-27):
能不能举个程序的例子呀 自己小白

网友D:
1在main.c中定义变量  int aaa=0;
2在led.c中定义 extern int aaa;(千万不要赋值)
第二点非常重要,赋值就会报错了

网友E(2021-11-18):
学习了,“其实extern是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在其他.c文件里面有了”重点

网友F:
在led.c中,变量aaa不能赋值了,那有什么用

网友G:
常用变量直接建个变量声明文件?

网友H(2023-09-03):
在led.c中,变量aaa不能赋值了,那有什么用

是的在其他文件中肯定要赋值的!

网友I:
感谢提供出来,我也为这个烦恼了很久,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感谢提供出来,我也为这个烦恼了很久,

其实最好不要用全局变量,你可以在a.c中定义一个static uint16_t  test = 0; 然后在a.c中写一个函数,uint16_t GetTest(void)
{
    return test;
}
这样写,一个模块最好只有几个外部接口,如果变量过多可以用一个结构体包含

网友K:
只可以有一个定义,但是可以有很多个声明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在led.c中,变量aaa不能赋值了,那有什么用

不能在声明的时候赋值,C怎么学的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其实最好不要用全局变量,你可以在a.c中定义一个static uint16_t  test = 0; 然后在a.c中写一个函数,uin ...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觉得这样太麻烦了,一个全局变量直接搞定了

网友H(2023-10-14):
引用 网友D:
1在main.c中定义变量  int aaa=0;
2在led.c中定义 extern int aaa;(千万不要赋值)
第二点非常重要,赋值 ...

在程序中可以赋值,
aaa=0;

网友N:
也可以在一个.c文件里面定义变量,然后在.h头文件里面extern 这个变量就可以,之后在用到这个变量的.c文件里面包含这个头文件

网友O:
谢谢,真的很需要

网友J(2025-07-28):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觉得这样太麻烦了,一个全局变量直接搞定了

1、内存资源浪费
全局变量在程序整个生命周期占用RAM空间(即使长时间不使用)
示例:在资源受限的STM32F103(仅20KB RAM)中声明uint32_t globalBuffer[1024]会直接消耗4KB内存(占总量20%)
2、耦合性灾难
3、不可重入性陷阱
4、初始化顺序漏洞
5、中断冲突(最危险场景)
6、多线程竞争(RTOS环境)
7、调试地狱
8、代码复用障碍

使用全局变量问题很多,很麻烦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F:
在led.c中,变量aaa不能赋值了,那有什么用

是声明的时候不要赋值,不是函数内不要操作这个变量

网友P:
引用 网友J:
其实最好不要用全局变量,你可以在a.c中定义一个static uint16_t  test = 0; 然后在a.c中写一个函数,uin ...

你这个函数是怎么起作用的?能在不同的C文件做传递的,能说说?

网友Q:
引用 网友J:
1、内存资源浪费
全局变量在程序整个生命周期&#8203 ...

我个人喜欢使用函数传递的方式读写。
全局变量基本上都是静态全局变量。

网友I:
还在单片机入门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