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蓝牙遥控小车代码

楼主(2019-04-12):
所用模块:
    1.蓝牙模块
    2.超声波模块
    3.LCD1602模块
    4.L298N模块
    5.寻迹模块
主要功能:
1.蓝牙可以遥控小车
2.超声波可以测距避障
3.小车可以寻黑线
使用逻辑:
串口初始化,上位机与蓝牙模块连接。超声波模块工作,将数据发送到单片机,单片机计算出距离,通过LCD1602显示距离。上位机选择工作模式进入超声波避障还是红外寻迹模式。超声波模式:通过比对单片机计算出的数据,小于既定距离,则进行避障。红外寻迹模式:左红外对管没有检测到黑线则右转,右边同理。
模块:
1.蓝牙模块蓝牙模块采用的是串口通信,使用的I/O口是TXD和RXD,采用的是串口方式1。使用蓝牙模块首先进行串口初始化,然后在上位机中发送信息。单片机读取SBUF缓冲寄存器中的数据进行控制。2.超声波模块基本工作原理:(HC-SR04)
1.采用I/O口trig触发测距,给至少10us的高电平信号2.模块自动发送8个40kHZ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3.有信号返回,通过I/O口echo输出一个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4.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2
5.计算距离采用的是外部中断03.LCD1602
1602可显示2行,每行16个字符,不能显示汉字。对1602的操作有两种,写命令和写数据。写命令是对光标有无,光标闪烁的控制。写数据则是对显示什么内容进行控制。
4.L298N模块
L298N的实质是两个单刀双掷的开关,通过控制开关闭合,控制电机正转反转停止。通过单片机的I/O控制就能使小车前进后退左转右转。5.寻迹模块
黑线的检测原理是红外发射管发射光线到路面,红外光遇到白底则被反射,接收管接收到反射光,输出低电平;当红外光遇到黑线时则被吸收,接收管没有接收到反射光,输出高电平。通过高低电平控制小车运动。 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_go      IN1=0;IN2=1
#define L_back    IN1=1;IN2=0
#define L_stop    IN1=0;IN2=0
#define R_go      IN3=0;IN4=1
#define R_back    IN3=1;IN4=0
#define R_stop    IN3=0;IN4=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Echo=P3^2;
sbit Trig=P3^3;
sbit IN1 =P3^4;
sbit IN2 =P3^5;
sbit IN3 =P3^6;
sbit IN4 =P3^7;
sbit lcdrs=P1^0;
sbit lcdrw=P1^1;
sbit lcden=P2^5;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STA7=P0^7;
float dis;
float jl;
uchar flag;
char code table[]="distance:";
char code table1[]="cm";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char x)
{
        uint i,j;
        for(i=0;i<x;i++)
        {
                for(j=0;j<110;j++);
        }
}
//延时10us
void nop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超声波工作
void distance()
{
        Trig=0;
        nops();
        Trig=1;
        nops();
        nops();
        Trig=0;
        TR0=1;
        EX0=1;
        delayms(1);
        if(flag==1)
        {
                flag=0;
        }
}
void wait()
{
        P0=0xff;
        do
        {
                lcdrs=0;
                lcdrw=1;
                lcden=0;
                lcden=1;
        }while(STA7==1);
        lcden=0;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wait();
        lcdrs=0;
        P0=com;
        lcdrw=0;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wait();
        lcdrs=1;
        P0=date;
        lcdrw=0;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LCD1602初始化
void init()
{
        wait();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TMOD=0x21;
        TH0=0;
        TL0=0;
        IT0=1;
        EA=1;
}
//显示距离
void display(float dis)
{
        uint bai,shi,ge,p1,p2;
        bai=dis/100;
        shi=(dis-bai*100)/10;
        ge=dis-bai*100-shi*10;
        p1=(dis*10)-bai*1000-shi*100-ge*10;
        p2=(dis*100)-bai*10000-shi*1000-ge*100-p1*10;
        write_date(0x30+bai);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write_date('.');
        write_date(0x30+p1);
        write_date(0x30+p2);
}
//超声波测距显示
void csbcj()
{
        uchar i=0;
        init();
        write_com(0x80);
        while(table[ i]!='\0')
        {
                write_date(table[ i]);
                i++;
                delayms(5);
        }
        i=0;
        write_com(0x80+0x40+6);
        while(table1[ i]!='\0')
        {
                write_date(table1[ i]);
                i++;
                delayms(5);
        }
        while(1)
        {
                distance();
                write_com(0x80+0x40);
                display(dis);
                delayms(60);
        }
}
//外部中断0(计算距离)
void ex() interrupt 0
{
        TR0=0;
        dis=(TH0*256+TL0)*1.7/100;
        jl=dis;
        flag=1;
        TH0=0;
        TL0=0;
}
//串口中断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uchar i;
  uchar receive_data;
  EA = 0;

  if(RI == 1)
        {
                RI = 0;
                receive_data = SBUF;
                if(receive_data == 'A')
                {
                        L_go;
                        R_go;
                }
                if(receive_data == 'B')
                {
                        R_back;
                        L_back;
                }
                if(receive_data == 'C')
                {
                        L_stop;
                        R_stop;
                }
                if(receive_data == 'D')
                {
                        L_back;
                        R_go;
                }
                if(receive_data == 'E')
                {
                         L_go;
                         R_back;
                }
                if(receive_data=='F')
        {
                           if(dis>15)
                        {
                        L_go;
                    R_go;
                        }
                        else
                        {
                    R_back;
                        L_back;
                        delayms(5000);
                        L_back;
                        R_go;
                        delayms(5000);
                        }
                }
        }
                //返回数据,表示串口正常运行
                for(i=0; i<36; i++)
                {
                        SBUF = '1';
                        while(!TI);
                        TI=0;
                        delayms(1);
                }
                EA = 1;
}
//初始化串口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TMOD=0X21;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TR1=1;
        ES = 1;
    EA = 1;
}
void main()
{
        //PS=1;
        //PX0=0;
        UsartConfiguration();
        csbcj();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