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指纹考勤机源程序+PCB文件+原理图等设计资料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的指纹考勤机电路原理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元件清单
1)    9*15万用板
2)    指纹传感器
3)    40脚座
4)    单片机
5)    12864有字库液晶
6)    20p插针
7)    20p单排母座
8)    按键*17
9)    103电位器(蓝白)
10)    1k电阻*3
11)    10k电阻*1
12)    10uf电容
13)    30pf电容*2
14)    11.0592m晶振
15)    AMS1117
16)    100Uf*2
17)    自锁开关
18)    DC电源接口
19)    导线若干
20)    焊锡若干
21)    usb电源线

指纹模块、按键的调试
然后导入本设计的程序,测试指纹模块及按键是否工作,操作步骤为:
1)按下电源,电源指示灯点亮。
2)按“*”键后屏幕显示“请按指纹”,指纹模块亮,将手指放到指纹头处就可以识别指纹了。
3)若放入的指纹,指纹识别成功继电器动作,LED灯亮,门开锁,人员可以进入,按任意键返回初始界面,等待下一个人扫描指纹。若放入的指纹,指纹没有识别成功,继电器没有动作,LED灯不亮,将不能开锁,人员不能进入,按任意键返回初始界面,继续扫描指纹。
4)按下A按键,输入6位密码,按下B按键,可删除输入的数字,按下D按键确认,密码输入正确可进入管理员模式。
5)在管理员模式下,按数字键“1”进入录入指纹模式,指纹头亮起,这时就可以把手指放到指纹头上进行指纹的录入,录入指纹时需要录入2次指纹来完成这个指纹的录入存储,指纹录入成功后按任意键返回到管理员界面,如需再录入指纹重复上面操作即可。
6)按数字键“2”进入删除指纹模式,屏幕提示如下图所示信息,输入要删除指定的指纹号按“D”键确认,若指纹号输入错误可按“B”键删除,再重新输入要删除的指纹号即可。
7)在非正常情况下(指纹模块不好用或紧急情况)可按数字键“3”进行开锁。
8)按数字键“4”可进行管理员密码的修改。
如果以上步骤不符合要求则重新检查程序,直到实物可以正常工作。
如满足上述要求时,实物就算调试完成,达到设计要求。

小灯、继电器的调试
首先按下电源,看电源指示灯是否点亮,证明电源电路正常。然后测试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在Keil上编写了一段红绿小灯以一秒间隔闪烁的程序,导入单片机,上电后发现小灯按照我所要求的方式工作,证明单片机及小灯工作正常。再加一条与继电器连接引脚电平高低变化的程序检测继电器是否正常工作。

液晶的调试
导入12864液晶的测试程序,上电后,通过调节液晶屏背面的电位器调节12864的对比度,在调试液晶时要注意:屏上显示小方格,产生原因:程序中对液晶初始化不正常,应是部分初始化指令没有正常接收,按照标准初始化步骤调整程序,或者调整指令之间的延时(加大一些试试)--补充:也有可能是对比度太大,需要调整对比度电阻。
在经调试后液晶的结果为:

#include"reg52.h"
#include"12864.h"
#include"eeprom.h"
#include"matrixkey.h"
#include"AT24CXX.h"
#include"finger.h"
uchar code table1[]="A:签到  B:添加  ";
uchar code table2[]="C:清空  D:上课  ";
uchar code table3[]=" *查询缺勤人员  ";
uchar code table4[]=" #查询迟到人员  ";
uchar code table5[]="请输入删去密码: ";

uchar code table6[]="    开始签到    ";
uchar code table7[]="  请按指纹签到  ";
uchar code table8[]="               ";
uchar code table9[]="按D:  开始上课  ";
uchar code table10[]="请输入密码:     ";
uchar code table11[]="    签到成功    ";
uchar code table12[]="请按任意按键继续";
uchar code table13[]="  编号为:      ";
uchar code table14[]="    请按手指    ";
uchar code table15[]="    请再按一次  ";
uchar code table16[]="  采集指纹成功  ";
uchar code table17[]="输入删去的指纹号";
uchar code table18[]="删去指纹库成功  ";
uchar code table19[]="删去指纹库失败  ";
uchar code table20[]="  请输入新密码  ";
uchar code table21[]="请再次输入新密码";
uchar code table22[]="  密码修改成功  ";
uchar code table23[]="  两次密码不一样";
uchar code table24[]="  输入密码错误  ";
uchar code table25[]="  还有  机会    ";
uchar code table26[]="  该指纹已存储  ";
uchar code table27[]="  采集指纹失败  ";
uchar code table28[]="确定删去指纹库?";
uchar code table29[]="按D:  本节课结束";
uchar code table30[]="当前缺勤      人";
uchar code table31[]="当前迟到      人";
uchar code digital[15]={0x90,0x92,0x94,0x96,0x88,0x8a,0x8c,0x8e,0x98,0x9a,0x9c,0x9e};
uchar  xdata table_qiandao[100];
uchar queqing=0;//缺勤人数
uchar zz;
uchar chidao=0;//迟到人数
uchar code     admin[6]={1,3,1,4,2,0};//管理员的固定密码
uchar code init_code[6]={0,0,0,0,0,0};//上电第一次一般的初始化密码

uchar   now_code[6]={0,0,0,0,0,0};//当前存储器中存储的密码
uchar        user[6]={0,0,0,0,0,0};//用户输入的密码
uchar       user2[6]={0,0,0,0,0,0};//输入第二次修改的密码
sbit relay=P3^7;//开锁继电器
sbit wake=P3^6;//检测手指按压,有手指按下就是高电平
uchar jishu=0;
uchar  err_user=3;//用户三次输入错误密码
uchar err_admin=3;//管理员三次输入错误密码
uchar num;//存储矩阵键盘转换的对应按键值
uchar number=0;//输入密码的个数默认0
uchar key_flag=0;//进入手动密码标志
uchar i;
uchar code_flag=0;//密码修改标志第一次输入密码时候是等于0再次输入是等于1
void init_dispay(void)//初始化界面
{
          PutStr(0,0,table1);
    PutStr(1,0,table2);
                PutStr(2,0,table3);
                PutStr(3,0,table4);
}
void admin_dispay(void)//管理员界面
{
         PutStr(0,0,table6);
   PutStr(1,0,table7);
   PutStr(2,0,table8);
   PutStr(3,0,table9);
}
void init_shuju(void)
{
         uchar i;
         for(i=0;i<100;i++)
            {
                                 table_qiandao[i]=0x00;
                        }
}
void  que_renshu(void)
{  queqing=0;//缺勤人数
//          WriteCommand(0x80+2);
//                         WriteData(jishu/10+0x30);
//                         WriteData(jishu%10+0x30);
         for(i=0;i<jishu;i++)
            {
                                 if(table_qiandao[i]==0x00)
                                 {
                                          queqing++;
                                          WriteCommand(digital[queqing-1]);
                                          WriteData((i+1)/10+0x30);
                              WriteData((i+1)%10+0x30);

                                 }
                        }
}
void  chidao_renshu(void)
{  queqing=0;//缺勤人数
//         WriteCommand(0x80+2);
//         WriteData(jishu/10+0x30);
//         WriteData(jishu%10+0x30);
         for(i=0;i<jishu;i++)
            {
                                 if(table_qiandao[i]>=2)
                                 {
                                          queqing++;
                                          WriteCommand(digital[queqing-1]);
                                          WriteData((i+1)/10+0x30);
                              WriteData((i+1)%10+0x30);

                                 }
                        }
}
void key(void)
{
           num=keynum();
           if((num==12)&&(key_flag==0))//查看缺勤人数
                 {
                         LcmClearTXT();//清屏
                         PutStr(0,0,table30);
                         que_renshu();
                         WriteCommand(0x80+6);
                         WriteData(queqing/10+0x30);
                         WriteData(queqing%10+0x30);
                         while((keynum()>=16));
       init_dispay();
                 }
                 if((num==14)&&(key_flag==0))//查看迟到人数
                 {
                         LcmClearTXT();//清屏
                         PutStr(0,0,table31);
                         chidao_renshu();
       WriteCommand(0x80+6);
                         WriteData(queqing/10+0x30);
                         WriteData(queqing%10+0x30);
       while((keynum()>=16));
               init_dispay();
                 }
                 if((num==11)&&(key_flag==0))//如果按下C按键进
                 {
                         key_flag=1;
                         //只显示“请输入密码开锁:“
                         LcmClearTXT();//清屏
                         PutStr(0,0,table28);
       PutStr(1,0,table5);
                 }
                 if((num==7)&&(key_flag==0))//如果按下B按键进入添加指纹
                 {

                          LcmClearTXT();//清屏
          PutStr(1,0,table14);        //显示请按指纹
                                        if(regist(0)==1)//如果第一次按手指成功
                                         {
                                                   PutStr(1,0,table15);        //显示请再按一次
                                                   Delay(10);//延时一会
                                                   if(regist(1)==1)//两次采集手指成功
                                                         {
                                                                   PutStr(1,0,table16);        //采集指纹成功
                   PutStr(2,0,table13);        //指纹编号:
                                                                   WriteCommand(0x88+5);//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 ');
                                                                   id=id+1;
                                                                         WriteData(id/100+0x30);
                                                                         WriteData(id%100/10+0x30);
                                                                         WriteData(id%10+0x30);
                                                                         SectorErase(0x2200);
                                                                   jishu=id%256;
                   byte_write(0x2200, id%256);

                                                         }
                                                         else PutStr(1,0,table27);        //采集指纹失败
                                         }
                                         else   if(regist(0)==2)//已经注册过指纹
                                                                         {
                                                                                         PutStr(1,0,table26);        //指纹已经存储
                                                                         }

                                         PutStr(3,0,table12);        //请按任意键退出
                                         while(keynum()>=16);
                                         init_dispay();//管理员设置界面
                                         key_flag=0;
                                         num=0xff;
                 }
                 if((num==3)&&(key_flag==0))//如果按下A按键管理员模式
                 {
                         key_flag=2;//进入输入管理员密码界面
                         //只显示“请输入密码:“
                         LcmClearTXT();//清屏
       PutStr(1,0,table10);
                 }
                 if((key_flag==1)&&(num!=0xff))//非管理员模式下输入密码
                 {
                          num=coding(num);//转换成可以识别的
                          if((number<6)&&(num<10))
                                {
                                        user[number]=num;//用户输入的密码进行记忆
                                        WriteCommand(0x88+number);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
                                        //WriteData(num+0x30);//明码显示
                                        number++;
                                }
                                if((num=='B')&&(number>0))//密码删除按键
                                                {  number--;
                                                        WriteCommand(0x88+number);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 ');
                                                }
                                if(number==6)//按下D键确定按键并且输入六位密码之后
                                        {
                                                   LcmClearTXT();//清屏
                                                   number=0;
                                                         key_flag=0;
                                                  //如果管理员密码正确,进入添加指纹,删除指纹,收到开锁,修改密码界面
                                                         if((user[0]==now_code[0])&&(user[1]==now_code[1])&&(user[2]==now_code[2])&&(user[3]==now_code[3])&&(user[4]==now_code[4])&&(user[5]==now_code[5]))
                                                         {
                                                                  if(cancel(0x63)==1)
                                                                                        {
                                                                                                 PutStr(0,0,table18);//输入删去的指纹号成功
                                                                                                 SectorErase(0x2200);
                         byte_write(0x2200, 0x00);
                                                                                        }
                                                                                        else
                                                                                        {
                                                                                                 PutStr(0,0,table19);//输入删去的指纹号失败
                                                                                        }
                                                                         Delay(80);
                                                    }
                                                         else//密码错误
                                                           {
                                                                          PutStr(1,0,table24);//显示输入密码错误

                                                                 }
                                                         PutStr(3,0,table12);
                                                         while((keynum()>=16)&&(err_user!=0));
                                                         init_dispay();//初始化界面
                                        }

                 }
                 if((key_flag==2)&&(num!=0xff))//签到模式下输入数字按键
                 {
                                                num=coding(num);//转换成可以识别的
                                                if((number<6)&&(num<10))
                                                {
                                                        user[number]=num;//用户输入的密码进行记忆
                                                        WriteCommand(0x88+number);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
                                           // WriteData(num+0x30);        //明码显示
                                                        number++;
                                                }
                                                if(number==6)//输入六位以后进行密码校验
                                                {  //如果管理员密码正确,进入添加指纹,删除指纹,收到开锁,修改密码界面
                                                         if((user[0]==admin[0])&&(user[1]==admin[1])&&(user[2]==admin[2])&&(user[3]==admin[3])&&(user[4]==admin[4])&&(user[5]==admin[5]))
                                                         {
                                                                     key_flag=55;
                                                                     admin_dispay();//进入签到页面
                     err_admin=3;
                                                                                  num=0XFF;
                     init_shuju();
                                                         }
                                                         else//管理员密码错误
                                                             {

                                                                                        PutStr(1,0,table24);//显示输入密码错误
                      PutStr(3,0,table12);
                                                                                        while((keynum()>=16)&&(err_admin!=0));
                                                                                        init_dispay();//初始化界面
                      number=0;
                      key_flag=0;
                                                                         }
                              }
                                                if((num=='B')&&(number>0))
                                                {
                                                        number--;
                                                        WriteCommand(0x88+number);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 ');
                                                }

                 }
                 if(key_flag==55)//进入签到指纹巡查
                 {      num=coding(num);//转换成可以识别的
                              if(num=='D')//按下就进入开始上课
                                                {
                                                         key_flag=56;
                                                         PutStr(3,0,table29);
                                                }
                                     if(wake==1)//如果有手指按下
                                                {
                                                        if(check()==1)//进行指纹匹配
                                                                 {   err_admin=3;
                                                                                 err_user=3;
                                                                                 LcmClearTXT();//清屏
                                                                                 PutStr(1,0,table11);
                                                                                 PutStr(2,0,table13);
                                                                                 WriteCommand(0x88+5);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 ');
                                                                           zz=id%256;
                                                                           table_qiandao[zz]=0x01;
                                                                           id++;
                                                                                 WriteData(id/100+0x30);
                                                                                 WriteData(id%100/10+0x30);
                                                                                 WriteData(id%10+0x30);

//                           WriteData(table_qiandao[zz]%100/10+0x30);
//                                                                                 WriteData(table_qiandao[zz]%10+0x30);
                                                                                 relay=0;
                                                                                 Delay(80);
                                                                                 relay=1;
                                                                                 Delay(20);
                                                                                 PutStr(3,0,table12);
                                                                                 number=0;
                                                                                 key_flag=55;
                                                                                 admin_dispay();//回到初始界面
                                                                                 num=0xff;

                                                                 }
                                                }
                 }
                  if(key_flag==56)//迟到的
                 {      num=coding(num);//转换成可以识别的
                              if(num=='D')//按下就进入开始上课
                                                {
                                                         key_flag=0;
                                                         number=0;
                                                         init_dispay();
                                                }
                                     if(wake==1)//如果有手指按下
                                                {
                                                        if(check()==1)//进行指纹匹配
                                                                 {
                                                                                 LcmClearTXT();//清屏
                                                                                 PutStr(1,0,table11);
                                                                                 PutStr(2,0,table13);
                                                                                 WriteCommand(0x88+5);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 ');
                                                                           zz=id%256;
                                                                           table_qiandao[zz]=table_qiandao[zz]+0x02;
                                                                           id++;
                                                                                 WriteData(id/100+0x30);
                                                                                 WriteData(id%100/10+0x30);
                                                                                 WriteData(id%10+0x30);

//                                                                           WriteData(table_qiandao[zz]%100/10+0x30);
//                                                                                 WriteData(table_qiandao[zz]%10+0x30);
                                                                                 relay=0;
                                                                                 Delay(80);
                                                                                 relay=1;
                                                                                 Delay(20);
                                                                                 PutStr(3,0,table12);
                                                                                 number=0;
                                                                                 key_flag=56;
                                                                                 admin_dispay();//回到初始界面
                                                                                 PutStr(3,0,table29);
                                                                                 num=0xff;
                                                                 }
                                                }
                 }

}
void main()
{
        for(i=0;i<6;i++)//读取存储器中的密码
     {
                          now_code[i]=read_add(20+i);
              Delay(5);
                 }
         for(i=0;i<6;i++)
                 {
                          if(now_code[i]>9)
                                {
                                         i=10;
                                         break;
                                }
                 }
         if(i>9)//设置初始化密码

         {
……………………

网友A(2019-04-27):
感谢分享,编译0错误,但是没有硬件还没有到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这些资料正是我急需的,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C:
下载了打不开啊,没有响应

网友D(2019-05-27):
这个程序怎么烧录啊,有点看不懂这个程序

网友D:
指纹模块用AS608的可以吗

网友E:
感谢分享,学习自己制作板子前,正缺少这样的的例程

网友F(2019-06-27):
只有HEX文件可以用 程序无法用 提示一下

网友G:
请问有实物图以及焊接教材吗

网友H(2019-11-07):
楼主可以发到我邮箱吗?

网友I(2019-12-09):
正在学习这个,看到了有类似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J:
显示不出字怎么解决?

网友K:
源程序没写完,压缩包里没有AT24CXX.h文件,然后我比较菜,他的陈旭分很多部分,看不懂

网友L:
指纹器用那个型号?

网友M(2020-01-15):
请问功能和程序怎么不一样,功能描述写的指纹锁,程序看起来却是考勤机,所以原理图对应哪一个呀

网友N:
謝謝提供這麼好的資料。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指纹模块用AS608的可以吗

请问你最后用的是哪个指纹模块

网友P(2020-02-21):
打开没有响应

网友Q:
楼主,看到请回答一下,怎么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教师端上位机,要求上位机显示缺勤信息

网友R:
求指纹识别的型号

网友S:
引用 网友Q:
楼主,看到请回答一下,怎么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教师端上位机,要求上位机显示缺勤信息

你好!
1、如果和上位机连接,需要改写单片机的程序;
2、上位机程序采用什么语言写?
3、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讯,需要制定一个通讯协议;

网友T(2020-04-26):
电路原理图也是ad画的吗?

网友U:
有仿真吗请问

网友V: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我的仿真有点问题你有仿真吗?

网友W:
这东西 。不错,学习了

网友X:
没看到指纹部分的程序代码

网友Y(2021-05-23):
请问指纹识别模块是用的哪个型号啊?

网友Z(2021-07-04):
引用 网友F:
只有HEX文件可以用 程序无法用 提示一下

那是说这个源程序不对?

网友AA(2021-08-13):
引用 网友K:
源程序没写完,压缩包里没有AT24CXX.h文件,然后我比较菜,他的陈旭分很多部分,看不懂

有啊,我打开的就有

网友AB(2021-10-19):
非常感谢楼主,正好需要这个资料模板

网友AC(2021-12-17):
引用 网友Y:
请问指纹识别模块是用的哪个型号啊?

你好,请问你做出来了吗,最后用的是哪个指纹模块?

网友AD(2022-04-03):
厉害,这时候正好需要这个资料,十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