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密码锁程序+仿真+详细注释

楼主(2019-04-12):
程序名:密码锁
编写人:
编写时间:
硬件支持:STC89C52RC 外部12MHZ晶振
说明备注:
1、输入密码时在LCD屏幕上显示暗码(*),设置管理员密码时显示明码。
2、用户密码3组位5位密码及管理员密码1组。
3、断电保护密码不消失。
4、可手动复位管理员密码及用户密码。
5、输入管理员密码才能修改用户密码,密码不能为6个0,管理员密码需要按复位键进行设置。
6、可指定秀给任意1组的密码。
7、LCD操作步骤提示。
8、密码输入错误3次蜂鸣器报警,输入错误5次键盘锁定(需要复位解锁)。
9、输入管理员密码才能修改用户密码,密码不能为6个0,管理员密码需要按复位键进行设置。
10、按键提示音,开锁音,错误音,报警音。
11、第一次上电强制要求设置管理员密码

此图片仅供参考

后来用STC12C5A60S2做的 用的是内部集成的eeprom 添加了刷卡开锁+更换为12864屏
因为很多功能不能仿真 没有发上来

单片机主程序: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LOCK.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2.000MHz
void Timer1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                        主程序                        //
/********************************************************************************************/
void main(void){

        LOCK=0;                                        //初始化锁关闭状态
        ALAM=1;
        EA=1;                                        //开启总中断
        Timer0Init();                        //50毫秒@12.000MHz
        Timer1Init();                        //1毫秒@12.000MHz
        Delay1ms(400);                 //启动等待,等LCD讲入工作状态
        Init_LCD1602();         //LCD初始化
        InitLock();                                 //密码锁上电初始化
        while(1){               //进入主循环
                keyjiance();                //读取按键状态、确定要执行动作
        }
}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2.000MHz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0;                                //定时器1停止计时
        ET0 = 1;                                //使能T0中断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unsigned char countt0;
        TL0=0xB0;
        TH0=0x3C;                   //定时器重新赋初值
        countt0++;              //计时变量加,加1次时50ms
        if(countt0==20){        //加到20次就是1s
                countt0=0;          //变量清零
                second++;           //秒加
                if(key_disable==1){ //键盘锁状态时
                        if(second==3){  //秒加到1s时
                                TR0=0;      //关定时器
                                TL0=0xB0;        //再次赋初值
                                TH0=0x3C;   //再次赋初值
                                Cancel0();        //返回--取消所有操作
                                second=0;   //秒清零
                        }
                }
                else{                    //不在键盘锁状态时
                        if(second==6){  //秒加到5时
                                TR0=0;      //关闭定时器
                                second=0;   //秒清零
                                Cancel0();        //返回--取消所有操作
                                TL0=0xB0;        //重新赋初值
                                TH0=0x3C;   //重新赋初值
                        }
                        else
                                TR0=1;      //打开定时器
                }
    }
}
void Timer1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 1;                             //使能T1中断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1_int(void) interrupt 3{//定时器T1
        TL1 = 0x18;                                //重置定时初值
        TH1 = 0xFC;                                //重置定时初值
        KeyScan();                                //矩阵键盘扫面
}

锁.c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LOCK.h"

bit  pass=0;                                                                        //密码正确标志
bit  ReInputIx=0;                                                                          //重置密码功能标志
bit  ReInputEn=0;                                                                          //重置密码输入允许标志
bit  key_disable=0;                                                                        //锁定键盘标志
unsigned char ReInputBit = 0;                                         //修改密码第几组标记
unsigned char InputData[6];                                         //输入密码暂存区
unsigned char TempPassword[6];                                                                //修改密码第一遍暂存
unsigned char N=0;                                                                                        //密码输入位数计数
unsigned char ErrorCont = 0;                                        //错误次数计数
unsigned char ReInputCont;                                                 //密码次数输入计数
unsigned char second;                                                                                //t0中断计数器,秒计数器
unsigned char code initpassword[6]={0,0,0,0,0,0};                        //初始化密码
unsigned char CurrentPassword[4][6]={                                                //读取EEPROM密码暂存数组
        {0,0,0,0,0,0},{0,0,0,0,0,0},{0,0,0,0,0,0}
        };

unsigned char code start_line[]      = {"password:       "};//密码
unsigned char code name[]                   = {"===Coded Lock==="};//密码锁
//=================将按键值编码为数值============================
unsigned char coding(unsigned char m){
        unsigned char k;
        switch(m){
                case (0x31): k=1;break;
                case (0x32): k=2;break;
                case (0x33): k=3;break;
                case (0x26): k='A';break;
                case (0x34): k=4;break;
                case (0x35): k=5;break;
                case (0x36): k=6;break;
                case (0x25): k='B';break;
                case (0x37): k=7;break;
                case (0x38): k=8;break;
                case (0x39): k=9;break;
                case (0x28): k='C';break;
                case (0x1B): k='*';break;
                case (0x30): k=0;break;
                case (0x0D): k='#';break;
                case (0x27): k='D';break;
        }
        return(k);
}
//====================一声提示音,表示有效输入===================
void OneAlam(void){
        ALAM=0;
        Delay1ms(50);
    ALAM=1;
}
//====================二声提示音,表示操作成功===================
void TwoAlam(void){
        ALAM=0;
        Delay1ms(50);
    ALAM=1;
    Delay1ms(50);
        ALAM=0;
        Delay1ms(50);
    ALAM=1;
}
//====================三声提示音,表示错误========================
void ThreeAlam(void){
        ALAM=0;
        Delay1ms(50);
    ALAM=1;
    Delay1ms(50);
        ALAM=0;
        Delay1ms(50);
    ALAM=1;
    Delay1ms(50);
        ALAM=0;
        Delay1ms(50);
    ALAM=1;
}
//============输入密码错误超过三过,报警并锁死键盘===============
void Alam_KeyUnable(void){
                P1=0xFF;
                ALAM=~ALAM;                                                         //蜂鸣器一直闪烁鸣响
                Delay1ms(5);
}
//=====================上电初始化=============================
//  1、判断是否上电复位还是按键复位,如果是上电复位 标志位清0退出,
//        2、如果是按键复位,管理员密码及用户密码都清0,
//        3、读出管理员密码 比较管理员密码是否是6个0
//        4、如果管理员密码是6个0,一直等待用户设置管理员密码后再进入下一步
void InitLock(void){
        unsigned char x;

        write_1602com(er+9);    //设置光标位置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Write1602_ZiFuChuan(1,1,"===Coded Lock===");//向液晶屏写开机画面--英文“密码锁”
        if(0x10==(PCON&0x10)){  //如果上电复位标志为1
                PCON&=0xEF;                    //上电复位标志清零
        }
        else{                                        //否则判断为外部按键复位,重设管理员密码
                for(x=0;x<4;x++){
                        E2Write(initpassword,x*8,6);//强制将初始管理员密码及3组用户密码6个0写入24C02存储
                }
        }
        Write1602_ZiFuChuan(2,1,"Admin Password: ");//第2行第1位显示“管理员密码    ”
        E2Read(CurrentPassword[0],0,6);        //读出管理员密码
        while(CurrentPassword[0][0]==0){//判断24c02中的管理员密码是否是0---密码6个0无效 ---目的是停在这里让用户修改管理员密码
                AdminPassword();        //设置管理员密码
                E2Read(CurrentPassword[0],0,6);//读出管理员密码---以便比较设置好了吗
        }
        Write1602_ZiFuChuan(2,1,"password:       ");//第2行第1位显示“密码    ”
        N=0;                    //将输入数据计数器清零,为输入作准备
}
//====================设置管理员密码=============================
void AdminPassword(void){
        unsigned char j,y,z;
        y=KeyDriver();                                                                                 //读按键的位置码
        if(y!=0){
                z=coding(y);    //根据按键的位置将其编码,编码值赋值给NUM
                switch(z){
                        case ('A'):;break;
                        case ('B'):;break;
                        case ('C'):                                                                        //删除最后一个字符
                                if(N>=1) N--;                                                          //定位输入的字 加上0的位数
                                OneAlam();                                                                 //按键提示音
                                for(j=N;j<16;j++){
                                        write_1602com(er+6+j);                                //第二行已输入的最后一位
                                        write_1602dat(' ');                                        //显示换成空格
                                }
                                break;
                        case ('D'):;break;
                        case ('*'):;break;                                              //取消当前输入
                        case ('#'):                                                                        //确认键
                                if(N==6){                                                                //输入满6位
                                        E2Write(InputData,0,6);                                //管理员密码EEPROM存储
                                        TwoAlam();                                                        //成功提示音
                                        break;                                                                //退出循环
                                }
                                else{                                                                         //小于6位报错
                                        Write1602_ZiFuChuan(2,1,"      error     ");//显示错误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
                        default:{                                           //如果不是功能键按下时,就是数字键按下
                                if(N<6){                                        //当输入的密码少于6位时,接受输入并保存,大于6位时则无效。
                                        Write1602_ZiFuChuan(1,1,"====Set Lock====");//第2行第1位显示“管理员密码    ”
                                        Write1602_ZiFuChuan(2,1,"input:          ");//显示输入画面--“输入      ”
                                        OneAlam();                                  //按键有效提示音
                                        InputData[N]=z;                                   //将数字键的码赋值给InputData[]数组暂存
                                        for(j=0;j<=N;j++){                                        //显示位数随输入增加而增加
                                                Write1602(0xc0+6+j,InputData[j]+0x30);//第2行但显示实际数字
                                        }
                                        N++;                                        //密码位数加
                                }
                                else{                                           //输入数据位数大于6后,忽略输入
                                        N=6;                                            //密码输入大于6位时,不接受输入
                                        break;
                                }
                        }
                }
        }
}
//========================设置密码===============================
void ResetPassword(void){
        unsigned char i;

        ReInputCont++;      //密码次数计数
        if(ReInputCont==2){ //输入第二次密码时
                for(i=0;i<6;){        //循环比较2次6位密码是否一致
                        if(TempPassword==InputData)       //将两次输入的新密码作对比
                                        i++;
                        else {                                  //如果两次的密码不同
                                Write1602_ZiFuChuan(2,1,"      error     ");//显示错误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ReInputIx=0;                                         //关闭密码重置功能
                                ReInputEn=0;                        //关闭重置输入允许
                                ReInputCont=0;                                                //密码次数计数清零
                                break;
                        }
                }
                if(i==6){                //2次6位密码一致   -----等待存入位置选择 并确认后存入EEPROM
                        ReInputBit = 1;                                                        //"修改密码第几组标记"标记为第一组
                        write_1602com(0x01);                                         //清屏
                        Write1602_ZiFuChuan(1,1,"Select location:");//第1行第1位显示“设置位置”--设置储存在第几组位置(共3组)
                        Write1602_ZiFuChuan(2,1," [1]   [2]   [3]");//第2行分别显示 三组供选择
                        write_1602com(0xc2);                                    //光标在第一组闪烁
                        OneAlam();                              //操作有效提示音
                }
        ReInputCont=0;                                                                        //密码次数计数清零
        }
        else{             //输入一次密码时
                OneAlam();                                                                        //操作有效提示音
                write_1602com(0x01);                                                 //清屏
                Write1602_ZiFuChuan(1,1,"====Set Lock====");//第1行第1位显示“设置密码”
                Write1602_ZiFuChuan(2,1,"input again:    ");        //第2行第1位显示“再次输入”
                for(i=0;i<6;i++){
                        TempPassword=InputData;               //将第一次输入的数据暂存起来
                }
        }
        N=0;                                                                        //输入数据位数计数器清零
}
//============取消所有操作(定时器0专用)不然有警告================
void Cancel0(void){
        unsigned char i,j;

        write_1602com(0x01);                        //清屏
        for(j=0;j<16;j++){
                Write1602(yi+j,name[j]);//第1行第1位显示“密码锁”
                Write1602(er+j,start_line[j]);//第1行第1位显示“密码锁”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音
        for(i=0;i<6;i++){
                InputData=0;                 //将输入密码清零
        }
        LOCK=0;                         //关闭锁
        ALAM=1;                         //报警关
        pass=0;                         //密码正确标志清零
        ReInputEn=0;                    //重置输入充许标志清零
        ReInputIx=0;                    //密码重置功能标志清零
        ReInputBit=0;                                        //"修改密码第几组标记"清零
        ErrorCont=0;                    //密码错误输入次数清零
        ReInputCont=0;                  //重置密码输入次数清零
        key_disable=0;                  //锁定键盘标志清零
        N=0;                            //输入位数计数器清零
}
//======================取消所有操作=============================
void Cancel(void){
        unsigned char i;

        write_1602com(0x01);                        //清屏
        Write1602_ZiFuChuan(1,1,"===Coded Lock===");//第1行第1位显示“密码锁”
        Write1602_ZiFuChuan(2,1,"password:       ");//第2行第1位显示“密码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音
        for(i=0;i<6;i++){
                InputData=0;                 //将输入密码清零
        }

89C52密码锁程序9 24C02

网友A(2019-11-24):
很好,很喜欢

网友B(2020-02-25):
您好,可以发一下12864密码锁的程序吗

网友C(2021-03-23):
这个单片机主程序头文件不是89c52?

网友C:
这个头文件51没有啊

网友D(2021-05-21):
程序 是一半 一半 ?

网友E(2021-06-25):
hex放在这个目录的 89C52密码锁程序9+24C02 EEPROM\output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下载了,只有仿真图,没有hex文件?

有hex文件,在89C52密码锁程序9+24C02 EEPROM这个文件的output目录里面,如图

网友H:
读作者的代码有点吃力

网友I(2021-07-29):
博主太腻害了!

网友J(2021-12-26):
#include "STC12C5A60S2.h"
运行不了说没有这个咋回事呀?谁能告诉我怎么获取这个文件?

网友K(2022-05-18):
文件里的代码是适用STC12C5A60S2芯片的?我STC89C52RC的打开没反应

网友K:
所以这个程序是STC89C52RC的还是STC12C5A60S2.h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文件里的代码是适用STC12C5A60S2芯片的?我STC89C52RC的打开没反应

根据楼主提供的仿真来看是12t的单片机的,你看这个仿真图上的型号,所以适用于STC89C52RC芯片,慢慢调试吧,检查你的接线,调整你的LCD的delayd等等

网友M(2022-09-07):
谢谢分享!我编译出错,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