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1
收藏

楼主:
ID:467990
只看他

网友(2019-04-12):
如题。是否可以通过一个esp8266模块连接路由器来创建一个tcp服务器,而另一个esp8266模块连接tcp服务器来实现远距离的通信?
ID:497670
只看他

网友:
你好!
这样功能可以实现,只是比较麻烦;
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固定的IP地址
51黑电子论坛
Powered by
Discuz!
X3.1
首页
标准版
触屏版
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