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贪吃蛇游戏设计(程序+硬件PCB文件+视频)

楼主(2019-04-12):
      学习嵌入式已经有两年多了,现在准备工作了,也已经从51单片机过度到ARM的STM32单片机,就想结合自己所学的东西做一个东西出来,于是就做了这个贪吃蛇游戏。
       本贪吃蛇游戏是的硬件CPU是STM32F103C8T6、显示液晶用的是诺基亚Nokia5510的屏幕、按键、电源稳压模块。
       为什么选择STM32,因为STM32的主频时钟高达72M,说白了就是速度快,内部资源丰富和大容量的flash和动态内存。液晶不选用LCD12864,本人自己认为那个蓝光屏幕看久了会眼花而且还有点笨重(纯属个人意见)。
       怎么在程序上实现贪吃蛇游戏设计呢,在这里感谢网上的个位大佬,核心程序基本上是借鉴的过来了。核心程序解决了,怎么显示在液晶上了,第一首先写一个画点函数,就是输入坐标就可以在对应的坐标点亮。nokia5510是84*48的像素点屏幕。其他的按键驱动函数就不在描述了。主要是本作者的表达能力不是很好,不在啰嗦了,直接上程序吧!

制作出来的贪吃蛇实物图如下:

运行结果(为了防腐蚀涂上了绿油)

运行结果(为了防腐蚀涂上了绿油)

焊接好STM32最小系统

焊接好STM32最小系统

实物

实物

下面链接是演示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zNTI4ODk0NA==.html

Altium Designer画的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lcd_5510.h"
#include "Snake_Game.h"

#define ElemType int

typedef struct node
{
    ElemType x,y;
    struct node *prior;
    struct node *next;
} Node;

Food food;                                        //全局变量//
int add=10;                                        //总得分与每次吃食物得分//蛇长度计数;。

u8 sleeptime=200;                //每次运行的时间间隔
Snake snake;
Node *Head;                                        //Node*food;//蛇头指针,食物指针
u8 endgamestatus=0; //游戏结束的情况,1:撞到墙;2:咬到自己;3:主动退出游戏。

//按键判断
Fuct KEY_Test(void)
{
    Fuct sta=Null;
    if(UP_ON)    sta = Up;
    if(Down_ON)  sta =  Down;
    if(Left_ON)  sta =  Left;
    if(Right_ON) sta =  Right;
    if(MODE_ON)         sta =  Puase;
    if(RTN_ON)         sta =  Rtn;
    return sta;
}

// 新建节点。成功,返回节点指针;否则,返回NULL。
static Node* CreateNode()
{
    Node *newNode = NULL;
    newNode = (Node*)malloc(sizeof(Node));
    if (newNode == NULL)
        return NULL;
    // 初始化新建节点前置节点和后置节点都是自己
    newNode->prior = newNode->next = newNode;
    return newNode;
}

// 创建表头  成功,返回0;否则,返回-1。
int Link_Create()
{
    Head = CreateNode();
    if (Head == NULL)
        return -1;
    return 0;
}

// 表头插入数据
Node * Link_InsertFirst(Node*head)
{
    Node *newNode = CreateNode();
    if (newNode == NULL)
        return NULL;
    newNode->next = head->next;
    newNode->prior = head;
    head->next->prior = newNode;
    head->next = newNode;
    return newNode;
}

//删除表尾数据
Node* Link_DeleteLast(Node*head)
{
    Node *current = head->prior;
    current->next->prior = current->prior;
    current->prior->next = current->next;
    return current;
}

//销毁双向循环链表L:
void DestroyList(Node* head)
{
        Node* q,*p=head->next; /* p指向第一个结点 */
        while(p!=head) /* p没到表头 */
        {
                q=p->next;
                free(p);
                p=q;
        }
        free(head);
     head=NULL;
}
/*=========显示蛇身===========*/
void LCD_DrawPoint_Snake(Node *head)
{
    Node *current=head->next;
    while(current!=head)//从头到为,输出蛇身
    {
        LCD_DrawPoint(current->x,current->y,ON);
        current=current->next;
    }
}

/*=========判断是否撞墙=============*/
void cantcrosswall(Node*head)//不能穿墙
{
    Node *current = head->next;
    if(current->x<=min_width ||current->x>=frame_width-1 ||current->y>=frame_height-1 || current->y<=min_height)
    {
        endgamestatus=1;//游戏结束的情况。3种情况
    }
}
/*=========判断是否咬到了自己=============*/

void biteself(Node*head)//
{
    Node *current=head->next;
    Node *self=current->next;
    while(self!=head)
    {
        if(self->x==current->x && self->y==current->y)
        {
                                          endgamestatus=2;
        }
        self=self->next;
    }
}

u8 is_alive(Node*head)//判断是否存活
{
  biteself(head);//判断是否咬到自己
        cantcrosswall(head);//判断是否到边界
        return endgamestatus;
}
/*=========判断是否吃到食物=============*/
FlagStatus  judgeCoordInFoods(Food *foods, Node *spot)
{
   Node * nextHead=spot->next;
         if(nextHead->x>=foods->X[0])//如果蛇头在食物坐标范围内
        if(nextHead->x<=foods->X[3])
            if(nextHead->y>=foods->Y[0])
                if(nextHead->y<=foods->Y[3])
                    return SET;//返回吃的食物
    return RESET;//没吃的到
}

void DrawFood(Food *foods,u8 state)//画出食物
{
    for(int i=0; i<Food_Size; i++)
    {
        LCD_DrawPoint(foods->X[i], foods->Y[i],state);//显示食物
    }
}

/*========产生随机食物=====*/
void Gave_Food(Food *foods)
{
    do
    {
        foods->X[0]=(rand() % (77))+ 5;                //产生食物的范围
        foods->Y[0]=(rand() % (41))+ 5;//(x-y)Y最大值  +z 最小值
    }
    while(!((foods->X[0]>5)&&(foods->X[0]<80)&&(foods->Y[0]<40)&&(foods->Y[0]>9)));                        //判断是否在范围内
    foods->X[1] = foods->X[0] + 1;
    foods->X[2] = foods->X[0];
    foods->X[3] = foods->X[0] + 1;
    foods->Y[1] = foods->Y[0] ;
    foods->Y[2] = foods->Y[0] + 1;
    foods->Y[3] = foods->Y[0] + 1;
    DrawFood(foods,ON);
}

/*=======吃到食物处理=======*/
void update_food()  //吃到食物处理
{
    static        u16 time=0;
          Node * nextHead=Head->next;
    time++;
    if(judgeCoordInFoods(&food,Head))//吃到食物
    {
        time=0;//食物更新时间清0
        snake.len++;//蛇身长度+1
        DrawFood(&food,OFF);//清除当前食物
        Gave_Food(&food);//获取新食物
        snake.scroe+=((snake.len+10)/10);//分数

                                LCD_ShowNum(10,0,snake.len,3);                                                                                        //显示长度
                                LCD_ShowNum(3,0,snake.scroe/100,3);                                                                        //显示
                                LCD_ShowNum(3,0,snake.scroe%100,3);                                                                        //显示
        LCD_DrawPoint(nextHead->x,nextHead->y,ON);                //显示蛇头
    }
                else
                {
        nextHead=Link_DeleteLast(Head); //删除蛇最后一个元素
                                LCD_DrawPoint(nextHead->x,nextHead->y,OFF);//关掉蛇尾最后一个像素点
        free(nextHead);//释放最后一个链表
    }
    if(time>100)//如果跟新时间到达之前没有吃到食物
    {
        time=0;//更新食物
        DrawFood(&food,OFF);//关掉食物
        Gave_Food(&food);//获取新食物
    }
}

/*=========游戏暂停==========*/
void pause()
{
  //  Disp_CZhuitu(6,8,2,10,Pause_char);
    while(1)
    {
    //    delay_ms(300);
        if(MODE_ON)
            break;
    }
//    Disp_CZhuitu(6,8,2,10,jie_char);
}

/*=========控制游戏==========*/
void gamecircle()//控制游戏
{
    Fuct Sta=KEY_Test();

    if(Sta==Up&& snake.dir!=Down)//如果上按键按下 且蛇运动方向不为下
    {
        snake.dir=Up;//蛇方向为上
    }
    else if(Sta==Down&& snake.dir!=Up)
    {
        snake.dir=Down;
    }
    else if(Sta==Left&& snake.dir!=Right)
    {
        snake.dir=Left;
    }
    else if( Sta==Right&& snake.dir!=Left)
    {
        snake.dir=Right;
    }
    else if(Sta==Puase)//如果暂停键按下
    {
        pause();
    }
    else if(Sta==Rtn)
    {
       endgamestatus=3;
    }
}

/*=========蛇移动==========*/
void move_snake()//蛇前进,上U,下D,左L,右R
{
          Node*nextHead;
    Node * currot=Head->next;
    nextHead=Link_InsertFirst(Head);//在蛇头添加一个元素
    switch(snake.dir)
    {
        case Up:
            nextHead->x=currot->x;
            nextHead->y=currot->y-1;
            break;
        case Down:
            nextHead->x=currot->x;
            nextHead->y=currot->y+1;
            break;
        case Left:
            nextHead->x=currot->x-1;
            nextHead->y=currot->y;
            break;
        case Right:
            nextHead->x=currot->x+1;
            nextHead->y=currot->y;
            break;
    }
                LCD_DrawPoint(nextHead->x,nextHead->y,ON);//显示添加的元素
}

//显示游戏界面
void game_ucos()
{
        LCD_prints_68(0, 0, "SC:");
        LCD_prints_68(7, 0,"Ln:");
        LCD_DrawLine(0,8,83,8);
        LCD_DrawLine(0,8,0,47);
        LCD_DrawLine(0,47,83,47);
        LCD_DrawLine(83,47,83,8);
}

/*=========初始化游戏===========*/
void init_snake(u8 grade)
{
    int i;
          Node *list=NULL;
            if(grade==2)
        snake.speed=120;
    else if(grade==3)
        snake.speed=70;
                 else if(grade==4)
        snake.speed=40;

//=============蛇初始化==============//
                snake.dir=Right;
                endgamestatus=0;
                snake.len=10;
    Link_Create();
    for(i=0; i<snake.len; i++)
    {
        list=Link_InsertFirst(Head);
        list->x=frame_width/2+i;
        list->y=frame_height/2;
    }
    LCD_DrawPoint_Snake(Head);
//=============界面初始化==============//
                snake.scroe=0;

                LCD_ShowNum(10,0,snake.len,3);                                //显示长度
                LCD_ShowNum(3,0,snake.scroe%1000,3);                                        //显示分数
                LCD_ShowNum(3,0,snake.scroe/100,3);                                        //显示分数
                LCD_ShowNum(3,0,snake.scroe%100,3);                                        //显示分数
                Gave_Food(&food);
}

void remove_snake(Node *head)
{
    Node *current=head->next;
    while(current!=head)//从头到为,输出蛇身
    {
        LCD_DrawPoint(current->x,current->y,OFF);
        current=current->next;
    }
}

int Play(u8 grade)
{
   init_snake(grade);
                game_ucos();
        while(1)
    {
        gamecircle();        //游戏控制
        move_snake(); //移动蛇身
                          update_food(); //是否产生食物
        delay_ms(snake.speed); //移动速度snake.speed
        if(is_alive(Head)) //蛇的死活(撞墙或自食)
        {
                                          DestroyList(Head);
                                                DrawFood(&food,OFF);//清除当前食物
                                                LCD_Clear_Cache();
                                        while(KEY_Test()==0);
                                        RLCD_vertical_vrintch(game_icon);
                                        LCD_clr_scr();
                                        interface();
                                        return 0;
        }
    }
}

//进入难度选择
void Start_game()
{
        int key,num=2;
        interface();
        while(1)
        {
                LCD_prints_68(3, 0,"Difficult");
                LCD_ShowNum(5,2,1,1);                                        //显示分数
                LCD_ShowNum(5,3,2,1);                                        //显示分数
                LCD_ShowNum(5,4,3,1);                                        //显示分数
                LCD_printc_68(3, num, '>');

                key=KEY_Test();

                switch (key)
                {
                        case Up:
                                                        LCD_printc_68(3, num, ' ');
                                                        num ++;
                                                        if(num >=5) num =2;
                                                        LCD_printc_68(3, num, '>');
                                                        delay_ms(100) ;break ;
                        case Down:
                                                                LCD_printc_68(3, num, ' ');
                                                                num --;
                                                                if(num <=1) num =4;
                                                                LCD_printc_68(3, num, '>');
                                                                delay_ms(100);break ;
                        case Puase:
                                                                        LCD_clr_scr();
                                                                        Play(num);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附件有源程序和PCB文件

网友A:
您好,请问能上传仿真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能上传仿真图吗

没有仿真的文件,直接做出硬件在线调试的。

网友B(2019-06-10):
引用 楼主:
没有仿真的文件,直接做出硬件在线调试的。

楼主有硬件清单吗?

网友C(2020-06-21):
矩阵是什么?

网友D:
请问LCD1602显示屏可以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