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指点!还是单片机LED流水灯的花样控制和速度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9-04-12):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上次成功切换花样,这次不起作用了,倒是控制速度快慢做好了。是不是两个中断打架了???请大神帮忙看看!

代码文件

网友A:
中断0里面switch可以去掉,只要改变a值就行了;
mod函数里面的while(1) 死循环,要加判断:a值改变的时候要跳出循环。
也可以去掉mod里面的while(1),把那个switch语句放主函数while(1)里

网友B:
给你写一个可变速花样流水灯示例。没有用任何难懂的语句,你一看就该明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C90C5xAD.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3^2;//速度选择
sbit key2=P3^3;//花样选择

//花样流水灯数组
u8 code table1[]={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8 code table2[]={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8 code table3[]={0x00,0x81,0xc3,0xe7,0xff,0x7e,0x3c,0x18};
u8 code table4[]={0x18,0x3c,0x7e,0xff,0xe7,0xc3,0x81,0x00};

u8 a=1,b=1,c=0;//速度变量、花样变量、选通变量
bit d=0;        //计时标志
u16 tt=0;//中断计数变量

void delay(u16 z)
{
        u16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1ms
        TL0=(65536-1000)%256;//1ms
        TR0=1;
        EA=1;
        ET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key1)
                {
                        delay(10);
                        if(!key1)
                        {
                                a++;
                                if(a>=5)
                                        a=1;
                                while(!key1);
                        }
                }
                if(!key2)
                {
                        delay(10);
                        if(!key2)
                        {
                                b++;
                                if(b>=5)
                                        b=1;
                                while(!key2);
                        }
                }
                if(d==1)
                {
                        d=0;
                        if(b==1)
                                P1=table1[c];
                        if(b==2)
                                P1=table2[c];
                        if(b==3)
                                P1=table3[c];
                        if(b==4)
                                P1=table4[c];
                        c++;
                        if(c>=8)
                                c=0;
                }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1ms
        TL0=(65536-1000)%256;//1ms
        tt++;
        if(tt*a>=300)
        {
                tt=0;
                d=1;
        }
}

网友C:
中断0里面switch可以去掉,只要改变a值就行了; mod函数里面的while(1) 死循环,要加判断:a值改变的时候要跳出循环。 也可以去掉mod里面的while(1),把那个switch语句放主函数while(1)里应该就可以

网友C:
给你写一个可变速花样流水灯示例。没有用如何难懂的语句,你一看就该明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C90C5xAD.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3^2;//速度选择 sbit key2=P3^3;//花样选择  //花样流水灯数组 u8 code table1[]={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8 code table2[]={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8 code table3[]={0x00,0x81,0xc3,0xe7,0xff,0x7e,0x3c,0x18}; u8 code table4[]={0x18,0x3c,0x7e,0xff,0xe7,0xc3,0x81,0x00};  u8 a=1,b=1,c=0;//速度变量、花样变量、选通变量 bit d=0;        //计时标志 u16 tt=0;//中断计数变量  void delay(u16 z) {         u16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1ms         TL0=(65536-1000)%256;//1ms         TR0=1;         EA=1;         ET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key1)                 {                         delay(10);                         if(!key1)                         {                                 a++;                                 if(a>=5)                                         a=1;                                 while(!key1);                         }                 }                 if(!key2)                 {                         delay(10);                         if(!key2)                         {                                 b++;                                 if(b>=5)                                         b=1;                                 while(!key2);                         }                 }                 if(d==1)                 {                         d=0;                         if(b==1)                                 P1=table1[c];                                 if(b==2)                                 P1=table2[c];                                 if(b==3)                                 P1=table3[c];                                 if(b==4)                                 P1=table4[c];                                 c++;                         if(c>=8)                                 c=0;                         }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1ms         TL0=(65536-1000)%256;//1ms         tt++;                 if(tt*a>=300)         {                         tt=0;                 d=1;         } }

网友D:
代码不够有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写一个可变速花样流水灯示例。没有用任何难懂的语句,你一看就该明白。
#include
//#include "STC90 ...

膜拜大神,你的代码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0里面switch可以去掉,只要改变a值就行了;
mod函数里面的while(1) 死循环,要加判断:a值改变的时候 ...

谢谢,你的建议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