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8RD+单片机主频不对的问题?

楼主:
本人用的STC89C58RD+单片机,自己焊接的最小系统,上电后能下载程序,IO也能正常输出,但是时钟的主频不对。用的12M的晶振,按理说主频应该是1M,但是用STC的软件计算出的1s延时却有6s,一开始怀疑是晶振自身频率不对,测了晶振输出是12M的正弦波,请问大佬们有没有知道原因的。先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2019-04-13):
这种东西没必要纠结,只要重新设置寄存器保证延时时间就行,软件与硬件脱节经常有的事。

网友B:
你需要查“STC89C58RD”手册的主频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没必要纠结,只要重新设置寄存器保证延时时间就行,软件与硬件脱节经常有的事。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D:
void Delay10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8;
        j = 154;
        k = 12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E:
在很多情況下,不管你是用C还是用汇编,单片机都是会按程序走的,如果是固定的延时,只会有uS级别的差别,mS级别是不会有的,除非你程序不对,像你这种差到那么多秒的,程序或者是烧录器设定肯定是有改动过的
你看一下烧录那6T双倍速有没有使能的,再看一下你的代码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查“STC89C58RD”手册的主频部分。

谢谢大佬,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在很多情況下,不管你是用C还是用汇编,单片机都是会按程序走的,如果是固定的延时,只会有uS级别的差别,mS级别 ...

谢谢大佬,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
谢谢大佬,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