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4电机循环测试(数码管显示)构思与实现源代码

楼主(2019-04-12):
实验构思:
      一,  两位共阴数码管4个,要求显示范围0.0~9.9  分别对应4个电机运行时间;  开机无显示,
     当电机运行时,对应的数码管从0开始计时,设定的时间到电机停止运行,数码管保持停止时间上.当下个电机运行时熄灭.
      二 按键加减范围1~99  ,按设置键3秒进入电机1时间设置 ,(K_SET) 进入设置后,上次设置的数字闪烁, 用 K_UP和K_DN进行数字加减; 步进1,相当于时间0.1秒, 步数100个(0~99);进入设置后,再按设置键,每按一次,进行电机1,2,3,4,1.....循环,同时对应的数码管闪烁,分别显示AA,BB,CC,DD来区分,按下设置键,或者设置完成后3秒无任何按键操作;保存当前数据并退出设置状态. ,在设置的时候不得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设置保存后,程序立即运行新设置的数据.
           P0               P0            P0            P0
         P1^1  P1^0      P1^3 P1^2    P1^5  P1^4   P1^7  P1^6
         数码显示1       数码显示2     数码显示3    数码显示4

开始----------->电机1-------------->电机2---------->电机3-------------电机4-------------->挡杆
PIN_POW   PIN_DJA      PIN_DJB      PIN_DJC      PIN_DJD        PIN_STOP
P2^2          P2^3          P2^4         P2^5          P2^6              P2^7
       控制1         控制2                                    控制3
     PA1   P3^0      PA2    P3^1                           PA3^2
K_POW按一次开机,再按一次停机.   K_POW=P3^4, K_SET=P3^5,   K_UP=P3^6,   K_DN=P3^7,
控制触发是低电平有效   输出为低电平            单片机STC89C52   程序C,不要汇编等.
工作过程:
        开始(PIN_POW=0,其他=1),等待控制1触发,
        控制1触发 (PIN_POW=1,PIN_STOP=0, PIN_DJA =0)
        电机1运转时间到,PIN_DJA =1,等待控制2触发.
        控制2触发.PIN_DJB =0,
        电机2运转时间到 PIN_DJB =1,PIN_DJC =0,电机3接着运行
        电机3运转时间到 PIN_DJC =1,PIN_DJD =0,电机4接着运行
        电机4运转时间到 PIN_DJD =1,等待控制3触发.
        控制3触发.PIN_STOP=1,PIN_POW=0,.
  整个过程无限循环,只有有开关机键控制;
按关机键后,等运行到PIN_POW=0时关机,不得在工作过程中途停机.

要求主程序和子程序分类;建立单独的.h文件.此设计中需要设置的数据保存,断电重新开机运行的是上次修改的参数.不得每次开机重新设定.
脚位功能在程序中直接定义,除数码管P0口外,其他单个脚位不得使用代码代替;

以上是题目,贴出全部单片机代码
main.c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delay.h"
#include"dj.h"
#include"key.h"
#include "eeprom.h"

uint  time_DJA=3000;
uint  time_DJB=3000;
uint  time_DJC=3000;
uint  time_DJD=3000;
extern bit flag_DJA1;
extern bit flag_DJB1;
extern bit flag_DJC1;
extern bit flag_DJD1;
extern bit flag_kaiguan;

sbit PA1=P2^0;
sbit PA2=P3^6;
sbit PA3=P3^7;

void main()
{
        Init_Timer0();
        PA1=1;                 //测试的时候用的
        PA2=1;                  //测试的时候用的
        PA3=1;                //测试的时候用的
        /*初始值从EEPROM 中读取*/
        time_DJA=iap_READ(iap_ADDRESS)*1000+iap_READ(iap_ADDRESS+1)*100+iap_READ(iap_ADDRESS+2)*10+iap_READ(iap_ADDRESS+3);
        time_DJB=iap_READ(iap_ADDRESS+4)*1000+iap_READ(iap_ADDRESS+5)*100+iap_READ(iap_ADDRESS+6)*10+iap_READ(iap_ADDRESS+7);
        time_DJC=iap_READ(iap_ADDRESS+8)*1000+iap_READ(iap_ADDRESS+9)*100+iap_READ(iap_ADDRESS+10)*10+iap_READ(iap_ADDRESS+11);
        time_DJD=iap_READ(iap_ADDRESS+12)*1000+iap_READ(iap_ADDRESS+13)*100+iap_READ(iap_ADDRESS+14)*10+iap_READ(iap_ADDRESS+15);
while(1)
{
        Key();        // 检测开关是否按下,开关打开,开始执行下面的代码
        if(flag_kaiguan==1)
        {
                PIN_STOP=1;                           //停止指示灯
                 PIN_POW=0;                           //开始指示灯
                delay_ms(50);//延时程序时间定义50ms,
                if(PA1==1)                  //PA1触发来到执行下面的代码,相当于开门
                {
                        PIN_POW=1;
                        PIN_STOP=0;
                        DJA();                                        //电机1开始执行
                        while(flag_DJA1==0)Key();        //等待电机1执行完毕
//                        delay_ms(1000);                          //测试的时候用的,假设1秒后触发信号2来到了
                        while(PA2==0);                          //等待触发信号2来
                        if(PA2==1)
                        {
                                DJB();                                           //电机B开始执行
                                while(flag_DJB1==0)Key();  //等待电机B执行结束
                                DJC();                                           //同理
                                while(flag_DJC1==0)Key();
                                DJD();
                                while(flag_DJD1==0)Key();
//                                delay_ms(1000);                          //测试的时候用的假设1秒后触发信号3来到
                                while(PA3==0);
                                if(PA3==1)
                                {
                                        PIN_STOP=1;
                                        PIN_POW=0;
                                //        PA1=0;
                                }
                        }
                }
    }
        else TR0=0;P0=0X00;         //开关关闭的时候把定时器关闭,数码管再清空
}

///*下面的代码可以用来第一次向EEPROM中写入数据,以后都不会用到所以注释掉*/
//                        iap_ERASE(iap_ADDRESS);
//                        iap_PROGRAM(iap_ADDRESS,3000/1000);
//                        iap_PROGRAM(iap_ADDRESS+1,3000/100%10);
//                        iap_PROGRAM(iap_ADDRESS+2,3000/10%10);
//                        iap_PROGRAM(iap_ADDRESS+3,3000%10);
//
//                        iap_PROGRAM(iap_ADDRESS+4,3000/1000);
//                        iap_PROGRAM(iap_ADDRESS+5,3000/100%10);
//                        iap_PROGRAM(iap_ADDRESS+6,3000/10%10);
//                        iap_PROGRAM(iap_ADDRESS+7,3000%10);
//
//                        iap_PROGRAM(iap_ADDRESS+8,3000/1000);
//                        iap_PROGRAM(iap_ADDRESS+9,3000/100%10);
//                        iap_PROGRAM(iap_ADDRESS+10,3000/10%10);
//                        iap_PROGRAM(iap_ADDRESS+11,3000%10);
//
//                        iap_PROGRAM(iap_ADDRESS+12,3000/1000);
//                        iap_PROGRAM(iap_ADDRESS+13,3000/100%10);
//                        iap_PROGRAM(iap_ADDRESS+14,3000/10%10);
//                        iap_PROGRAM(iap_ADDRESS+15,3000%10);
//                        while(1);
}

key.c

#include"key.h"
extern  uint  time_DJA;
extern  uint  time_DJB;
extern  uint  time_DJC;
extern  uint  time_DJD;

bit flag_key1=0;  //设置键被按下三秒
bit flag_anjian=0;  // 用于标记有按键按下,三秒无按键按下则退出设置界面
bit flag_kaiguan=0;  //开关键1是开机,0是关机
uint key_num=1;

void  Key()
{
                if(K_SET ==0  && flag_key1==0)                         //检查P3.7端口是否为低电平,即检测S17是否被按下
                {
                        delay_ms(2000);                         //再次检测S17是否被按下
                        if(K_SET ==0)
                        {
                                while(K_SET == 0); //等待按键释放
                                flag_key1=1;
                        }
                }
        if(flag_key1==1)
        {
                if(K_SET == 0)                         //检查P3.7端口是否为低电平,即检测S17是否被按下
                {                                                 //延时一定时间,去抖
                        delay_ms(10);                         //再次检测S17是否被按下
                        if(K_SET == 0)
                        {
                                while(K_SET == 0); //等待按键释放
                                key_num++;
                                flag_anjian=1;
                                if(key_num==5)
                                {
                                        key_num=1;
                                }
                        }
                }
        }

        if(flag_key1==1)
        {
                if(K_UP == 0)                         //检查P3.7端口是否为低电平,即检测S17是否被按下
                {                                                 //延时一定时间,去抖
                        delay_ms(10);                         //再次检测S17是否被按下
                        if(K_UP == 0)
                        {
                                while(K_UP == 0); //等待按键释放
                                flag_anjian=1;
                                switch(key_num)
                                {
                                        case 1:
                                        time_DJA+=100;
                                        break;
                                        case 2:
                                        time_DJB+=100;
                                        break;
                                        case 3:
                                        time_DJC+=100;
                                        break;
                                        case 4:
                                        time_DJD+=100;
                                        break;
                                }
                        }
                }

                if(K_DN == 0)                         //检查P3.7端口是否为低电平,即检测S17是否被按下
                {                                                 //延时一定时间,去抖
                        delay_ms(10);                         //再次检测S17是否被按下
                        if(K_DN == 0)
                        {
                                while(K_DN == 0); //等待按键释放
                                flag_anjian=1;
                                switch(key_num)
                                {
                                        case 1:
                                        time_DJA-=100;
                                        break;
                                        case 2:
                                        time_DJB-=100;
                                        break;
                                        case 3:
                                        time_DJC-=100;
                                        break;
                                        case 4:
                                        time_DJD-=100;
                                        break;
                                }
                        }
                }
        }

        /*开关按键代码*/
                if(K_POW ==0 )                         //检查P3.7端口是否为低电平,即检测S17是否被按下
                {
                        delay_ms(10);                         //再次检测S17是否被按下
                        if(K_POW ==0)
                        {
                                while(K_POW == 0); //等待按键释放
                                flag_kaiguan=~flag_kaiguan;
                        }
                }

}

delay.c

#include"delay.h"
/*==========================================================
函数名称:void delayms(void)
形    参:无
返回值  :无
功能描述:1ms延时
时    间:2015-11-19
使    用:delayms();
==========================================================*/
void delaym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
        for(i=0;i<time;i++)
                delayms();
}

dj.c

#include"dj.h"
#include"key.h"
#include "eeprom.h"
extern uint key_num;
extern bit flag_key1;
extern uint key_num;
extern bit flag_anjian;
extern uint  time_DJA;
extern uint  time_DJB;
extern uint  time_DJC;
extern uint  time_DJD;

bit flag_DJA=0;          //定时器运行电机A的代码
bit flag_DJA1=0;  //电机进入一次DJA()后主模块就不第二次进去了

bit flag_DJB=0;          //定时器运行电机B的代码
bit flag_DJB1=0;  //电机进入一次DJB()后主模块就不第二次进去了

bit flag_DJC=0;          //定时器运行电机C的代码
bit flag_DJC1=0;  //电机进入一次DJC()后主模块就不第二次进去了

bit flag_DJD=0;          //定时器运行电机D的代码
bit flag_DJD1=0;  //电机进入一次DJD()后主模块就不第二次进去了

uint num=0;
uint num1=0;
uint num2=0;  //用于在设置模式定时三秒,没有操作则退出设置模式
uchar SMG_N[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共阴极数码管

uchar shu_1,shu_2,shu_3,shu_4,shu_5,shu_6,shu_7,shu_8;

void DJA()
{
        TR0=1;// 定时器0打开
        num=0;
        PIN_DJA=0;
        flag_DJD=0;
        flag_DJD1=0;
        flag_DJA=1;

}

void DJB()
{
        TR0=0;// 定时器0关闭                 //还原定时器0
        TH0=(65536-45872)/256;                    //11.0592 晶振定时50ms还原定时器0
        TL0=(65536-45872)%256;                 //还原定时器0
        num=0;                                                 //还原定时器0
        flag_DJA=0;                                         //还原A的标志位
        flag_DJA1=0;                                         //还原A的标志位
        PIN_DJB=0;
        flag_DJB=1;
        TR0=1;

}

void DJC()
{
        TR0=0;// 定时器0关闭
        TH0=(65536-45872)/256;                    //11.0592 晶振定时50ms
        TL0=(65536-45872)%256;
        num=0;
        flag_DJB=0;                                         //还原B的标志位
        flag_DJB1=0;                                         //还原B的标志位
        PIN_DJC=0;
        flag_DJC=1;
        TR0=1;

}

void DJD()
{
        TR0=0;// 定时器0关闭
        TH0=(65536-45872)/256;                    //11.0592 晶振定时50ms
        TL0=(65536-45872)%256;
        num=0;
        flag_DJC=0;                                         //还原C的标志位
        flag_DJC1=0;                                        //还原C的标志位
        PIN_DJD=0;
        flag_DJD=1;
        TR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9216)/256;                    //11.0592 晶振定时50ms
                TL0=(65536-9216)%256;
                num++;num1++;                                 //num1控制数码管显示num控制电机什么时候停止

/*电机A的代码******************************************************************/
                if(flag_DJA==1)
                {
                        if(num>=(time_DJA/10))          //time_DJA是电机A转动的时间,单位为ms
                        {
                                PIN_DJA=1;
                                flag_DJA1=1;
                                num=0;
                        }
                        if(PIN_DJA==0)                                 //如果电机在运行则说明数码管数子还在跳动
                        {
                                shu_1=(num/10)/10;
                                shu_2=(num/10)%10;
                        }
                        else
                        {
                                shu_1=(time_DJA/100)/10;
                                shu_2=(time_DJA/100)%10;
                        }
                        if(num1==1 && flag_key1==0)
                        {
                                P0=0X00;
                                P1=0xfe;
                                P0=SMG_N[shu_1]+128;
                        }
                        if(num1==2 && flag_key1==0 )
                        {
                                num1=0;
                                P0=0X00;
                                P1=0xfd;
                                P0=SMG_N[shu_2];
                        }
                }
/******************************************************************************/

/*********************************************************************************/
/*d电机B的代码 *******************************************************************/
                if(flag_DJB==1)
                {
                        if(num>=(time_DJB/10))          //time_DJA是电机A转动的时间,单位为ms
                        {
                                PIN_DJB=1;
                                flag_DJB1=1;
                                num=0;
                        }
                        if(PIN_DJB==0)                                 //如果电机在运行则说明数码管数子还在跳动
                        {
                                shu_3=(num/10)/10;
                                shu_4=(num/10)%10;
                        }
                        else
                        {
                                shu_1=(time_DJB/100)/10;
                                shu_2=(time_DJB/100)%10;
                        }
                        if(num1==1 && flag_key1==0  )
                        {
                                P0=0X00;
                                P1=0xfb;
                                P0=SMG_N[shu_3]+128;
                        }
                        if(num1==2 && flag_key1==0 )
                        {
                                num1=0;
                                P0=0X00;
                                P1=0xf7;
                                P0=SMG_N[shu_4];
                        }

                }
/****************************************************************************/

/*d电机C的代码 *******************************************************************/
                if(flag_DJC==1)
                {
                        if(num>=(time_DJC/10))          //time_DJA是电机A转动的时间,单位为ms
                        {
                                PIN_DJC=1;
                                flag_DJC1=1;
                                num=0;
                        }
                        if(PIN_DJC==0)                                 //如果电机在运行则说明数码管数子还在跳动
                        {
                                shu_5=(num/10)/10;
                                shu_6=(num/10)%10;
                        }
                        else
                        {
                                shu_5=(time_DJC/100)/10;
                                shu_6=(time_DJC/100)%10;
                        }
                        if(num1==1  && flag_key1==0 )
                        {
                                P0=0X00;
                                P1=0xef;
                                P0=SMG_N[shu_5]+128;
                        }
                        if(num1==2  && flag_key1==0 )
                        {
                                num1=0;
                                P0=0X00;
                                P1=0xdf;
                                P0=SMG_N[shu_6];
                        }

                }
/****************************************************************************/

         /*d电机D的代码 *******************************************************************/
                if(flag_DJD==1)
                {
                        if(num>=(time_DJD/10))          //time_DJA是电机A转动的时间,单位为ms
                        {
                                PIN_DJD=1;
                                flag_DJD1=1;
                                num=0;
                        }
                        if(PIN_DJD==0)                                 //如果电机在运行则说明数码管数子还在跳动
                        {
                                shu_7=(num/10)/10;
                                shu_8=(num/10)%10;
                        }
                        else
                        {
                                shu_7=(time_DJD/100)/10;
                                shu_8=(time_DJD/100)%10;
                        }
                        if(num1==1 && flag_key1==0 )
                        {
                                P0=0X00;
                                P1=0xBf;
                                P0=SMG_N[shu_7]+128;
                        }
                        if(num1==2 && flag_key1==0 )
                        {
                                num1=0;
                                P0=0X00;
                                P1=0x7f;
                                P0=SMG_N[shu_8];
                        }

                }
/****************************************************************************/

/*按下设置键后数码管显示的代码*/
if(flag_key1==1)
{
         switch(key_num)
        {
                case 1:
                        if(num1==1)
                        {
                                P0=0X00;
                                P1=0xfe;
                                P0=SMG_N[(time_DJA/100)/10]+128;
                        }
                        if(num1==2)
                        {
                                num1=0;
                                P0=0X00;
                                P1=0xfd;
                                P0=SMG_N[(time_DJA/100)%10];
                        }break;
                case 2:
                        if(num1==1)
                        {
                                P0=0X00;
                                P1=0xfb;
                                P0=SMG_N[(time_DJB/100)/10]+128;
                        }
                        if(num1==2)
                        {
                                num1=0;
                                P0=0X00;
                                P1=0xf7;
                                P0=SMG_N[(time_DJB/100)%10];
                        }break;
                case 3:
                        if(num1==1)
                        {
                                P0=0X00;
                                P1=0xef;
                                P0=SMG_N[(time_DJC/100)/10]+128;
                        }
                        if(num1==2)
                        {
                                num1=0;
                                P0=0X00;
                                P1=0xdf;
                                P0=SMG_N[(time_DJC/100)%10];
                        }break;
                case 4:
                        if(num1==1)
                        {
                                P0=0X00;
                                P1=0xbf;
                                P0=SMG_N[(time_DJD/100)/10]+128;
                        }
                        if(num1==2)
                        {
                                num1=0;
                                P0=0X00;
                                P1=0x7f;
                                P0=SMG_N[(time_DJD/100)%10];
                        }break;
        }
}

/* 进入设置后三秒没有操作自动退出并且把数据保存到EEPROM*/
         if(flag_key1==1)
        {
                num2++;
                if(num2==300)
                {
                        flag_key1=0;
                        iap_ERASE(iap_ADDRESS);
                        iap_PROGRAM(iap_ADDRESS,time_DJA/1000);
                        iap_PROGRAM(iap_ADDRESS+1,time_DJA/100%10);
                        iap_PROGRAM(iap_ADDRESS+2,time_DJA/10%10);
                        iap_PROGRAM(iap_ADDRESS+3,time_DJA%10);

                        iap_PROGRAM(iap_ADDRESS+4,time_DJB/1000);
                        iap_PROGRAM(iap_ADDRESS+5,time_DJB/100%10);
                        iap_PROGRAM(iap_ADDRESS+6,time_DJB/10%10);
                        iap_PROGRAM(iap_ADDRESS+7,time_DJB%10);

                        iap_PROGRAM(iap_ADDRESS+8,time_DJC/1000);
                        iap_PROGRAM(iap_ADDRESS+9,time_DJC/100%10);
                        iap_PROGRAM(iap_ADDRESS+10,time_DJC/10%10);
                        iap_PROGRAM(iap_ADDRESS+11,time_DJC%10);

                        iap_PROGRAM(iap_ADDRESS+12,time_DJD/1000);
                        iap_PROGRAM(iap_ADDRESS+13,time_DJD/100%10);
                        iap_PROGRAM(iap_ADDRESS+14,time_DJD/10%10);
                        iap_PROGRAM(iap_ADDRESS+15,time_DJD%10);
                }

                if(flag_anjian==1)
                {
                        flag_anjian=0;
                        num2=0;
                }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AUXR=0X00;                                //定时器0 定时器 1工作在12分频  即1T
                TMOD=0x11;                        //定时器0 和定时器1 不可自动重装载模式
                TH0=(65536-9216)/256;                    //11.0592 晶振定时50ms
                TL0=(65536-9216)%256;
                TL1 = (65536-46080)/256;         //        11.0592 晶振定时20ms
                TH1 = (65536-46080)%256;
                TR0=0;                         //定时器0关闭
                TR1 = 0;                //定时器1关闭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T1=1;                        //允许定时器1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

eeprom.c

#include "eeprom.h"

//使硬件或软件操作停止

void iap_IDLE()

{

    IAP_CONTR=0;  //禁止IAP读写擦除

    IAP_CMD=0;  //等待

    IAP_TRIG=0;  //命令未触发

    IAP_ADDRH=0x80;  //高位数据地址

    IAP_ADDRL=0;     //低位

}

//从数据里面读取数据

uchar iap_READ(uint addr)

{   uchar datas;

    IAP_CONTR=IAP_EN; //控制允许位

    IAP_CMD=CMD_READ;   //写入读命令

    IAP_ADDRL=addr;  //自定义地址

    IAP_ADDRH=addr>>8;

    IAP_TRIG=0x5a;  //命令有效

    IAP_TRIG=0xa5;

    _nop_();

    datas=IAP_DATA;

    iap_IDLE();

    return datas;  //返回读出的数据

}

//写一个比特ISP写到某个地方

void iap_PROGRAM(uint addr,uchar datas)

{

    IAP_CONTR=IAP_EN;

    IAP_CMD=CMD_PROGRAM;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DATA=datas;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iap_IDLE();

}

//擦掉某个区域

void iap_ERASE(uint addr)

{

    IAP_CONTR=IAP_EN;

    IAP_CMD=CMD_ERASE;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iap_IDLE();

}

楼主:
新手,有更好的实现方式可以一起交流,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