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8数码管显示红外编码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4-13):
无需复杂的电路,使用8个数码管既可显示出红外遥控的编码,电路简单,代码少,适合新手玩,不知道论坛有没有人发过,新人新帖

/***************************************************************************
标题:        红外遥控解码器数码管显示   使用12mhz晶振
管脚:P33红外接收数据,P0口数码管数据口,P10数码管千位,P11数码管百位,P12数码管十位,P13数码管个位
效果:        运行程序,按遥控器按键,在数码管上显示相应的地址码-控制码(以16进制显示)
                        分两段,前段是地址码,后段为控制码,用点隔开,显示两字节,忽略反码,使用共阴数码管

******************************************************************************/

#include <reg51.h>

sbit SMG_0 = P1^0;        //定义数码管(千万位)
sbit SMG_1 = P1^1;        //定义数码管(百万位)
sbit SMG_2 = P1^2;        //定义数码管(十万位)
sbit SMG_3 = P1^3;        //定义数码管(万位)
sbit SMG_4 = P1^4;        //定义数码管(千位)
sbit SMG_5 = P1^5;        //定义数码管(百位)
sbit SMG_6 = P1^6;        //定义数码管(十位)
sbit SMG_7 = P1^7;        //定义数码管(个位)

/********数据定义*************************************************************/
sbit hwx=P3^3;                  //红外接收数据引脚,
code unsigned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数码管段值表 0-9 a-f
unsigned char ly_disdate[8]={0,0,0,0,0,0,0,0};        //显示缓冲
unsigned char ly_lhj[4];        //保存NEC的四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ly_ct=0;    //计数时间
bit ly_flag=1;                  //成功接收标志

//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定义显示函数,直接显示缓冲区数值
void delay(void);
void delay100us(void);

/***********外中断1入口函数,P33引脚,红外线接收IC数据脚**************************/
void hongwai(void) interrupt 2
        {
                unsigned char i,ia;
/**************开始判断是否为NEC波形引导码的前9MS和后4.5MS******************************/
                ly_ct=0;              //计数时间清0

                while(!hwx)     //hwx红外管脚

                delay100us();         //调用0.1MS延时计数,ly_ct每调用一次加1

                if(ly_ct<80||ly_ct>100)            //NEC引导码前9MS,ly_ct约等于90,给个误差值,用80-100之间来判断

                return;

                ly_ct=0;              //计数时间请0

                while(hwx)

                {
                        delay100us();

                        if(ly_ct>50)        //NEC引导码引导码的后4.5MS,ly_ct约45

                        return;

                }

                if(ly_ct<40)        //NEC引导码引导码的后4。5MS,ly_ct约45

                return;

/***********开始接收四个字节内容**************************************/

                for(i=0;i<4;i++)
                {

                        for(ia=0;ia<8;ia++)
                        {

                                while(!hwx);        //低电平开始,不处理只等待高电平接收

                                ly_ct=0;

                                while(hwx)   //高电平开始,
                                        {

                                                delay100us();

                                                if(ly_ct>20)

                                                return;

                                        }

//高电平结束,判断数据1或0向变量移入

                                                ly_lhj[i]>>=1;        //数据由高位移入低位

                                                if(ly_ct>10)        //时间量TH1高于10,即高于1MS判断为1

                                                ly_lhj[i]|=0x80;

                                }

                }

                ly_flag=1;        //接收成功

                TF1=0;

}

//显示函数,参数为显示内容,只显示两位数

        void display()
        {

                SMG_0=0;        //选择千万位数码管

                P0=table[ly_disdate[0]];        //

                delay();        //

                P0=0XFF;        //

                SMG_0=1;        //

                SMG_1=0;        //选择百万位数码管SMG_b

                P0=table[ly_disdate[1]]|0x80;        //加上小数点

                delay();        //延时

                P0=0XFF;        //

                SMG_1=1;        //

                SMG_2=0;        //选择十位数码管

                P0=table[ly_disdate[2]];        //

                delay();        //

                P0=0XFF;        //

                SMG_2=1;        //

                SMG_3=0;        //选择个位数码管

                P0=table[ly_disdate[3]]|0x80;        //加上小数点;        //

                delay();        //

                P0=0XFF;        //

                SMG_3=1;        //

                SMG_4=0;        //选择千万位数码管

                P0=table[ly_disdate[4]];        //

                delay();        //

                P0=0XFF;        //

                SMG_4=1;        //

                SMG_5=0;        //选择百万位数码管SMG_b

                P0=table[ly_disdate[5]]|0x80;        //加上小数点

                delay();        //延时

                P0=0XFF;        //

                SMG_5=1;        //

                SMG_6=0;        //选择十位数码管

                P0=table[ly_disdate[6]];        //

                delay();        //

                P0=0XFF;        //

                SMG_6=1;        //

                SMG_7=0;        //选择个位数码管

                P0=table[ly_disdate[7]];        //加上小数点

                delay();        //

                P0=0XFF;        //

                SMG_7=1;        //

        }

//延时子函数,短暂延时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10;

                while(i--);

        }

void delay100us(void)
        {
                unsigned char i=15;
                while(i--);
                ly_ct++;
        }

void main(void)
        {
                EA=1;        //首先开启总中断
                EX1=1; //开启外部中断1,红外接收数据引脚
                IT1=1; //设置成下降沿触发方式
                while(1)
                        {
                                if(ly_flag)
                                        {                 //接收成功处理显示缓冲,以16进制显示
                                                ly_flag=0;
                                                ly_disdate[0]=ly_lhj[0]/16;
                                                ly_disdate[1]=ly_lhj[0]%16;
                                                ly_disdate[2]=ly_lhj[1]/16;
                                                ly_disdate[3]=ly_lhj[1]%16;
                                                ly_disdate[4]=ly_lhj[2]/16;
                                                ly_disdate[5]=ly_lhj[2]%16;
                                                ly_disdate[6]=ly_lhj[3]/16;
                                                ly_disdate[7]=ly_lhj[3]%16;
                                        }
                                        display();//显示缓冲内容

                        }

        }

网友A:
大佬,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