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USART1双机通信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19-04-13):
STC89C52-USART1双机通信-程序+pritues仿真图实现功能是发送端按下按钮,接收端对应的指示灯亮起
内容包含:keil+protues
适合刚接触单片机的同学
有什么单片机的问题大家也可以留言评论!

发送端单片机程序:

/*-------------------------------------
        UART双机通信:使用波特率9600发送
            本程序负责发送数据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void InitUART(void);
void SendData(uchar dat);
void SendString(uchar *s);

bit busy;
bit Flag;
uchar GetC;

unsigned char buff[50];
unsigned char i = 0;

void main()
{
        InitUART();
    while(1)
        {
                 switch(P2)
                 {
                         case 0X7F:SendString("1");break;
                        case 0XBF:SendString("2");break;
                        case 0XDF:SendString("3");break;
                        case 0XEF:SendString("4");break;
                        default:break;
             }
        }
}
/*----------------------------
    UART1初始化
-----------------------------*/
void InitUART(void)
{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TMOD = 0x20;                //定时器1为模式2(8位自动重载)
    TL1 = 0xF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H1 = 0xFD;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工作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GetC = SBUF;              //P0显示串口数据
                buff[i]  = SBUF;
                i++;
                if(i==1)
                {i=0;
                    Flag=1;
                }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busy = 0;               //清忙标志
    }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uchar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busy = 1;
    SBUF = dat;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u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网友A(2019-05-15):
下载后文件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后文件损坏

貌似我下载后可以正常打开,你用什么解压的?我用的最新版的winrar

网友C:
能互相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