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翻译介绍一下单片机按键连按程序,看着有点迷糊

楼主(2019-04-13):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mode)key_up=1;  //支持连按
if(key_up&&(KEY0==0||KEY1==0||KEY2==0||WK_UP==1))
{
  delay_ms(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0==0)return KEY0_PRES;
  else if(KEY1==0)return KEY1_PRES;
  else if(KEY2==0)return KEY2_PRES;
  else if(WK_UP==1)return WKUP_PRES;
}else if(KEY0==1&&KEY1==1&&KEY2==1&&WK_UP==0)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网友A:
这是一个有参数有返回值的按键扫描程序,写得不错。
如果参数mode=0,那么程序被调用时有按键按下只能响应一次并返回对应键值,然后被key_up=0锁死。必须等待松手后key_up=1才能复位,此时再次按下才能响应。如果参数mode大于0,不必等待松手后key_up=1复位,key_up始终被置1,破坏了按键锁定条件,那么有键按下后不松手,程序每调用一次就返回一次键值,达到连按的目的。可以通过改变参数mode的值而变化为单按或连按。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mode)
                key_up=1;  //支持连按
        if(key_up && (KEY0==0||KEY1==0||KEY2==0||WK_UP==1))
        {
                delay_ms(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0==0)
                        return KEY0_PRES;
                else if(KEY1==0)
                        return KEY1_PRES;
                else if(KEY2==0)
                        return KEY2_PRES;
                else if(WK_UP==1)
                        return WKUP_PRES;
        }
        else if(KEY0==1&&KEY1==1&&KEY2==1&&WK_UP==0)
        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