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20ma转1-5V电路图 测量值与分析值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
本人在网上找到了一个4-20ma转换为1-5V电路图如下,理论分析可以做到转换 但是事物电路搭建之后却发现输出电压一直是10V不变,即使改变输入电流所测的输出电压也是10V.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了,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2019-04-13):
运放的三个脚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B:
网上的R4是接在R5的右边的,应该是接在左边的吧,I=Vout*R3/(R3+R4),这个R3,R4参数也不对

网友B:
流过20mA时,R1上的电压降是0.02*200=4V,输出V=(1+25/100)*4=1.25*4=5V; 当流过4mA时,R1上的压降是0.8V,那么输出V=1.25*0.8=1V,检查你搭的电路有没有错

网友C:
R4阻值过大或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