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cc2530裸机模拟IIC接口程序 实现VL53L0X激光测距

楼主:
采用IAR环境,实现普通模块测距,串口输出数据。

代码如下:
#include "VL53L0.h"
#include "myiic.h"

uint16_t bswap(u8 b[])
{
        uint16_t val = ((b[0]<< 8) & b[1]);
        return val;
}

uint16_t VL53L0X_decode_vcsel_period(short vcsel_period_reg)
{
        uint16_t vcsel_period_pclks = (vcsel_period_reg + 1) <<1;
        return vcsel_period_pclks;
}

uint16_t makeuint16(int lsb, int msb)
{
    return ((msb & 0xFF) << 8) | (lsb & 0xFF);
}

//IIC连续写
//addr:器件地址
//reg:寄存器地址
//len:写入长度
//buf:数据区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8 VL53L0X_Write_Len(u8 addr,u8 reg,u8 len,u8 *buf)
{
        u8 i;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r<<1)|0);//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f(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
                IIC_Stop();
                return 1;
        }
    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for(i=0;i<len;i++)
        {
                IIC_Send_Byte(buf[i]);        //发送数据
                if(IIC_Wait_Ack())                //等待ACK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top();
        return 0;
}
//IIC连续读
//addr:器件地址
//reg: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len:要读取的长度
//buf:读取到的数据存储区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8 VL53L0X_Read_Len(u8 addr,u8 reg,u8 len,u8 *buf)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r<<1)|0);//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f(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
                IIC_Stop();
                return 1;
        }
    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r<<1)|1);//发送器件地址+读命令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while(len)
        {
                if(len==1)*buf=IIC_Read_Byte(0);//读数据,发送nACK
                else *buf=IIC_Read_Byte(1);                //读数据,发送ACK
                len--;
                buf++;
        }
    IIC_Stop();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0;
}
//IIC写一个字节
//reg:寄存器地址
//data:数据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8 VL53L0X_Write_Byte(u8 reg,u8 data)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VL53L0X_Add<<1)|0);//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f(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
                IIC_Stop();
                return 1;
        }
    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end_Byte(data);//发送数据
        if(IIC_Wait_Ack())        //等待ACK
        {
                IIC_Stop();
                return 1;
        }
    IIC_Stop();
        return 0;
}
//IIC读一个字节
//reg:寄存器地址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VL53L0X_Read_Byte(u8 reg)
{
        u8 res;
    IIC_Start();
        //IIC_Send_Byte((VL53L0X_Add<<1)|0);//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IC_Send_Byte(0x52);//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53 );//发送器件地址+读命令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res=IIC_Read_Byte(0);//读取数据,发送nACK
    IIC_Stop();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res;
}

附带芯片原理图、接线及ARDUINO原码。

网友A(2019-04-13):
由于CC2530是无IIC硬件支持的,所以写了一个,上面应该是采用普通测距模式,由于该芯片是不提供测距函数的,因此是根据ARDUINO的原码移植的。

网友A:
这个才是 main.c

/**************************************/
/*           WeBee团队                */
/*         Zigbee学习例程             */
/*例程名称:                         */
/*建立时间:2012/04/18               */
/*描述:main
**************************************/
#include <ioCC2530.h>
#include "type.h"
#include "clock.h"
#include "uart.h"
#include "VL53L0.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void)
{
  clockInit();
  uartInit();
  IIC_Init();
  u8 val = 0;
  u8 gbuf[16];
  uint32_t cnt = 0;
//  uint16_t count[3];

  while(1)
  {
    VL53L0X_Write_Byte(VL53L0X_REG_SYSRANGE_START, 0x01);//启动检测
    while(cnt < 100)//当检测完成,即读取距离值
    {
      delay_ms(10);
      val = VL53L0X_Read_Byte(VL53L0X_REG_RESULT_RANGE_STATUS);
      if( val & 0x01) break;
      cnt++;
    }
//    if( val & 0x01)
//      uartSendString("\r\n readey \r\n",12);
//    else
//      uartSendString("\r\n NOT readey \r\n",16);
    VL53L0X_Read_Len(VL53L0X_Add, 0x14 , 12, gbuf);//读取数据
//    count[0] = makeuint16(gbuf[7], gbuf[6]);//ambient count
//    count[1] = makeuint16(gbuf[9], gbuf[8]);//signal count
//    count[2] = makeuint16(gbuf[11], gbuf[10]);//距离
//    DeviceRangeStatusInternal = ((gbuf[0] & 0x78) >> 3);//status

    //打印距离值
    uartPutInt16(makeuint16(gbuf[11], gbuf[10]));
    delay_ms(500);
  }
}

网友B(2019-10-03):
非常不错的资料,值得参考

网友B:
非常不错的资料,值得参考,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