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的电压测量与控制,应该如何着手呢?毫无头绪

楼主:
有大佬能给个方向吗,10000V的电压测量与控制,2a的电流检测,精度2% 应该如何着手呢

网友A(2019-04-13):
单片机这边测量,控制与低压是一样的,只不过要用到“高压电压互感器”这种器件把高压转换为低压便于单片机测量。

网友B:
用互感器过渡

互感器又称为仪用变压器,是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统称。能将高电压变成低电压、大电流变成小电流,用于量测或保护系统。其功能主要是将高电压或大电流按比例变换成标准低电压(100V)或标准小电流(5A或1A,均指额定值),以便实现测量仪表、保护设备及自动控制设备的标准化、小型化。同时互感器还可用来隔开高电压系统,以保证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网友C:
对,用互感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