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OLED显示最终值STM32程序

楼主(2019-04-13):
mpu6050 +oled显示亲测可用

#include "led.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puiic.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串口1发送1个字符
//c:要发送的字符

int main()
{
        u8 t=0;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short 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原始数据
        short temp;                                        //温度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
        delay_init();        //延时初始?

        MPU_IIC_Init();
        MPU_Init();                                        //初始化MPU6050
        OLED_Init();                                           //初始化LCD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OLED_Clear();
                while(        mpu_dmp_init() )
                {

                OLED_ShowString(0,0," error");

                }
        while(1)
        {
//                OLED_ShowString(0,0," Temp:    . C");

//                OLED_ShowString(0,4," Roll:    . C");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
                {
                        delay_ms(1);
                        OLED_ShowString(0,6," success");
                        temp=MPU_Get_Temperature();        //得到温度值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得到陀螺仪数据
                        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
                        if((t%10)==0)
                        {
                                temp=pitch*10;
                                if(temp<0)
                                {
                                OLED_ShowNum(50,2,temp,3,16);                //显示小数部分                 //转为正数
                                }

                        t=0;

                        }
                        t++;
                }else OLED_ShowString(0,6," fi ll");

        }
}
        //                                        temp=pitch*10;
//                                if(temp<0)
//                                {
//                                        LCD_ShowChar(30+48,220,'-',16,0);                //显示负号
//                                        temp=-temp;                //转为正数
//                                }else LCD_ShowChar(30+48,220,' ',16,0);                //去掉负号
        //                        OLED_ShowNum(44,4,pitch ,2,16);                //显示整数部分
//                                OLED_ShowNum(60,4,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
                {
                        temp=MPU_Get_Temperature();        //得到温度值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得到陀螺仪数据
                        usart1_report_imu(aacx,aacy,aacz,gyrox,gyroy,gyroz,(int)(roll*100),(int)(pitch*100),(int)(yaw*10));

        }*/

//传送数据给匿名四轴上位机软件(V2.6版本)
//fun:功能字. 0XA0~0XAF
//data:数据缓存区,最多28字节!!
//len:data区有效数据个数
/*void usart1_niming_report(u8 fun,u8*data,u8 len)
{
        u8 send_buf[32];
        u8 i;
        if(len>28)return;        //最多28字节数据
        send_buf[len+3]=0;        //校验数置零
        send_buf[0]=0X88;        //帧头
        send_buf[1]=fun;        //功能字
        send_buf[2]=len;        //数据长度
        for(i=0;i<len;i++)send_buf[3+i]=data[i];                        //复制数据
        for(i=0;i<len+3;i++)send_buf[len+3]+=send_buf[i];        //计算校验和
        for(i=0;i<len+4;i++)usart1_send_char(send_buf[i]);        //发送数据到串口1
}
//发送加速度传感器数据和陀螺仪数据
//aacx,aacy,aac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加速度值
//gyrox,gyroy,gyro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陀螺仪值
void mpu6050_send_data(short aacx,short aacy,short aacz,short gyrox,short gyroy,short gyroz)
{
        u8 tbuf[12];
        tbuf[0]=(aacx>>8)&0XFF;
        tbuf[1]=aacx&0XFF;
        tbuf[2]=(aacy>>8)&0XFF;
        tbuf[3]=aacy&0XFF;
        tbuf[4]=(aacz>>8)&0XFF;
        tbuf[5]=aacz&0XFF;
        tbuf[6]=(gyrox>>8)&0XFF;
        tbuf[7]=gyrox&0XFF;
        tbuf[8]=(gyroy>>8)&0XFF;
        tbuf[9]=gyroy&0XFF;
        tbuf[10]=(gyroz>>8)&0XFF;
        tbuf[11]=gyroz&0XFF;
        usart1_niming_report(0XA1,tbuf,12);//自定义帧,0XA1
}
//通过串口1上报结算后的姿态数据给电脑
//aacx,aacy,aac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加速度值
//gyrox,gyroy,gyro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陀螺仪值
//roll:横滚角.单位0.01度。 -18000 -> 18000 对应 -180.00  ->  180.00度
//pitch:俯仰角.单位 0.01度。-9000 - 9000 对应 -90.00 -> 90.00 度
//yaw:航向角.单位为0.1度 0 -> 3600  对应 0 -> 360.0度
void usart1_report_imu(short aacx,short aacy,short aacz,short gyrox,short gyroy,short gyroz,short roll,short pitch,short yaw)
{
        u8 tbuf[28];
        u8 i;
        for(i=0;i<28;i++)tbuf[i]=0;//清0
        tbuf[0]=(aacx>>8)&0XFF;
        tbuf[1]=aacx&0XFF;
        tbuf[2]=(aacy>>8)&0XFF;
        tbuf[3]=aacy&0XFF;
        tbuf[4]=(aacz>>8)&0XFF;
        tbuf[5]=aacz&0XFF;
        tbuf[6]=(gyrox>>8)&0XFF;
        tbuf[7]=gyrox&0XFF;
        tbuf[8]=(gyroy>>8)&0XFF;
        tbuf[9]=gyroy&0XFF;
        tbuf[10]=(gyroz>>8)&0XFF;
        tbuf[11]=gyroz&0XFF;
        tbuf[18]=(roll>>8)&0XFF;
        tbuf[19]=roll&0XFF;
        tbuf[20]=(pitch>>8)&0XFF;
        tbuf[21]=pitch&0XFF;
        tbuf[22]=(yaw>>8)&0XFF;
        tbuf[23]=yaw&0XFF;
        usart1_niming_report(0XAF,tbuf,28);//飞控显示帧,0XAF
}

int main(void)
{
        u8 t=0,report=1;                        //默认开启上报
        u8 key;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short 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原始数据
        short temp;                                        //温度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500000);                 //串口初始化为500000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MPU_Init();                                        //初始化MPU6050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MPU6050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5/1/17");
        while(mpu_dmp_init())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MPU605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130,239,13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MPU6050 OK");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KEY0:UPLOAD ON/OFF");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UPLOAD ON ");
        LCD_ShowString(30,200,200,16,16," Temp:    . C");
        LCD_ShowString(30,220,200,16,16,"Pitch:    . C");
        LCD_ShowString(30,240,200,16,16," Roll:    . C");
        LCD_ShowString(30,260,200,16,16," Yaw :    . C");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KEY0_PRES)
                {
                        report=!report;
                        if(report)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UPLOAD ON ");
                        else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UPLOAD OFF");
                }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
                {
                        temp=MPU_Get_Temperature();        //得到温度值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得到陀螺仪数据
                        if(report)mpu6050_send_data(aacx,aacy,aacz,gyrox,gyroy,gyroz);//用自定义帧发送加速度和陀螺仪原始数据
                        if(report)usart1_report_imu(aacx,aacy,aacz,gyrox,gyroy,gyroz,(int)(roll*100),(int)(pitch*100),(int)(yaw*10));
                        if((t%10)==0)
                        {
                                if(temp<0)
                                {
                                        LCD_ShowChar(30+48,200,'-',16,0);                //显示负号
                                        temp=-temp;                //转为正数
                                }else LCD_ShowChar(30+48,200,' ',16,0);                //去掉负号
                                LCD_ShowNum(30+48+8,200,temp/100,3,16);                //显示整数部分
                                LCD_ShowNum(30+48+40,20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temp=pitch*10;
                                if(temp<0)
                                {
                                        LCD_ShowChar(30+48,220,'-',16,0);                //显示负号
                                        temp=-temp;                //转为正数
                                }else LCD_ShowChar(30+48,220,' ',16,0);                //去掉负号
                                LCD_ShowNum(30+48+8,220,temp/10,3,16);                //显示整数部分
                                LCD_ShowNum(30+48+40,22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temp=roll*10;
                                if(temp<0)
                                {
                                        LCD_ShowChar(30+48,240,'-',16,0);                //显示负号
                                        temp=-temp;                //转为正数
                                }else LCD_ShowChar(30+48,240,' ',16,0);                //去掉负号
                                LCD_ShowNum(30+48+8,240,temp/10,3,16);                //显示整数部分
                                LCD_ShowNum(30+48+40,24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temp=yaw*10;
                                if(temp<0)
                                {
                                        LCD_ShowChar(30+48,260,'-',16,0);                //显示负号
                                        temp=-temp;                //转为正数
                                }else LCD_ShowChar(30+48,260,' ',16,0);                //去掉负号
                                LCD_ShowNum(30+48+8,260,temp/10,3,16);                //显示整数部分
                                LCD_ShowNum(30+48+40,26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t=0;
                                LED0=!LED0;//LED闪烁
                        }
                }
                t++;
        }
}*/
        /*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
                {
                        temp=MPU_Get_Temperature();        //得到温度值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得到陀螺仪数据
                        if(report)mpu6050_send_data(aacx,aacy,aacz,gyrox,gyroy,gyroz);//用自定义帧发送加速度和陀螺仪原始数据
                        if(report)usart1_report_imu(aacx,aacy,aacz,gyrox,gyroy,gyroz,(int)(roll*100),(int)(pitch*100),(int)(yaw*10));
                        if((t%10)==0)
                        {
                                if(temp<0)
                                {
                                        0LED_ShowChar(30+48,200,'-',16,0);                //显示负号
                                        temp=-temp;                //转为正数
                                }else OLED_ShowChar(30+48,200,' ',16,0);                //去掉负号
                                LOED_ShowNum(30+48+8,200,temp/100,3,16);                //显示整数部分
                                OLED_ShowNum(30+48+40,20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temp=pitch*10;
                                if(temp<0)
                                {
                                        OLED_ShowChar(30+48,220,'-',16,0);                //显示负号
                                        temp=-temp;                //转为正数
                                }else OLED_ShowChar(30+48,220,' ',16,0);                //去掉负号
                                OLED_ShowNum(30+48+8,220,temp/10,3,16);                //显示整数部分
                                OLED_ShowNum(30+48+40,22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temp=roll*10;
                                if(temp<0)
                                {
                                        OLED_ShowChar(30+48,240,'-',16,0);                //显示负号
                                        temp=-temp;                //转为正数
                                }else LCD_ShowChar(30+48,240,' ',16,0);                //去掉负号
                                OLED_ShowNum(30+48+8,240,temp/10,3,16);                //显示整数部分
                                OLED_ShowNum(30+48+40,24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temp=yaw*10;
                                if(temp<0)
                                {
                                        OLED_ShowChar(30+48,260,'-',16,0);                //显示负号
                                        temp=-temp;                //转为正数
                                }else OLED_ShowChar(30+48,260,' ',16,0);                //去掉负号
                                OLED_ShowNum(30+48+8,260,temp/10,3,16);                //显示整数部分
                                OLED_ShowNum(30+48+40,26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t=0;
                                LED0=!LED0;//LED闪烁
                        }*/

网友A(2019-08-09):
最近在做SSD1351控制的OLED,但显示一直有问题

网友B:
没原理图

网友C(2020-05-18):
原子的库这么用?你到底用的OLED还是LCD?

网友D(2021-07-11):
这个不是原子的lcd显示6050的代码吗?

网友E:
请问程序烧录进去以后oled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F(2022-11-23):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做SSD1351控制的OLED,但显示一直有问题

去中景园要个1315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