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可用库添加的时候为什么是灰色的?

楼主:
可用库添加的时候为什么是灰色的,求大神教一下

为什么添加是灰色的

为什么添加是灰色的

网友A(2019-04-13):
你再点左上角 installed 按钮看一下

网友B:
安装后才好用

网友C:
点installed就可以添加 。。。

网友D:
在“工程”选显卡中无法添加库,只能在Project下添加“工程库”,在这个选项卡添加的库是跟着PCB工程走,也就是你把PCB整个工程文件拷贝到另一台电脑上,人家也可以通过“工程库”使用里面的器件。 而第二个选项卡“Insstalled”,这里的库才是跟着AD软件走,你安装库应该在这个选项卡下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