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时钟仿真+程序设计 附虚拟串口软件下载

楼主(2019-04-13):
本次设计要求设计一基于单片机控制的串行口调时时钟设计计,该数字钟能同时显小时,分钟和秒。并能对时钟进行设置。时钟开始显示为00时 00分,也就是数码管(或用液晶块)显示 00.00。秒信号用时的个位的小数点表示,秒信号(即小数点)在每秒钟的前半秒点亮,后半秒钟熄灭,秒信号每闪烁 60 次时“分”的计数加 1,秒计数变为 0。分计数加到 59分后,分钟再加 1,分计数变为 0,时计数加 1。依次类推,时钟最大的显示值为 23 小时 59分。只要确定了1秒的定时时间,其他位均以此为基准往上累加。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define FREQ         11059200        //振荡器频率11.0592MHz

sbit K1=P1^7;
sbit K2=P1^0;

                                              //0   1    2    3   4    5    6    7    8    9
INT8U code SEG_CODE[]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00 };
INT8U R[] = {0,0,0,0,0,0};
INT8U S=0,F=0,M=0,k=0,flag=0,L=1;
INT16U cnt=0,Judge=0;

//-----------------------------------------------------------------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_ms(INT16U x)
{
        INT8U t;
        while(x--)
        for(t = 0; t<120; t++);
}

void Init_USART_uT1()
{
          TMOD=0x21;
          SCON=0X50;
        PCON=0x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TL1=0xfd;
        TR1=1;
}
void Send()
{
INT8U *s="请依次输入时分秒!!!\r\n";
  INT8U i=0;
  while(s[i]!='\0')
  {
    SBUF=s[i++];
        while(TI==0);
        TI=0;
  }
}
void Display()
{
        P2=0XFE;P0=SEG_CODE[S/10];delay_ms(1);
        P2=0XFD;P0=SEG_CODE[S%10+10]; delay_ms(1);
        P2=0XFB;P0=SEG_CODE[F/10];delay_ms(1);
        if(M%2){P2=0XF7;P0=SEG_CODE[F%10+10];}
        else   {P2=0XF7;P0=SEG_CODE[F%10];}delay_ms(1);

}
void keyscan()
{
   if(K1==0)
   {
      delay_ms(5);
          if(K1==0)
          {
            flag=1;
                 while(!K1);
          }
   }
   if(K2==0)
   {
      delay_ms(5);
          if(K2==0)
          {
             flag=2;
                 while(!K2);
          }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EA=1;
   EX0=1;
   IT0=1;
   ET0=1;
   TR0=1;
   ES=1;
   Init_USART_uT1();
   Send();
   while(1)
   {
         keyscan();
         Display();
         if(flag==2)
         {
           TR0=0;
         }
         if(flag==1)
         {
                TR0=1;
         }

   }
}
//-----------------------------------------------------------------
// 串口接收中断
//-----------------------------------------------------------------
void receive_4_digit() interrupt 4
{
         static  INT8U i=0;
         INT8U c;
         if(RI)
         {
            RI=0;
                flag=2;
                c=SBUF;
                if(c=='#')i=0;
                else if(c>='0'&&c<='9')
                {
                   R[i++]=c-'0';
                   S=R[0]*10+R[1];
                   F=R[2]*10+R[3];
                   M=R[4]*10+R[5];
                   if(i==6)i=0;
                }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nt;
        if(cnt==20)
        {
          cnt=0;
          Judge++;
          if(Judge==10&&L==1)
          {
                    flag=1;
                 L=2;
          }

          if(flag==1)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附虚拟串口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