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去除程序啊?

楼主(2019-04-13):
STC89C516RD+刚才烧录成功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消除程序,不敢乱动,怕搞坏

网友A:
你下次烧写新程序进去后,旧的程序就被抹除了,不用专门想着抹除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B:
写新程序进去后,旧的程序就被抹除了。

网友C:
烧新程序前自动给你清除,不用专门清除

网友D:
准51是不能自己改写自身程序的,也就是不能删除内部程序的。 某些厂家对标准51进行了一些扩展,才可能实现对自身的程序进行改写,这个功能一般称作IAP,In Application Program,在应用编程。多用于程序的在线升级。 不知道你用的芯片是不是支持IAP功能,如果有这个功能,对应的手册会有详细介绍,如果没有,就不能改写自身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次烧写新程序进去后,旧的程序就被抹除了,不用专门想着抹除单片机内的程序

蟹蟹

网友E:
烧写新程序进去后,旧的程序就没了,不用抹除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F:
每次烧新的程序进去就会把旧的覆盖,不用专门擦除。

网友G:
写个空的主函数,进去就行了,51单片机没友那么容易坏,坏了换一个也没多少钱

网友H:
写入写程序代替旧的程序,不用抹除

网友I:
不用专门清除

网友J:
不用清除,下一次再烧录进新的程序,旧的程序就没了

网友K:
不需要消除程序,下次烧录的时候之前的程序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