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麻烦大佬们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数字电压表前级电路吗?

楼主(2019-04-13):
总体设计是一个数码管显示的数字电压表,前面这个电路看不明白,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电路图

电路图

电位器

电位器

网友A:
RV1 及 R3~R5 组成分压电路,控制 Q1~Q3 使相应继电器动作,可以看作电路是在切换档位

网友B:
前面是量程切换电路,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实现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