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us里的这个元器件名称

楼主(2019-04-13):
请问这两个元件在proteus中的名称

网友A:
RV2叫电位器,另一个圆的叫电压表。

网友B:
POT-HG
DC VOLTMETER

网友C:
电位器和电压表

网友D:
左边叫电压表 ,显示电压数值的。
右边叫滑动变阻器 ,  调节电压值的

网友E:
RV2叫电位器

网友F:
左边的是DC VOLTMETER,在左边探针模式下面那个可以找到,另一个应该是滑动变阻器。

网友G:
pot 滑动变阻器一般都叫pot

网友H:
电压表和滑动变阻器

网友I:
POT-HG电位器
DC VOLTMETER电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