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15w408ad和stc89c52单片机编程一样吗?

楼主(2019-04-13):
请问stc15w408ad和stc89c52编程一样吗

网友A:
没有STC15W408AD这个型号,只有STC15L408AD或STC15W408AS。比STC89C52多了ADC和CCP/PCA/PWM/功能,两者的EEPROM地址名称和引脚排列也不同,STC15系列是1T单片机,运行速度快了许多。如果不涉及STC15新增功能几乎和STC89C52一样用,但延时函数要重新计算。

网友B:
编程是一样的,但要根据具体的外设进行不一样的设置和操作。

网友C:
一样的,注意延时函数

网友D:
一样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