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芯片,单片机给个高电平就能播放音乐的?

楼主(2019-04-13):
用AT89C52想实现播放音乐的功能,但是单片机还要做其它的事情,不能使用蜂鸣器。有没有什么芯片内部能存储音乐并通过扬声器播放,单片机能简单的控制音乐的播放。对这方面不是太了解,有没有哪位大佬给介绍下?

网友A:
某宝有种模块适合你。

1,可以通过USB下载歌曲;

2,可以通过8个PIN的电平决定播放哪一曲,最大256首;

3,可以通过串口控制播放哪一曲,最大65536首。

网友B:
可以自己外接一个蜂鸣器啊,接在单片机上,能产生高低电平的方波就可以让蜂鸣器发声。

网友C:
某宝上大把这类音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