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音乐盒的设计+汇编语言程序+仿真

楼主:
RS   BIT   P2.0        ;引脚定义,定义液晶显示端口标号
RW   BIT   P2.1
E    BIT   P2.2
L50MS   EQU   60H        ;工作内存定义
L1MS    EQU   61H
L250MS  EQU   62H
SEC     EQU   65H
MIN     EQU   64H
HOU     EQU   63H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定时器T0溢出中断入口地址
        LJMP         TT0
        ORG         001BH  ; 定时器T1溢出中断入口地址
LJMP         T1INT
        ORG         1000H
MAIN:                   ;液晶初始化
           MOV           SP,#70H
       MOV           P0,#01H  ;清屏
       CALL          DISPLAY
       MOV           P0,#38H  ;8位,2行显示
       LCALL          DISPLAY
       MOV           P0,#0FH  ;屏显on,光标on,闪烁on
       LCALL          DISPLAY
       MOV           P0,#06H  ;计数地址加1,显示幕on
       LCALL          DISPLAY
LCALL         INITIL     ;内存初始化
WAIT:  LCALL         KEY   ;键盘扫描,是否有键按下,否则等待
LCALL         MODD
              LJMP         WAIT
KEY:          NOP
              NOP
              LCALL         KS
              JNZ         K1              ;有按键转到K1
              LCALL         KAIJI
              LCALL         SOP
XN:           LJMP         KEY
K1:           LCALL         MODD
              LCALL         MODD
              LCALL         KS
              JNZ         K2
              LJMP         KEY
K2:           MOV         R2,#0FEH   ;读键盘
              MOV         R4,#00H
K3:           MOV         A,R2
              MOV         P1,A
              MOV         A,P1
JB             ACC.4,L1     ;为1跳转,第一行无按键
              MOV         A,#00H
              LJMP         LK
L1:           JB         ACC.5,L2
              MOV         A,#04H
              LJMP         LK
L2:           JB         ACC.6,L3
              MOV         A,#08H
              LJMP         LK
L3:           JB         ACC.7,NEXT1
              MOV         A,#0CH
LK:           ADD         A,R4
              PUSH         ACC
K4:           LCALL         DELAY1   ;若同时有其他按键,则等待
              LCALL         KS
              JNZ         K4
              MOV         R3,#07H
              CLR         A
              MOV         R0,#30H
              MOV         R1,#31H
MM1:          MOV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3,MM1
              POP         ACC
              MOV         @R0,A
              RET
NEXT1:         INC         R4           ;列扫描
               MOV         A,R2
               JNB         ACC.3,N2
               LJMP         N1
N2:            LJMP         KEY
N1:            RL         A
               MOV         R2,A
               LJMP         K3
KS:           MOV         A,#0F0H     ;判断P1口
              MOV         P1,A
              NOP
              NOP
              MOV         A,P1
              CPL         A
              ANL         A,#0F0H
              RET
DELAY1:SETB         RS0
DL:     MOV         R5,#0AH
DL2:    MOV         R6,#63
DL3:    NOP
        NOP
        DJNZ         R6,DL3
        DJNZ         R5,DL2
        CLR         RS0
        RET
INITIL:                    ;30H-37H初值为零
        MOV         R3,#08H
              MOV         R0,#30H
M1:           MOV         @R0,#00H
              INC         R0
              DJNZ         R3,M1
              RET
MODD:                     ;显示
        MOV           P0,#8EH
        CALL          DISPLAY
        MOV         A,37H
        MOV         DPTR,#TABLE3
        MOVC         A,@A+DPTR
        CALL         WRITE2
        RET
KAIJI:          MOV         A,37H      ;开机提示字
        CJNE         A,#0FH,DFF
        MOV           P0,#80H    ;设光标地址
        CALL          DISPLAY
        MOV           DPTR,#TABLE1;写数据
        CALL          WRITE1
DFF:            RET
;按键值播放歌曲
SOP:           MOV         A,37H
               CJNE         A,#01H,A11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10
               MOV         53H,#LOW TABLE1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11:           CJNE         A,#02H,A22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20
               MOV         53H,#LOW TABLE2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22:           CJNE         A,#03H,A33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30
               MOV         53H,#LOW TABLE3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33:           CJNE         A,#04H,A44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40
               MOV         53H,#LOW TABLE4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44:           CJNE         A,#05H,A55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50
               MOV         53H,#LOW TABLE5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55:           CJNE         A,#06H,A66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60
               MOV         53H,#LOW TABLE6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66:           CJNE         A,#07H,A77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70
               MOV         53H,#LOW TABLE7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77:           CJNE         A,#08H,A88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80
               MOV         53H,#LOW TABLE8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88:           CJNE         A,#09H,A99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90
               MOV         53H,#LOW TABLE9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99:           CJNE         A,#0AH,A110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100
               MOV         53H,#LOW TABLE10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110:   CJNE         A,#0AH,AAA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110
               MOV         53H,#LOW TABLE11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AA:           RET
INITILE2:
           MOV         L50MS,#20
           MOV         L1MS,#00H
           MOV         L250MS,#00H
           MOV         SEC,#00H
           MOV         MIN,#00H
           MOV         HOU,#00H
MOV         A,HOU
          MOV         B,#10
          DIV         AB
          ADD         A,#30H         ;将BCD吗转化为ASIIC码
MOV           P0,#0C8H    ;显示小时十位
          CALL          DISPLAY
          CALL          WRITE2
          MOV         A,B
          ADD         A,#30H
          MOV           P0,#0C9H    ;显示小时个位
          CALL          DISPLAY
          CALL         WRITE2
          MOV         A,#3AH
          MOV           P0,#0DH    ;显示冒号
          CALL          DISPLAY
          CALL         WRITE2
          MOV         A,MIN
          MOV         B,#10
          DIV         AB
          ADD         A,#30H
          MOV           P0,#0CBH    ;显示分十位
          CALL          DISPLAY
          CALL         WRITE2
          MOV         A,B
          ADD         A,#30H
          MOV           P0,#0CCH    ;显示分个位
          CALL          DISPLAY
          CALL         WRITE2
          MOV         A,#3AH
          MOV           P0,#0CDH    ;显示冒号
          CALL          DISPLAY
          CALL         WRITE2
          MOV         A,SEC
          MOV         B,#10
          DIV         AB
          ADD         A,#30H
    MOV           P0,#0CEH    ;显示秒十位
          CALL          DISPLAY
          CALL         WRITE2
          MOV         A,B
          ADD         A,#30H
          MOV           P0,#0CFH    ;显示秒个位
          CALL          DISPLAY
          CALL         WRITE2
          MOV           P0,#0C0H    ;设光标地址
          CALL          DISPLAY
          MOV           DPTR,#TABLE2;写数据
          CALL          WRITE1
          RET
DISPLAY:         CLR           RS  ;写指令
                CLR           RW
                CLR           E
                LCALL          DELAY
                SETB          E
                RET
WRITE1:         MOV           R1,#00H     ;写数据
A1:             MOV           A,R1
                MOVC          A,@A+DPTR
                CALL          WRITE2
                INC           R1
                CJNE          A,#0FEH,A1   ;未到字符串末尾继续
                RET
WRITE2:         MOV           P0,A
                SETB          RS
                CLR           RW
                CLR           E
                CALL          DELAY
                SETB          E
                RET
DELAY:          MOV           R4,#05
D1:             MOV           R5,#0FFH
                DJNZ          R5,$
                DJNZ          R4,D1
                RET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
        DB 80H,90H,88H,83H,0C6H,0A1H,86H,8EH
TAB1:   DB 89H,86H,0C7H,0C7H,0C0H
TAB2:   DB 0C6H,88H,0C0H
TABLE1: DB    'WELCOM HERE',0FEH
TABLE2: DB    'DFF WB ',0FEH
TABLE4: DB    'CAU',0FEH
TABLE3: DB    30H,31H,32H,33h
        DB    34H,35H,36H,37H
        DB    38h,39H,41H,42H
        DB    43H,44H,45H,46H
MAIN0:        MOV         TMOD,#11H     ;播放歌曲程序
            MOV         IE,#8aH
        MOV TH1,  #3cH
        MOV TL1,  #0b0H
              LCALL         KS
            JNZ         TTM12
            MOV         40H,#00H
NEXT20: MOV         A,40H
            MOV         DPH,52H
            MOV         DPL,53H
            MOVC        A,@A+DPTR
            MOV         R2,A
            JZ         STOP
            ANL         A,#0FH
            MOV         R1,A
            MOV         A,R2
            SWAP         A
            ANL         A,#0FH
            JNZ         SING
            CLR         TR0
            JMP         W1
SING:   DEC         A
            MOV         22H,A
            RL         A
            MOV         DPTR,#TABLE00
            MOVC         A,@A+DPTR
            MOV         TH0,A
            MOV         21H,A
            MOV         A,22H
            RL         A
            INC         A
            MOVC         A,@A+DPTR
            MOV         TL0,A
            MOV         20H,A
            SETB         TR0
            SETB          TR1
W1:     LCALL         DELAY30
            INC         40H
            LCALL         KS                ;有键跳出
            JNZ         STOP
            LJMP         NEXT20
STOP:  CLR         TR0
            CLR         TR1
        LJMP          MAIN0
TTM12: LCALL         K2
            MOV         A,37H
            CJNE         A,#0EH,TTM13
            CLR         TR1
               LCALL         DELAY1
TTM120:        LCALL         KS
            LCALL         DELAY1
            JZ         TTM120
        LCALL         K2
            MOV         A,37H
            CJNE         A,#0EH,TTM120
            SETB         TR1
        LJMP         NEXT20
TTM13: CJNE        A,#0CH,TTM14
            MOV         A,52H
            INC         A
            MOV         52H,A
            MOV         A,53H
            INC         A
            MOV         53H,A
            MOV         A,36H
            INC         A
            MOV         37H,A
            LJMP         TTM2
TTM14:        CJNE        A,#0DH,TTM2
            MOV         A,52H
            DEC         A
            MOV         52H,A
            MOV         A,53H
            DEC         A
            MOV         53H,A
            MOV         A,36H
            DEC         A
            MOV         37H,A
TTM2:        RET
TT0:           PUSH         ACC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0
            PUSH         PSW
            MOV         TL0,20H
            MOV         TH0,21H
            CPL         P3.7
            POP         PSW
            POP         ACC
            RETI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1
T1INT:  MOV         TH1,  #3CH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1
        MOV         TL1,  #0B0H
        DJNZ         L50MS,X4
              MOV         L50MS,#20
SECSET:           ;每秒种时钟刷新秒显示一次
MOV         A,SEC
        MOV         B,#10
             DIV         AB
              ADD         A,#30H
        MOV           P0,#0CEH    ;显示秒十位
            CALL          DISPLAY
             CALL         WRITE2
MOV         A,B
             ADD         A,#30H
              MOV           P0,#0CFH    ;显示秒个位
              CALL          DISPLAY
              CALL         WRITE2
        MOV         A,SEC
             INC         A
            MOV         SEC,A
        XRL         A,#60
X4:          JNZ         OUT
MINSET: MOV         SEC,#00H   ; *每分钟刷新分显示一次
             MOV         A,MIN
               INC         A
             MOV         MIN,A
        MOV         B,#10
            DIV         AB
            ADD         A,#30H
MOV           P0,#0CBH    ;显示分十位
        CALL          DISPLAY
              CALL         WRITE2
MOV         A,B
              ADD         A,#30H
              MOV           P0,#0CCH    ;显示分个位
              CALL          DISPLAY
              CALL         WRITE2
              MOV         A,MIN
              MOV         B,#3
              MUL         AB
        MOV         B,#100
             DIV         AB
              MOV         R2,A
              MOV         A,#10
              XCH         A,B
              DIV         AB
        MOV         A,MIN
              XRL         A,#60
              JNZ         OUT
HOUSET:
              MOV         MIN,#00H  ;每小时刷新小时显示一次
             MOV         A,HOU
              MOV         B,#10
              DIV         AB
             ADD         A,#30H         ;将BCD吗转化为ASIIC码
        MOV           P0,#0C8H    ;显示小时十位
            CALL          DISPLAY
              CALL          WRITE2
MOV         A,B
              ADD         A,#30H
              MOV           P0,#0C9H    ;显示小时个位
             CALL          DISPLAY
              CALL         WRITE2
        MOV         A,HOU
             INC         A
            MOV         HOU,A
           XRL         A,#10
            JNZ         OUT
            SJMP         OVERFLOW
OUT:           RETI;溢出处理
OVERFLOW:
               MOV         L50MS,#20
               MOV         L1MS,#00H
               MOV         L250MS,#00H
               MOV         SEC,#00H
               MOV         MIN,#00H
               MOV         HOU,#00H
               RETI
DELAY30:
        MOV         R7,#2
W2:     MOV         R4,#125
W3:     MOV         R3,#248
        DJNZ         R3,$
        DJNZ         R4,W3
        DJNZ         R7,W2
        DJNZ         R1,DELAY30
        RET
TABLE00:
        DW 64580,64684,64777,64820
        DW 64898,64968,65030,64260
        DW 64400,64524,65058,63835,64021
TABLE10:          ;第一首《精忠报国》
DB 66H,52H,36H,22H,12H,12H,22H,32H,98H,84H,82H,92H,14H,12H,22H
        DB 32H,52H,22H,42H,38H,66H,52H,36H,22H,12H,22H,22H,32H,98H
        DB 24H,22H,32H,54H,52H,32H,92H,12H,92H,82H,98H,66H,52H,36H,22H
        DB 12H,12H,22H,32H,98H,84H,82H,92H,14H,12H,22H,32H,52H,22H,42H,38H
        DB 66H,52H,36H,22H,12H,22H,22H,32H,98H,24H,22H,32H,54H,52H,32H
        DB 22H,12H,92H,82H,98H,14H,24H,34H,44H,64H,0B4H,64H,32H,52H
        DB 62H,0B2H,62H,52H,38H,24H,22H,32H,54H,52H,62H,52H,32H,32H,22H,38H
        DB 64H,0B4H,64H,32H,52H,62H,0B2H,62H,52H,38H,22H,22H,22H,32H,52H,52H
        DB 52H,62H,7FH,74H,04H,58H,6FH
        DB 00
TABLE20:        ;第二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DB 02H,82H
        DB 16H,32H,54H,02H,52H
        DB 0A6H,32H,54H,02H,52H
        DB 64H,74H,0B6H,64H
        DB 52H,5CH,32H,22H
        DB 16H,12H,14H,32H,22H
        DB 16H,12H,14H,22H,32H
        DB 26H,12H,94H,22H,32H
        DB 2CH
        DB 32H,52H
        DB 36H,22H,14H,54H
        DB 0ACH,92H,0A2H
        DB 96H,0A2H,96H,82H
        DB 3CH,54H
        DB 36H,22H,14H,54H
        DB 0ACH,92H,0A2H
        DB 16H,12H,14H,22H,32H
        DB 2CH,02H,82H
        DB 16H,32H,56H,12H
        DB 0A6H,32H,56H,52H
        DB 66H,72H,0B6H,62H
        DB 62H,52H,58H,32H,22H
        DB 16H,12H,14H,32H,22H
        DB 16H,12H,14H,22H,32H
        DB 26H,92H,0A4H,12H,22H
        DB 1CH
        DB 00
TABLE30:         ;第三首《看我七十二变》
DB 0d4H,84H,94H,82H,92H
        DB 12H,22H,82H,92H,02H,92H,82H,0d2H
        DB 82H,92H,14H,84H,02H,0d1H,0d1H
        DB 0c2H,0d2H,84H,0d2H,0d2H,82H,82H
        DB 84H,82H,82H,94H,82H,0d2H
        DB 82H,82H,82H,92H,02H,82H,82H,0d2H
        DB 0c4H,84H,0d4H,92H,0d2H
        DB 82H,0d2H,82H,92H,98H
        DB 04H,94H,88H
        DB 04H,94H,88H
        DB 04H,94H,88H
        DB 04H,94H,88H,04H
        DB 32H,32H,22H,12H,02H,92H,12H,92H
        DB 32H,32H,22H,12H,02H,92H,12H,92H
        DB 32H,32H,22H,12H,02H,92H,12H,22H
        DB 54H,44H,34H,12H,22H
        DB 34H,22H,12H,02H,92H,12H,92H
        DB 32H,32H,22H,12H,02H,92H,12H,92H
        DB 32H,32H,22H,12H,02H,92H,12H,22H
        DB 54H,44H,32H,22H,12H,92H
        DB 00
TABLE40:   ;第四首《同一首歌》
DB 88h,14h,24h,36H,42H,34H,14H,28H,14H,94H
        DB 1fH,88H,14H,24H,34H,32H,42H,54H,14H
        DB 46H,32H,54H,22H,32H,32H,22H,2CH,38H,54H,74H
        DB 76H,62H,68H,54H,52H,62H,74H,62H,52H,3fH
        DB 46H,42H,54H,64H,54H,42H,32H,28H,0a4H,0a2H
        DB 92H,84H,94H,1fH,0b8H,68H,46H,52H,68H
        DB 74H,72H,72H,74H,62H,52H,3fH,0b8H,68H
        DB 46H,52H,68H,64H,62H,62H,64H,42H,32H,2fH
        DB 58H,14H,24H,36H,42H,34H,12H,12H,26H,22H,24H,22H,12H
        DB 94H,9cH,0a8H,0a6H,92H,84H,64H,54H,22H,22H,46H,42H,44H,32H,22H,5fH
        DB 00
TABLE50:        ;第五首《大海》
        DB 82H,92H,12H,14H,12H,14H,92H,82H,12H,14H,22H,14H,92H,12H,22H,24H
        DB 22H,24H,12H,92H,22H,24H,32H,24H,32H,52H,62H,54H,52H,64H,52H,32H
        DB 22H,32H,22H,12H,94H,82H,92H,12H,14H,12H,14H,94H,1cH
        DB 82H,92H,12H,14H,12H,14H,92H,82H,12H,14H,22H,14H,92H,12H,22H,24H
        DB 22H,24H,12H,92H,22H,24H,32H,24H,32H,52H,62H,54H,52H,64H,52H,32H
        DB 22H,32H,22H,12H,94H,82H,92H,12H,14H,12H,14H,22H,12H,1cH,32H,52H
        DB 62H,64H,62H,64H,0b2H,62H,52H,54H,62H,54H,32H,22H
    DB 12H,14H,12H,14H,24H,3cH,32H,22H,12H,14H,12H,14H,0b2H,62H,52H,54H,62H,54H,32H,52H
        DB 66H,0b2H,0b4H,62H,52H,5cH,32H,52H,62H,64H,62H,64H,0b2H,62H,52H,54H
        DB 62H,54H,32H,22H,12H,14H,12H,14H,54H,3cH,32H,22H,12H,14H,12H,14H,22H,32H
        DB 52H,54H,32H,54H,32H,52H,6fH,04H,02H,92H,32H,24H,12H,1fH
        DB 00
TABLE60:           ;第六首《两只蝴蝶》
    DB 32H,22H,38H,02H,22H,32H,22H,18H,04H,92H,12H,24H,22H,32H,22H,12H,92H,92H,88H,04H,32H,22H
    DB 38H,02H,22H,32H,22H,18H,04H,92H,12H,24H,22H,32H,22H,21H,92H,12H,28H,04H,32H,22H
    DB 38H,02H,22H,32H,22H,18H,04H,92H,12H,24H,22H,32H,22H,12H,92H,91H,11H,88H
    DB 04H,32H,52H,58H,02H,52H,62H,52H,38H,04H,22H,22H,24H,22H,32H,22H,12H,92H,92H
    DB 12H,12H,1cH,08H,02H,52H,52H,62H,0b2H,72H,72H,62H,32H,22H,22H,22H
        DB 38H,02H,32H,32H,52H,64H,64H,02H,92H,32H,22H,28H,04H,32H,52H,52H,32H,54H,02H,0b4H,72H
        DB 62H,72H,34H,02H,62H,62H,72H,62H,52H,32H,22H,02H,32H,22H,32H
        DB 58H,02H,52H,52H,62H,0b2H,72H,72H,62H,32H,22H,22H,22H
        DB 38H,02H,32H,32H,52H,64H,64H,02H,92H,32H,22H,28H,04H,32H,52H,52H,32H,54H,02H,0B4H,72H
        DB 62H,72H,34H,02H,62H,62H,72H,62H,52H,32H,22H,02H,84H,92H,1cH
        DB 00
TABLE70:         ;第七首<<世上只有妈妈好>>
        DB 66H,52H,34H,54H,0B4H,62H,52H,68H,34H,52H,62H,54H,34H,12H,92H,52H,32H,28H
        DB 26H,32H,54H,52H,62H,34H,24H,18H,56H,32H,22H,12H,92H,12H,8FH
        DB 66H,52H,34H,54H,0B4H,62H,52H,68H,34H,52H,62H,54H,34H,12H,92H,52H,32H,28H
        DB 26H,32H,54H,52H,62H,34H,24H,18H,56H,32H,22H,12H,92H,12H,8FH
        DB 66H,52H,34H,54H,0B4H,62H,52H,68H,34H,52H,62H,54H,34H,12H,92H,52H,32H,28H
        DB 26H,32H,54H,52H,62H,34H,24H,18H,56H,32H,22H,12H,92H,12H,8FH
        DB 00
TABLE80:       ;第八首歌《彩云追月》
    DB 86H,92H,12H,22H,32H,52H,68H,63H,52H,34H,62H,0B2H,0B2H,62H,51H,61H,51H,31H,54H
        DB 62H,0B2H,0B2H,62H,52H,32H,52H,52H,51H,61H,51H,31H,34H,52H,62H,74H,32H,52H,52H,32H,21H,31H,21H,11H,24H
        DB 32H,52H,52H,32H,22H,12H,24H,32H,52H,52H,32H,62H,52H,61H,51H,31H,21H,21H,31H,21H,11H,1CH
        DB 21H,31H,22H,23H,31H,21H,18H,02H,0B2H,0BCH,0B4H,72H,61H,51H,72H,61H,71H,61H,51H,61H,71H,61H,6FH
        DB 86H,94H,12H,22H,32H,52H,64H,62H,51H,31H,52H,21H,31H,21H,33H,62H,0B2H,0B2H,62H,51H,61H,51H,31H,54H
        DB 62H,0B2H,72H,61H,51H,51H,61H,51H,31H,54H,61H,0B2H,72H,61H,51H,51H,61H,51H,31H,32H,21H,11H,32H,51H,61H,54H
        DB 02H,32H,24H,32H,52H,52H,32H,22H,31H,21H,11H,24H,32H,52H,62H,0B2H,72H,61H,51H,61H,51H,31H,32H,52H,52H,32H,62H
        DB 51H,31H,31H,21H,11H,91H,23H,31H,21H,1CH,12H,24H,32H,62H,51H,31H,34H,0B4H,72H,61H,51H,63H,71H,64H
        DB 0B2H,54H,72H,62H,71H,61H,54H,61H,51H,31H,21H,34H,73H,61H,54H,22H,32H,52H,22H,36H,52H,62H,61H,31H,32H,21H,11H,21H,11H,91H,81H
        DB 94H,52H,62H,52H,42H,32H,22H,32H,52H,0B4H,74H,64H,52H,61H,51H,41H,5CH,02H,52H,0B4H,74H,63H,51H,61H,51H,31H,21H
        DB 00
TABLE90:      ;第九首<<十年>>
DB 02H,11H,21H,32H,32H,22H,32H,21H,11H,0A1H,91H,92H,0D1H,91H,83H,91H,0A2H,91H,81H,94H,11H,0A1H,91H,0A1H,98H,03H,81H,0A1H,0A1H,91H,0A1H
        DB 98H,04H,02H,11H,21H,32H,32H,22H,32H,21H,31H,51H,11H,13H,31H,22H,22H,21H,11H,0A1H,11H,13H,11H,11H,0A1H,91H,0A1H
        DB 11H,93H,94H,03H,81H,11H,0A1H,91H,81H,92H,0A1H,91H,94H,08H,03H,81H,32H,21H,11H,22H,31H,21H,21H,83H
        DB 01H,11H,91H,0A1H,11H,61H,51H,11H,34H,01H,31H,21H,31H,48H,23H,31H,32H,42H,38H,03H,11H,21H,52H,31H
        DB 33H,31H,31H,41H,51H,61H,23H,21H,21H,41H,31H,21H,13H,0D1H,0D1H,21H,11H,0A1H,11H,91H,92H,91H,11H,0A1H,91H
        DB 0A1H,31H,31H,22H,0A1H,11H,14H,01H,11H,21H,31H,63H,31H,42H,51H,31H,31H,22H,11H,21H,52H,31H,33H,31H,31H,41H
        DB 51H,61H,23H,21H,21H,41H,31H,21H,13H,0D1H,0D1H,21H,11H,0A1H,11H,91H,92H,91H,11H,0A1H,91H
        DB 0A2H,41H,31H,22H,31H,21H,12H,12H,11H,11H,21H,31H,63H,51H,32H,11H,21H,26H,11H,0A1H,18H
        DB 00
TABLE110:      ;第十首<<你的爱给了谁>>

        DB 02H,91H,0A1H,16H,21H,11H,0A6H,81H,0A1H,9CH,02H,91H,0A1H,16H,21H,31H,24H,21H,0A1H,11H,0A1H
        DB 9CH,02H,11H,21H,36H,32H,24H,21H,0A1H,11H,0A1H,9CH,02H,91H,0A1H,14H,11H,11H,21H,11H,0A4H,04H,04H,02H,0A1H,11H,0A1H,93H,92H
          DB 02H,61H,71H,0B4H,0B2H,0B1H,0B1H,76H,0B1H,71H,6CH,02H,61H,71H,0B6H,0B1H,0B1H,76H,0B1H,71H,6CH,02H,51H,61H,56H,61H,51H,54H,51H,0B1H,71H,0B1H
        DB 72H,62H,68H,02H,61H,51H,66H,62H,58H,0CH,02H,51H,41H,5FH
        DB 02H,91H,0A1H,16H,21H,11H,0A6H,81H,0A1H,9CH,02H,91H,0A1H,16H,21H,31H,24H,21H,0A1H,11H,0A1H
        DB 9CH,02H,11H,21H,36H,32H,24H,21H,0A1H,11H,0A1H,9CH,02H,91H,0A1H,14H,11H,11H,21H,11H,0A4H,04H,04H,02H,0A1H,11H,0A1H,93H,92H
          DB 02H,61H,71H,0B4H,0B2H,0B1H,0B1H,76H,0B1H,71H,6CH,02H,61H,71H,0B6H,0B1H,0B1H,76H,0B1H,71H,6CH,02H,51H,61H,56H,61H,51H,54H,51H,0B1H,71H,0B1H
        DB 66H,62H,54H,0B2H,71H,61H,6CH
          DB 00
TABLE100:
    DB   17H,02H, 17H,03H, 18H,03H, 19H,02H, 15H,03H
    DB   16H,03H, 17H,03H, 17H,03H, 17H,03H, 18H,03H
    DB   19H,02H, 16H,03H, 17H,03H, 18H,02H, 18H,03H
    DB   17H,03H, 15H,02H, 18H,03H, 17H,03H, 18H,02H
    DB   10H,03H, 15H,03H, 16H,02H, 15H,03H, 16H,03H
    DB   17H,02H, 17H,03H, 18H,03H, 19H,02H, 1AH,03H
    DB   1BH,03H, 1FH,03H, 1FH,03H, 17H,03H, 18H,03H
    DB   19H,02H, 16H,03H, 17H,03H, 18H,03H, 17H,03H
    DB   18H,03H, 1FH,03H, 1FH,02H, 16H,03H, 17H,03H
    DB   18H,03H, 17H,03H, 18H,03H, 20H,03H, 20H,02H
    DB   1FH,03H, 1BH,03H, 1FH,66H, 20H,03H, 21H,03H
    DB   20H,03H, 1FH,03H, 1BH,03H, 1FH,66H, 1FH,03H
    DB   1BH,03H, 19H,03H, 19H,03H, 15H,03H, 1AH,66H
    DB   1AH,03H, 19H,03H, 15H,03H, 15H,03H, 17H,03H
    DB   16H,66H, 17H,04H, 18H,04H, 18H,03H, 19H,03H
    DB   1FH,03H, 1BH,03H, 1FH,66H, 20H,03H, 21H,03H
    DB   20H,03H, 1FH,03H, 1BH,03H, 1FH,66H, 1FH,03H
    DB   1BH,03H, 19H,03H, 19H,03H, 15H,03H, 1AH,66H
    DB   1AH,03H, 19H,03H, 19H,03H, 1FH,03H, 1BH,03H
    DB   1FH,00H, 1AH,03H, 1AH,03H, 1AH,03H, 1BH,03H
    DB   1BH,03H, 1AH,03H, 19H,03H, 19H,02H, 17H,03H
    DB   15H,17H, 15H,03H, 16H,03H, 17H,03H, 18H,03H
    DB   17H,04H, 18H,0EH, 18H,03H, 17H,04H, 18H,0EH
    DB   18H,66H, 17H,03H, 18H,03H, 17H,03H, 18H,03H
    DB   20H,03H, 20H,02H, 1FH,03H, 1BH,03H, 1FH,66H
    DB   20H,03H, 21H,03H, 20H,03H, 1FH,03H, 1BH,03H
    DB   1FH,66H, 1FH,04H, 1BH,0EH, 1BH,03H, 19H,03H
    DB   19H,03H, 15H,03H, 1AH,66H, 1AH,03H, 19H,03H
    DB   15H,03H, 15H,03H, 17H,03H, 16H,66H, 17H,04H
    DB   18H,04H, 18H,03H, 19H,03H, 1FH,03H, 1BH,03H
    DB   1FH,66H, 20H,03H, 21H,03H, 20H,03H, 1FH,03H
    DB   1BH,03H, 1FH,66H, 1FH,03H, 1BH,03H, 19H,03H
    DB   19H,03H, 15H,03H, 1AH,66H, 1AH,03H, 19H,03H
    DB   19H,03H, 1FH,03H, 1BH,03H, 1FH,00H, 18H,02H
    DB   18H,03H, 1AH,03H, 19H,0DH, 15H,03H, 15H,02H
    DB   18H,66H, 16H,02H, 17H,02H, 15H,00H, 00H,00H

    END

网友A(2019-04-26):
这个有没有源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没有源程序

有的

网友C(2019-06-21):
为什么一直有错误啊

网友D:
能发. c文件吗,这里只有代码,没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