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ULN2003驱动5V减速步进电机在测试时,里面在转外面却不动?

楼主(2019-04-13):
新手一枚如题,在运行28byj-48步进电机的测试程序中,电机内部在动,外面的轴却一点也不动,求大神解答!!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Data P0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
uchar phasecw[4] ={0x08,0x04,0x02,0x01};//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C-B-A
uchar phaseccw[4]={0x01,0x02,0x04,0x08};//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D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顺时针转动
void Motor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w[i];
   Delay_xms(4);//转速调节
  }
}
//逆时针转动
void MotorC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cw[i];
   Delay_xms(4);//转速调节
  }
}
//停止转动
void MotorStop(void)
{
MotorData=0x0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i;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while(1)
{
  for(i=0;i<500;i++)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for(i=0;i<500;i++)
  {
   MotorCCW();  //逆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
}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你怎么知道电机内部在动?是不是电机在抖?
如果是(休息日没有实物在身边,无法验证)
可以用手纽动转动轴一下,也许就动了。

楼主:
就是在下载程序后,用手摸步进电机,里面是有振动但外面的轴一点变化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电机内部在动?是不是电机在抖?
如果是(休息日没有实物在身边,无法验证)
可以用手纽动转动 ...

感觉是在抖,用手拧了也不转,也不懂哪里错了,新手真心不会玩

楼主:
问题已解决,真心舒畅!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真心舒畅!

哪里的问题?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C:
说明减速,你程序还没有转致让外轴转的圈数

网友D:
楼主,怎末解决的,能说说吗,求教

网友E(2019-05-30):
能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分享一下么?

网友F:
估计是步进时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