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容测量电路+程序设计

楼主(2019-04-13):
非原创,和大家分享一下
基于AT89C51单片机和555芯片构成的多谐振荡电路设计一电容测量电路,这种测量方法主要是通过一块555芯片来测量电容大小。让555芯片工作在直接反馈无稳态的状态下,555芯片输出一定频率的方波,其频率的大小跟被测量的电容之间的关系是:f=0.772/(R*Cx) ,固定R的大小,其公式就可以写为:f=k/Cx,只要能够测量出555芯片输出的频率,就可以计算出测量的电容。计算频率的方法可以利用单片机的计数器T0和中断INT0配合使用来进行测量。
1.3.1 系统硬件电路设计
该电路主要由单片机AT89C51、按键、继电器、74HC08、LCD16028、555芯片等构成,整体设计电路如图1-7所示。
图1-7
555模块简介
NE555管脚功能介绍:
1脚为地。2脚为触发输入端;3脚为输出端,输出的电平状态受触发器控制,而触发器受上比较器6脚和下比较器2脚的控制。
当触发器接受上比较器A1从R脚输入的高电平时,触发器被置于复位状态,3脚输出低电平;
2脚和6脚是互补的,2脚只对低电平起作用,高电平对它不起作用,即电压小于1Ucc/3,此时3脚输出高电平。6脚为阈值端,只对高电平起作用,低电平对它不起作用,即输入 电压大于2Ucc/3,称高触发端,3脚输出低电平,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即2脚电位必须大于Ucc/3时才有效。3脚在高电位接近电源电压Ucc,输出电流最大可打200mA。
4脚是复位端,当4脚电位小于0.4V时,不管2、6脚状态如何,输出端3脚都输出低电平。5脚是控制端。7脚称放电端,与3脚输出同步,输出电平一致,但7脚并不输出电流,所以3脚称为实高(或低)、7脚称为虚高。
555集成电路的框图及工作原理:
555集成电路开始是作定时器应用的,所以叫做555定时器或555时基电路。但后来经过开发,它除了作定时延时控制外,还可用于调光、调温、调压、调速等多种控制及计量检测。此外,还可以组成脉冲振荡、单稳、双稳和脉冲调制电路,用于交流信号源、电源变换、频率变换、脉冲调制等。由于它工作可靠、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目前被广泛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中,555集成电路内部有几十个元器件,有分压器、比较器、基本R-S触发器、放电管以及缓冲器等,电路比较复杂,是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混合体,如图1所示。
555振荡器电路(无稳电路):
    由555定时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如图9(a)所示,其工作波形见图9(b)。
      接通电源后,电源VDD通过R1和R2对电容C充电,当Uc<1/3VDD时,振荡器输出Vo=1,放电管截止。当Uc充电到≥2/3VDD后,振荡器输出Vo翻转成0,此时放电管导通,使放电端(DIS)接地,电容C通过R2对地放电,使Uc下降。当Uc下降到≤1/3VDD后,振荡器输出Vo又翻转成1,此时放电管又截止,使放电端(DIS)不接地,电源VDD通过R1和R2又对电容C充电,又使Uc从1/3VDD上升到2/3VDD,触发器又发生翻转,如此周而复始,从而在输出端Vo得到连续变化的振荡脉冲波形。脉冲宽度TL≈0.7R2C,由电容C放电时间决定;TH=0.7(R1+R2)C,由电容C充电时间决定,脉冲周期T≈TH+TL。
1.3.2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主程序设计流程如图3-4所示,主要完成定时器的初始化,启动555芯片工作,等待中断,若有中断,则计算电容大小,显示电容大小,然后等待下一次中断。

proteus仿真
载入hex文件,如图1-8
图1-8
可以改变单刀双掷开关SW1,切换被测量的电容。LCD1602上即可显示被测电容的值,仿真时会有误差。

程序清单如下:
用keil c编译
本工程包含一个文件
电容测量.c
/******************************文件Main.c 如下****************************/
//编译环境 :keil c51
//mpu型号:stc89c52rc
//晶振频率:12M
//操作系统:win x
/*************************************************************************/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库函数

#define DATA P0
sbit RW=P2^1;                                                                                                    //1602写数据
sbit RS=P2^0;                                                                                                    //1602写地址
sbit EN=P2^2;                                                                                                    //1602工作使能
sbit b_test=P3^7;                                                                                                    //控制小灯的亮灭
sbit _reset=P3^5;                                                                                                    //555时基芯片工作控制信号
unsigned int T_flag,N,C,i,Dis1,Dis0;
unsigned int b[6]={0X13,0X0D,0X00,0X00,0X40,0X16};                          //显示C=00pF

/*******************************延时1ms*********************************/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m)
{unsigned int i;
for(mm;mm>0;mm--)
   for(i=100;i>0;i--);
}
/********************************检查忙否********************************/
void Checkstates()
{
unsigned char dat;
RS=0;
RW=1;
do{EN=1;                                                                                                    //下降沿
   _nop_();                                                                                                    //保持一定间隔
              _nop_();
    dat=DATA;
    _nop_();
              _nop_();
    EN=0;
}while((dat&0x80)==1);
}
/*******************************LCD写命令函数****************************/
void wcomd(unsigned char cmd)
{
Checkstates();
RS=0;
RW=0;
DATA=cmd;
EN=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N=0;
}
/******************************LCD写数据函数*******************************/
void wdata(unsigned char dat)
{
Checkstates();
RS=1;
RW=0;
DATA=dat;
EN=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N=0;
}
/********************************初始化***********************************/
void LCDINIT()
{
Delay1ms(15);
wcomd(0x38);                                                                                                    //功能设置
Delay1ms(5);
wcomd(0x38);                                                                                                    //功能设置
Delay1ms(5);
wcomd(0x01);                                                                                                    //清屏
Delay1ms(5);
wcomd(0x08);                                                                                                    //关显示
Delay1ms(5);
wcomd(0x0c);                                                                                                    //开显示,不开光标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void) //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a[12]={0X4D,0X45,0X41,0X53,0X55,0X52,0X45,0X4D,0X45,0X4E,0X54,0X53};//显示measurements
LCDINIT();
for(i=0;i<12;i++)                                                                                                    //写显示第一行
{ wcomd(0x80+i);
    Delay1ms(1);
    wdata(a[i]);
    Delay1ms(1);
   }

for(j=0;j<6;j++)                                                                                                    //写显示第二行
{
wcomd(0xc0+j);
  Delay1ms(1);
  wdata(0x30+b[j]);
  Delay1ms(1);
}
Delay1ms(150);

}
/********************************主程序函数********************************/

void main()
{
  IE=0x81;                                                                                  //打开全部的中断控制,并开启外部中断允许
TMOD=0x09;                                                                  //T0为16位计数工作方式1
  IT0=1;                                                                                    //设置外部中断的触发的方式为脉冲触发
  TH0=0x00;
  TL0=0x00;
  T_flag=0;
_reset=0;
  b_test=1;
  while(1)
{
    //while(!b_test)                                                             //如果有测量按键输入就往下执行
    //{
     i=0;
     _reset=1;                                                                              //启动555时基芯片
     EX0=1;                                                                                              //开启中断0
     while(_reset)                                                                         //超出等待时间,中断还没有过来,就退出
      {
       i++;
       if(i>50000)                                                                         //设置最长等待时间
        {
         _reset=0;                                                                                      //最长等待时间到还没有中断,停止555
        }
     }
     if(N<100)                                                                               //如果计数值小于100,显示SM,表示应换用小一点的量程
     {
       b[3]=0X1D;
       b[2]=0X23;
      }
if(N>50000)                                                                              //如果计数值大于5000,显示LA,表示应换用大一点的量程
      {
       b[3]=0X11;
       b[2]=0X1C;
      }
     if(N>=100 && N<=50000)
      {
       C=N/100;                                                                               //计算电容的大小
       b[2]=C/10;                                                                             //计算电容值的十位
       b[3]=C-b[2]*10;                                                                        //计算电容值的个位
      }
     //}
    Display();                                                                                     //显示电容的大小
              if(C>40)
                b_test=0;
                else
                 b_test=1;
  }

/******************************外中断0服务函数*****************************/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第一次中断开始计数,第二个中断停止计数
{
  T_flag=!T_flag;
  if(T_flag==1)
  {
   TR0=1;                                                                                             //开始计时
  }
  if(T_flag==0)
  {
   TR0=0;                                                                                             //停止计时
   EX0=0;                                                                                             //关闭中断
   _reset=0;                                                                                          //停止发出方

^^^^^^^^^^^^^^^^^^
余下内容下载附件

网友A(2020-04-06):
有没有详细介绍

网友B:
右下角那个元件是什么啊

网友C(2020-09-14):
请问楼主,这个原创出自哪里,急求~~!

网友D(2021-04-25):
楼主问个问题,这个程序直接烧录到主芯片就可以用了吗?显示屏需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