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c52单片机接LCD1602程序定义有几句看不懂

楼主(2019-04-13):
#ifndef __LCD_H_
#define __LCD_H_
//#define LCD1602_4PINS
#include<reg51.h>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void LcdInit();
#endif

请问这里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这里,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定义P0口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定义数据口 相当于把p0^0到p0^7都接上了

网友B:
就是数据口啊

网友C:
这是把P0口作为1602的数据线使用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D:
#define 只是代换,编译时候会把程序里面所有LCD1602_DATAPINS都换成p0的。
这样定义一方面含义清楚便于理解程序。另外也方便移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