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51单片机的电路原理图,不知道该学什么?求大神指点方向

楼主(2019-04-14):
已经学过一点c语言了,想自学单片机,看了一些网上的教程,但是自己看不懂单片机的电路原理图。不知道该学什么,怎么学,卡在了原理图看不懂这一关。希望大神指点方向。

网友A:
我不是学电路的,只能说说我的学习体会:
第一:开始时,不要想着看懂所有的图,从一个个小的简单电路看起。
第二:能看懂一些具体功能的小电路图后,碰到看不懂的,就要学习、提问了——绝对不能想速成,天啊,别以为知识无用、不值钱,不花时间就没有有用的知识。
第三:最好身边有行家,只要能主动学习,可以快速进步

网友B:
电路图需要你的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知识。
建议你去看看这两门课的知识。
还有每一个电路图都是由小的模块组成。要学会每一个元器件(电阻,电容,电感,运放等)的用途,标识等等。
如果你连元器件都不认识,怎么可能看得懂电路图呢?(单词都不认识,怎么可能看得懂整篇文章呢)
加油,努力吧!

网友C:
单片机最小系统,晶振,复位电路,电源。  每个LED支路末端接地,电势为0,只要单片机引脚输出高电平,就有电流流过,小灯就会亮。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s)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从上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4位、8位单片机,发展到现在的300M的高速单片机。

网友D:
我也是个新手,我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我想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我觉得吧,一开始看不懂很正常,也不要去死抠每一个电阻和电容为什么要这么用,先有一个对整体的模块的把握,对整个系统有个大概的认识,具体的电路不懂的可以请教别人,最好去请教老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再去看图,虽然不能够完全看懂每一处细节,但是就熟悉度而言,肯定是有了提升。

网友E:
学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等等

网友F:
需要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知识

网友G:
数电、模电这两本书是宝贝受用一生再买本单片机设计接口技术,认真看懂就可以入门了。

网友G:
先看看数电、模电,这两本书是宝贝受用一生,再买本单片机设计接口技术,认真看懂就可以入门了。学习原理图时要先大概明白它的功能,然后再仔细研究每个元件具体的作用,有不懂的地方要多问多查

网友H:
单片机最小系统,晶振,复位电路,电源。 I/O口操作,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

网友I:
多问多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学电路的,只能说说我的学习体会:
第一:开始时,不要想着看懂所有的图,从一个个小的简单电路看起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个新手,我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我想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我觉得吧,一开始看不懂很正常,也不要去死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