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的实时时钟及温度显示程序

楼主(2019-04-14):
最近学习MSP430,把以前学习的DS1302和DB18B20移植过来了,把时序搞清楚还是比较简单的,温度显示做得比较粗糙,分享一下(PS:后续有时间添加按键设置及其他功能

#include<msp430x14x.h>
#include"lcd1602.c"
#include"ds1302.c"
#include"ds18b20.c"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str1[]="hongchao12345678";
//uchar str2[]="hongchao12345678";
//uchar LcdMove[16+sizeof(str1)+16];
uchar index=0,T500MSfg=0,flash=0;
uchar psec=0xaa;
uchar time[8],str[12];
//uchar second=10,minute=20,hour=11;
/*
void Lcd_Move()
{
    uchar i;
    for(i=0;i<16;i++)
    {
        LcdMove[i]=' ';
    }
    for(i=0;i<sizeof(str1);i++)
    {
        LcdMove[16+i]=str1[i];
    }
    for(i=16+sizeof(str1);i<sizeof(LcdMove);i++)
    {
        LcdMove[i]=' ';
    }
}
*/
void Time0_Init()
{
    TACTL=TASSEL_1+ ID_3+ MC_1;
    CCTL0=CCIE;
    CCR0=1024;

}
/*
void clock()
{
     second++;
     if(second>59)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59)
            {
                  minute=0;
                  hour++;
            }
     }
}
void Display()
{
      uchar s0,s1;
      uchar m0,m1;
      uchar h0,h1;
      s0=second/10;
      s1=second%10;
      m0=minute/10;
      m1=minute%10;
      h0=hour/10;
      h1=hour%10;
      s0+=0x30;
      s1+=0x30;

      m0+=0x30;
      m1+=0x30;

      h0+=0x30;
      h1+=0x30;
       LcdShowStr1(4,0,h0);
       LcdShowStr1(5,0,h1);
       LcdShowStr1(7,0,m0);
       LcdShowStr1(8,0,m1);
       LcdShowStr1(10,0,s0);
       LcdShowStr1(11,0,s1);
}
*/
void DS1302_Time()
{
                        //for(index=0; index<7; index++)
                        //{
                                //time[index] = DS1302SingleRead(index);
                        DS1302BurstRead(time);
                        //}
                        if(psec != time[0])
                        {
                                str[0] = '2';
                                str[1] = '0';
                                str[2] = (time[6] >> 4) + 0x30;
                                str[3] = (time[6] & 0x0F) + 0x30;
                                str[4] = '-';
                                str[5] = (time[4] >> 4) + 0x30;
                                str[6] = (time[4] & 0x0F) + 0x30;
                                str[7] = '-';
                                str[8] = (time[3] >> 4) + 0x30;
                                str[9] = (time[3] & 0x0F) + 0x30;
                                str[10] = '\0';
                                LcdShowStr(0, 0, str);

                                str[0] = (time[5] & 0x0F) + 0x30;
                                str[1] = '\0';
                                LcdShowStr(11, 0, "WEEK");
                                LcdShowStr(15, 0, str);

                                str[0] = (time[2] >> 4) + 0x30;
                                str[1] = (time[2] & 0x0F) + 0x30;
                                str[2] = ':';
                                str[3] = (time[1] >> 4) + 0x30;
                                str[4] = (time[1] & 0x0F) + 0x30;
                                str[5] = ':';
                                str[6] = (time[0] >> 4) + 0x30;
                                str[7] = (time[0] & 0x0F) + 0x30;
                                str[8] = '\0';
                                LcdShowStr(8, 1, str);

                                psec = time[0];
                        }
}
void DS18b20_Temp()
{
    uchar ack;
    uchar num0,num1;
    int temp=0;
    // ack=DS_Ready();
    ack=GetTemp(&temp);
    if(ack==0)
    {
        num1=temp>>4;
       // num2=temp<<4;
       // num2=num2>>4;
        num0=num1/10+0x30;
        num1=num1%10+0x30;
       // num2=num2%10+0x30;
        LcdShowStr1(0,1,'T');
        LcdShowStr1(1,1,'H');
        LcdShowStr1(2,1,' ');
        LcdShowStr1(3,1,num0);
        LcdShowStr1(4,1,num1);
      //  LcdShowStr1(5,1,'.');
     //   LcdShowStr1(6,1,num2);

    }
    else
    {
      // LcdShowStr1(0,1,'E');
      // LcdShowStr1(1,1,'R');
      // LcdShowStr1(2,1,'R');
      // LcdShowStr1(3,1,'0');
      // LcdShowStr1(4,1,'R');
       LcdShowStr(0,1,"ERR0R");
    }
    DSStart();
}
void main()
{
      /*下面六行程序关闭所有的IO口*/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 u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Lcd1602();
  //  TACTL=TASSEL_2;
   // Lcd_Move();
    Time0_Init();    //定时器使用32768,250ms
    DS1302_Init();
    DSStart();
    _EINT();
   // LcdShowStr(0,1," CLOCK  TIME ");
  //  LcdShowStr1(6,0,':');
  //  LcdShowStr1(9,0,':');
   // LcdShowStr(0,0,"   :   :   ")
    while(1)
    {
       //  LcdShowStr(1,0,"w23123123!");
        // LcdShowStr(0,1,"hongchao 123");
            if(flash)
            {
                  flash=0;
                  DS1302_Time();
                 DS18b20_Temp();
                 // LcdShowStrLen(1,0,LcdMove+index,16);
                 // index++;
                  //if(index>sizeof(LcdMove))
                //  {
                //        index=0;
                 // }
               //   Display();
           }
    }

}
#pragma vector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_A()
{
     // T500MSfg++;
      flash=1;
      //if(T500MSfg>2)
     // {
       // T500MSfg=0;
      //  flash=1;
       // clock();
     // }
}

网友A(2019-05-23):
作者请问

在运行你这个程序后出现这个怎么解决啊    function"get Temp"declared implicit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