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2C04 51单片机调试程序

楼主(2019-04-14):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HECK_BUSY
#define ADD_ADS112C04 0x80
#define START 0x08           //上电
#define PowerDown 0x02         //掉电
#define Rdata 0x10
#define        RESET 0x06
#define WREG_0 0x40
#define WREG_1 0x44
#define WREG_2 0x48
#define WREG_3 0x4c
#define RREG_0 0x20
#define RREG_1 0x24
#define RREG_2 0x28
#define RREG_3 0x2c

sbit POWER=P1^6;
sbit key1_S2=P3^0;
sbit key2_S3=P3^1;
sbit key3_S4=P3^2;
sbit key4_S5=P3^3;
sbit SDA = P1^1        ;
sbit SCL = P1^0        ;
sbit DRDY = P1^2;
sbit RS = P3^5;
sbit RW = P3^6;
sbit EN = P3^4;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int returnn;
float typic;
uchar disp[4]={0};
uchar dis[3]={0};
uchar num;
long qwe;
long result;
float  math;
double c;
double d;
double R;
uchar disp[];

/*I2C协议*/
void delay_5us()
{
        _nop_();
}

void I2C_Init()
{
        SCL = 1;
        delay_5us();
        SDA = 1;
        delay_5us();
}

/*I2C起始信号*/
void I2C_start()
{
        SDA = 1;
        delay_5us();
        SCL = 1;
        delay_5us();
        SDA = 0;
        delay_5us();
}

/*I2C终止信号*/
void I2C_Stop()
{
        SDA = 0;
        delay_5us();
        SCL = 1;
        delay_5us();
        SDA = 1;
        delay_5us();
}

/*主机发送应答*/
void Master_ACK(uchar ack)
{
        SDA=ack;
        delay_5us();
        SCL=1;
        delay_5us();
        SDA=ack;
        delay_5us();
        SCL=0;
}

/*检测从机应答*/
void Test_ACK()
{
        uchar i;
        SCL=1;
        delay_5us();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_5us();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I2C_send_byte(u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byte;
           for (i=0;i<8;i++)
   {
           temp=temp<<1;
           SCL =0;
           delay_5us();
           SDA =CY;                //temp左移时,移出的值放入了CY中
           delay_5us();
           SCL = 1;                //待sda线上的数据稳定后,将scl拉高
           delay_5us();
   }
   SCL =0;
   delay_5us();
   SDA =1;
   delay_5us();
}

/*I2C 读一字节*/
uchar I2C_read_byte()
{
unsigned char i,k=0;
           SCL =0;
    delay_5us();
        SDA =1;
   for (i=0;i<8;i++)
   {
                delay_5us();
                SCL =1;
                delay_5us();
              k=(k<<1)|SDA;
                SCL=0;
            delay_5us();
        }
           delay_5us();
        return k;
}

/*adc*/

/* power-up delay*/
void delay_800us()
{
uint i;
for(i=92; i > 0 ; i--);
}

void Reset()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DD_ADS112C04);
        Test_ACK();
        I2C_send_byte(RESET);
        delay_5us( );
        Test_ACK();
        I2C_Stop();
}

int read_volt()                                                                                                    //读取数据:两个字节
{
        short int k;
        uchar i,j;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80);
        Test_ACK();
        I2C_send_byte(0x10);
        Test_ACK();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81);
        Test_ACK();
        i=I2C_read_byte();
        Master_ACK(0);
        j=I2C_read_byte();
        Master_ACK(1);
        I2C_Stop();
        k=(i<<8)|j;
        return k;
}

void DelayMs(int z)
{
int x,y;
for (x=z;x>0;x--)
   for(y=110;y>0;y--);
}
/***********LED判忙函数***********/
bit LCD_Check_Busy()
{
#ifdef CHECK_BUSY
P0= 0xFF;
RS=0;
RW=1;
EN=0;
_nop_();
EN=1;
return (bit)(P0 & 0x80);
#else
return 0;
#endif
}
/***********LED写入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0;
RW=0;
EN=1;
P0= com;
_nop_();
EN=0;
}
/**********LED写入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1;
RW=0;
EN=1;
P0= dat;
_nop_();
EN=0;
}
/*******LED写入字符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if (y == 0)
  {
  write_com(0x80 + x);
  }
else
  {
  write_com(0xC0 + x);
  }
write_dat( dat);
}
/******写入字符串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while (*s)
  {
  LCD_Write_Char(x,y,*s);
  s++;
  x++;
  }
}
/*****LE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RW=0;
        dula=0;         //关闭数码管显示
        wela=0;         //关闭数码管显示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write_com(0x06);/*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uchar date)                                                                        //向指定寄存器发送指定数据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80);
                Test_ACK();
                I2C_send_byte(add);
                Test_ACK();
                I2C_send_byte(date);
                Test_ACK();
                I2C_Stop();
}

void startAD()                                                                                                    //发送ADC开始转换信号
{
        DRDY = 1;
        delay_5us();
        DRDY = 0;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80);
        Test_ACK();
        I2C_send_byte(0x08);
        Test_ACK();
        I2C_Stop();
        DRDY = 1;
}

/***200MV电压测量***/
void voltagemin()
{

while(1)
{c =read_volt();
POWER=0;
result =(c*20480)/32767;        //transfer
//if(result ==  0)
//{
// qwe = 0;
//} else
//{
qwe= result*10 +140;
//}

disp[0]=qwe/10000;
disp[1]=qwe%10000/1000;
disp[2]=qwe%10000%1000/100;
disp[3]=qwe%10000%1000%100/10;
disp[4]=qwe%10000%1000%100%10;
write_com(0x01);
if(disp[0]>=2)
{Write_String(0,0,"Voltage.MEASURE");
Write_String(0,1,"Beyond the range!"); }
if(disp[0]<2)
{Write_String(0,0,"Voltage.MEASURE");
Write_String(0,1,"value=");
LCD_Write_Char(9,1,'.');
if(disp[4]==0)
disp[4]=0;
if(disp[4]>=1&&disp[4]<=5)
disp[4]=3;
if(disp[4]>=6&&disp[4]<=9)
disp[4]=7;
LCD_Write_Char(14,1,'M');
LCD_Write_Char(15,1,'V');
LCD_Write_Char(6,1,disp[0]+48);
LCD_Write_Char(7,1,disp[1]+48);
LCD_Write_Char(8,1,disp[2]+48);
LCD_Write_Char(10,1,disp[3]+48);
LCD_Write_Char(11,1,disp[4]+48);
DelayMs(5);
}
if((key2_S3==0)||(key3_S4==0)||(key4_S5==0))
break;
}
}
/***2欧姆电阻测量***/
void resmin ()
{
while(1)
{
int m;
POWER=1;
c=read_volt();
math =(c*2.048)/32767;//transfer
R=(math*11.6)/(3.26-math);
if(R<=0)
{
qwe = 0;
}        else
{
m=(R-8.7)*1000;
qwe=m;
}

dis[0]=qwe/1000;
dis[1]=qwe%1000/100;
dis[2]=qwe%1000%100/10;
dis[3]=qwe%1000%100%10;
write_com(0x01);
if(dis[0]>=2)
{Write_String(0,0,"RES.MEASURE");
Write_String(0,1,"Beyond the range!"); }
if(dis[0]<2)
{Write_String(0,0,"RES.MEASURE");
Write_String(0,1,"value=");
LCD_Write_Char(7,1,'.');
LCD_Write_Char(15,1,0xf4);
LCD_Write_Char(6,1,dis[0]+48);
LCD_Write_Char(8,1,dis[1]+48);
LCD_Write_Char(9,1,dis[2]+48);
LCD_Write_Char(10,1,dis[3]+48);
DelayMs(5);
}
if((key2_S3==0)||(key1_S2==0)||(key4_S5==0))
break;
}
}
/***200k欧姆电阻测量***/
void resmax ()
{
while(1)
{

int m;
POWER=0;
c=read_volt();
math =(c*2.048)/32767;//transfer
R=(math*2964.4)/(3.25-math);
if(R == 0)
{
qwe = 0 ;
} else
{
m=R-0.10078;
qwe=R;
}

dis[0]=qwe/1000;
dis[1]=qwe%1000/100;
dis[2]=qwe%1000%100/10;
dis[3]=qwe%1000%100%10;
write_com(0x01);
if(dis[0]>=2)
{Write_String(0,0,"RES.MEASURE");
Write_String(0,1,"Beyond the range!"); }
if(dis[0]<2)
{Write_String(0,0,"RES.MEASURE");
Write_String(0,1,"value=");
LCD_Write_Char(9,1,'.');
if(disp[3]==0)
{disp[3]=0;}
if((disp[3]>=1)&&(disp[3]<=5))
{disp[3]=3;        }
if((disp[3]>=6)&&(disp[3]<=9))
{disp[3]=7;}
LCD_Write_Char(14,1,'k');
LCD_Write_Char(15,1,0xf4);
LCD_Write_Char(6,1,dis[0]+48);
LCD_Write_Char(7,1,dis[1]+48);
LCD_Write_Char(8,1,dis[2]+48);
LCD_Write_Char(10,1,dis[3]+48);
DelayMs(5);
}
if((key2_S3==0)||(key1_S2==0)||(key3_S4==0))
break;
}
}

/***2V电压测量***/
void voltagemax ()
{while(1)
{
c =read_volt();
POWER = 0;
result =(c*20480)/32767;        //transfer
if(result == 0)
{
qwe = 0;
}
if(result < 10000 && result > 0)
{
  qwe=result+18;
}
if(result >= 10000)
{
qwe=result+20;
}

disp[0]=qwe/10000;
disp[1]=qwe%10000/1000;
disp[2]=qwe%10000%1000/100;
disp[3]=qwe%10000%1000%100/10;
disp[4]=qwe%10000%1000%100%10;
write_com(0x01);
if(disp[0]>=2)
{Write_String(0,0,"Voltage.MEASURE");
Write_String(0,1,"Beyond the range!"); }
if(disp[0]<2)
{Write_String(0,0,"Voltage.MEASURE");
Write_String(0,1,"value=");
LCD_Write_Char(7,1,'.');
if(disp[4]==0)
disp[4]=0;
if(disp[4]>=1&&disp[4]<=5)
disp[4]=3;
if(disp[4]>=6&&disp[4]<=9)
disp[4]=7;

LCD_Write_Char(15,1,'V');
LCD_Write_Char(6,1,disp[0]+48);
LCD_Write_Char(8,1,disp[1]+48);
LCD_Write_Char(9,1,disp[2]+48);
LCD_Write_Char(10,1,disp[3]+48);
LCD_Write_Char(11,1,disp[4]+48);

DelayMs(5);
}
if((key1_S2==0)||(key3_S4==0)||(key4_S5==0))
break;
}

}

void keyscan()
{

        if(key1_S2==0)
        {
                DelayMs(10);
                if(key1_S2==0)
                {
                        voltagemin();
while(!key1_S2);
                }
        }
        if(key2_S3==0)
        {
                DelayMs(10);
        if(key2_S3==0)
             {
                voltagemax();
while(!key2_S3);
             }
        }
        if(key3_S4==0)
        {
            DelayMs(10);
        if(key3_S4==0)
        {  resmin();
while(!key3_S4);
             }
        }
        if(key4_S5==0)
        {
            DelayMs(10);
        if(key4_S5==0)
        {  resmax();
while(!key4_S5);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delay_800us();
I2C_Init();                                                                                                    //总线初始化
Reset();                                                                                                    //重置ADC
write_add(0x44,0xc8);                                                                                                //向01h寄存器发送数据0xc8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80);
Test_ACK();
I2C_send_byte(0x24);
Test_ACK();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81);
Test_ACK();
Master_ACK(1);
I2C_Stop();
startAD();                                                                                                    //发送ADC开始转换信号
LCD_Init();
DelayMs(10);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A(2021-04-01):
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