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1872|回0|收藏
楼主 ID:475371 只看他

楼主(2019-04-14):
本设计采用串口通信方式控制云台的姿态和内部温度值,通过串口发送控制命令+MPULCD ON控制读取MPU6050姿态参数,发送控制命令+TEMLCD ON读取内部温度参数,并且通过TFTLCD 实时显示各参数值。

//串口通信显示函数错误,但是TFTLCD能正常显示MPU6050 参数值和温度值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tsensor.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text.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mpulcd.h"
#include "temlcd.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void)
{
    u8 key;
        u16 rlen=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LCD_Init();
    T_Adc_Init();                                  //ADC初始化
    MPU_Init();                                        //初始化MPU6050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mpu_lcd();
    tem_lcd();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

                LCD_Clear(WHITE);                           //清屏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ELITE STM32F103 ^_^");
                while(SD_Init())                        //检测SD卡
                {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SD Card Failed!");
                        delay_ms(200);
                        LCD_Fill(30,70,200+30,7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SD Card OK");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Font Updating...");
                key=update_font(20,110,16,"0:");//更新字库
                while(key)//更新失败
                {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Font Update Failed!");
                        delay_ms(200);
                        LCD_Fill(20,110,200+20,11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Font Update Success!   ");
                delay_ms(1500);
                LCD_Clear(WHITE);//清屏
        }
        POINT_COLOR=DARKBLUE;
        Show_Str(30,50,280,16,"基于STM32单片机无线监控系统的设计",16,0);
        Show_Str(30,70,200,16,"WIFI-通信测试程序",16,0);
    POINT_COLOR=RED;
        Show_Str(30,90,200,16,"作者:LuX",16,0);
        Show_Str(30,110,200,16,"日期:2019年4月10日",16,0);
        Show_Str(30,130,200,16,"按KEY0,更新字库",16,0);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TEMPERATE: 00.00C");
    while(mpu_dmp_init())
         {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MPU605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170,239,13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MPU6050 IS OK!");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90,200,16,16," Temp:    . C");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Pitch:    . C");
         LCD_ShowString(30,230,200,16,16," Roll:    . C");
         LCD_ShowString(30,250,200,16,16," Yaw :    . C");
//        LCD_ShowString(30,270,200,16,16,"Send:");
        LCD_ShowString(30,270,200,16,16,"Receive:");
        USART_RX_STA=0;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LCD_Fill(30,290,240,320,WHITE);        //清除显示
                         rlen=USART_RX_STA&0X7FFF;        //得到数据长度
                          USART_RX_BUF[rlen]=0;                 //加入结束符

//红色部分可以这样吗?串口里面会报错?有没有大神有好的解决方法//
                                if(strcmp((const char*)USART_RX_BUF,"+TEMLCD ON")==0)//关闭LED1
                                {
                                   tem_lcd();
                                }
                                if(strcmp((const char*)USART_RX_BUF,"+MPULCD ON")==0)//关闭LED1
                                {
                                   mpu_lcd();
                                }

                         LCD_ShowString(30,290,209,119,16,USART_RX_BUF);//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USART_RX_STA=0;
                }

        }

}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