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0-22V电压表电路图+源程序

楼主(2019-04-14):
基于单片机的0-24V电压表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_Nop() _nop_()
unsigned char data_char_table[]= {"0123456789ABCDEF"};                        //LCD数据
unsigned char Lcd_Dis1_table[] = {"Position:No.    "};                        //第一行显示框架
unsigned char pos_char_table[] = {"             D  "};                        //      显示位置
unsigned char Lcd_Dis2_table[] = {"Voltage :      V"};                        //第二行显示框架
unsigned char num_char_table[] = {"         9A.CD V"};                        //      显示位置
sbit lcd_rs_port=P2^5; //定义 LCD控制端口,根据硬件调整
sbit lcd_rw_port=P2^6;
sbit lcd_en_port=P2^7;
sbit X=P3^4;
sbit Y=P3^3;
sbit Z=P3^2;
#define lcd_data_port P0
void lcd_delay(uchar ms); //LCD1602延时
void lcd_busy_wait(); //LCD1602忙等待
void lcd_command_write(uint command); //LCD1602命令字写入
void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初始化
void lcd_char_write(uint x_pos,y_pos,lcd_dat); //LCD1602字符写入
void lcd_bad_check(); //LCD1602坏点检查
void Num_to_Disp(uchar i,uint Num); //显示数据处理
void LcdDisp(uchar j,uint num); //液晶显示函数
float adadverage();
/*****定义与 ADC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
sfr ADC_CONTR=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hight8-bitresultregister
sfr ADC_RESL = 0xBE; //ADClow2-bitresultregister
sfr P1ASF = 0x9D; //P1口功能控制寄存器 P1ASF
/************定义相应操作位***************/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0:关闭,1:打开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结束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启动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clocks__________选择转换速度
void InitADC(); //ADC初始化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void Delay(uint n); //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char x);
void decide();

/*--------------------------------主函数 --------------------------------*/
void main()
{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初始化
        lcd_bad_check(); //LCD1602坏点检查
        InitADC(); //初始化 ADC特殊功能寄存器
        while(1)
        {
                 decide();
                 Delay(1000);
        }
}
/*--------------------------------域值判断 ------------------------------*/
void decide()
{
        unsigned int res;
        float NUM;
        NUM=0.0;
        X=1;
        Y=1;
        Z=1;
        res=GetADCResult(0);
        NUM=(res*5.00/1024.0);
        NUM=NUM*5;
if(NUM<4.99)
{
        X=1;
        Y=1;
        Z=0;
        Delay(10);
        LcdDisp(4,adadverage());
}
else if(NUM>=4.99&&NUM<6.24)
{
        X=0;
        Y=0;
        Z=1;
        Delay(10);
        LcdDisp(3,adadverage());
}
else if(NUM>=6.24&&NUM<8.2)
{
        X=1;
        Y=0;
        Z=1;
        Delay(10);
        LcdDisp(2,adadverage());
}
else if(NUM>=8.2&&NUM<12.4)
{
        X=0;
        Y=1;
        Z=1;
        Delay(10);
        LcdDisp(1,GetADCResult(0));
}
else if(NUM>=12.4&&NUM<25.0)
{
        X=1;
        Y=1;
        Z=1;
        Delay(10);
        LcdDisp(0,adadverage());
}
        else
        {
        LcdDisp(8,0);
        }
}
/*--------------------------------ADC取值 ------------------------------*/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DC_START;
        _nop_(); //Mustwaitbeforeinquiry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Waitcompleteflag
        ADC_CONTR &=ADC_FLAG; //Close ADC
        return(ADC_RES*4+ADC_RESL); //ReturnADCresult
}
        /*AD初始化*/
        void InitADC()
{
        P1ASF=P1|0x3f; //Set P1.0-P1.5 as an alogin putport
        ADC_RES =0; //Clearpreviousresult
        ADC_RESL=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
        Delay(20);
        } //ADCpower-ondelayandStartA/Dconversion}
///////////////以下为 LCD显示数据处理/////////////////
void Num_to_Disp(uchar i,uint Num)
{
        float NUM;
        int xx,yy,zz,vv;
        NUM=(Num*5.00/1024.0);//计算公式:10-bitA/DConversionResult=1024x(Vin/Vcc)
        switch(i)
        {
        case 0:NUM=NUM*5.10;break;
        case 1:NUM=NUM*2.52;break;
        case 2:NUM=NUM*1.69;break;
        case 3:NUM=NUM*1.27;break;
        case 4:NUM=NUM*1.00;break;
        }
        xx=(int)NUM;
        yy=(int)((NUM-(float)(xx))*10);
        zz=(int)((NUM-(float)(xx))*100)%10;
        vv=(int)((NUM-(float)(xx))*1000)%10;
        num_char_table[9]=data_char_table[xx / 10]; //电压值十位
        num_char_table[10]=data_char_table[xx % 10]; //电压值个位
        num_char_table[12]=data_char_table[yy];  //电压值小数点后一位
        num_char_table[13]=data_char_table[zz]; //电压值小数点后两位
        num_char_table[14]=data_char_table[vv]; //电压值小数点后三位
        pos_char_table[13]=data_char_table[i]; //当前 ADC接口
        }
//////////////////以下为 LCD显示////////////////////
void LcdDisp(uchar j,uint num)
{
        uint i=0;
        for(i=0;i<16;i++)
        {
                lcd_char_write(i,0,Lcd_Dis1_table[i]);
                lcd_char_write(i,1,Lcd_Dis2_table[i]); //显示框架
                }
                Num_to_Disp(j,num);
                lcd_char_write(13,0,pos_char_table[13]);
                for(i=9;i<15;i++)
                     {
                        lcd_char_write(i,1,num_char_table[i]); //显示电压
                        }
                        delay_1ms(100);
                        }
//////////////以下是 LCD1602驱动程序////////////////

/*LCD1602延时*/
void lcd_delay(uchar ms)
{
        uchar j;
        while(ms--)
        {
                for(j=0;j<250;j++)
                {;}
        }
}

/*LCD1602忙等待*/
void lcd_busy_wait()
{
        lcd_rs_port=0;
        lcd_rw_port=1;
        lcd_en_port=1;
        lcd_data_port=0xff;
        while(lcd_data_port&0x80);
        lcd_en_port=0;
        }

/*LCD1602命令字写入*/
void lcd_command_write(uint command)
{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0;
        lcd_rw_port=0;
        lcd_en_port=0;
        lcd_data_port=command;
        lcd_en_port=1;
        lcd_en_port=0;
}

/*LCD1602初始化*/
void lcd_system_reset( )
{
        lcd_delay(2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
        lcd_command_write(0x08);
        lcd_command_write(0x01);
        lcd_command_write(0x06);
        lcd_command_write(0x0c);
}

/*LCD1602字符写入*/
void lcd_char_write(uint x_pos,y_pos,lcd_dat)

{
        x_pos &=0x0f;/*X位置范围 0~15*/
        y_pos &=0x01;/*Y位置范围 0~1*/
        if(y_pos==1)
        x_pos +=0x40;
        x_pos +=0x80;

        lcd_command_write(x_pos);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1;
        lcd_rw_port=0;
        lcd_en_port=0;
        lcd_data_port=lcd_dat;
        lcd_en_port=1;
        lcd_en_port=0;}

/*LCD1602坏点检查*/
void lcd_bad_check()
{
        char i,j;
        for(i=0;i<2;i++)
        {
                for(j=0;j<16;j++)
                {
                lcd_char_write(j,i,0xff);
                }
        }
        lcd_delay(200);
        lcd_delay(200);
        lcd_delay(200);
        lcd_delay(100);
        lcd_delay(200);
        lcd_command_write(0x01);/*clearlcddisp*/
}
//////////////////以上是 LCD1602驱动程序////////////////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
        while(n--)
        {
        x=500;
        while(x--);
        }
        }
/*1MS为单位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char x)
{
        uchar j;
        while(x--)
        {
        for(j=0;j<125;j++)
        {;}
        }
}

float adadverage()
{
        float adverageval;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adverageval += GetADCResult(0);
        }
          adverageval=adverageval/200;
          return(adveragev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