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程序为什么不能用?程序在下面,哪位大佬帮看看?

楼主(2019-04-14):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12864.h"

sbit Trig = P1^1;
sbit Echo = P1^2;

uint cnt = 0;          //时间圈数

void Timer0_Init(void)
{
        /*定时器0初始化*/
        TMOD |= 0x01; //选择定时器0工作 工作方式为方式1
    TH0 = 0; //装初值0
    TL0 = 0;

    TF0 = 0; //中断溢出标志位
    ET0 = 1; //开定时器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

float Distance1(void)
{
        uint time_data=0;
        float Distance;
        uint outcomeH=0,outcomeL=0;

        /* 发送20us脉冲 */
        Trig = 0;
        Delay10us();
        Trig = 1;
        Delay20us();
        Trig = 0;

        /* 判断是否接受到回波,接受到回波打开定时器*/
        while(!Echo);
                TR0 = 1;
        while(Echo);
                TR0 = 0;

        if(cnt < 5)
        {
                time_data = outcomeH*256 + outcomeL ;
                Distance = time_data  / 58;
        }
        else
        {
                Distance = 0;
        }

        cnt = 0;
        TH0 = TL0 = 0;

        return         Distance;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nt++;
}

主程序:
void main()
{

        float uidistance = 0;

        EA = 0;
        Timer0_Init();
        LcdInit();

        while(1)
        {

                LED = !LED;
                uidistance        = Distance1();

                LcdShowNum(2,3,uidistance);

                delay_ms(20);
        }

}

网友A:
outcomeH在哪里改变的,如果没有地方改为,它将永远=0。outcomeL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