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的引脚问题,LED-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LED-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2019-04-14):
LED-的作用是背光控制

网友B:
背光控制

网友C:
LED是背光的开关,不过楼主的图有点问题。没记错的话,1602的15脚应该是接电源,三极管应该用NPN,高电平背光点亮~

网友D:
要学会查手册!!!,查其16脚的功能定义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E:
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