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STC8单片机的时钟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最近在学stc8,有点糊涂,系统时钟就24M,32K和外部晶振

但是没看懂数据手册示例,请问工作频率11.0592MHZ怎么来的

看开发板外接晶振22.1184M

网友A(2019-04-14):
这样设置

网友B:
在外部分挂一个11.0592MHZ晶振,再将时钟(参见上面的图)选择成“使用外部晶振”,并且后面的分步系数选择成1,即不分频。

网友C:
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D:
时间相关寄存器不要去动它,默认是使用内部的时钟,在烧录器界面设定就好了,一楼已经有截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