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清晰的LCD1602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9-04-14):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clude<math.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数据端口
#define Busy 0x80
sbit RS    =P1^0;     //控制引脚定义
sbit RW    =P1^1;
sbit Elcm =P1^2;
code char exampl[]="Hello Every Body";
unsigned char tem1,t;
unsigned char c1=10;
//*********************************一毫秒延時**********************
void Delay1Ms(void)
{
  uint i=552;
  while(i--);
}
//*********************************五毫秒延時**********************
void Delay5Ms(void)
{
  uint i=5552;
  while(i--);
}
//*********************************等待允许函数**********************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RS=0;RW=1;_nop_();
  Delay1Ms();
  Elcm=1;_nop_();_nop_();
  Delay1Ms();
  while(DataPort&Busy);
  Elcm=0;
}
//*********************************写控制字符函数**********************
void LcdWriteCommand(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检测忙信号
  RS=0;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送控制字子程序
  Elcm=1;_nop_();_nop_();Elcm=0;//操作允许脉冲信号
}
//*********************************当前位置写字符函数**********************
void LcdWriteData(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检测忙信号
  RS=1;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Elcm =1;_nop_();_nop_;Elcm =0;   //操作允许脉冲信号
}
//*********************************显示光标定位函数**********************
void LocateXY(char posx,char posy)
{
uchar temp;
  temp=posx&0xf;
  posy&=0x1;
  if(posy)temp|=0x40;
  temp|=0x80;
  LcdWriteCommand(temp,0);
}
//*********************************单字符显示函数**********************
void Disp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Wdata)
{
  LocateXY(x,y);    //定位显示字符的x,y位置
  LcdWriteData(Wdata);   //写字符
}
//*********************************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ePutstr(uchar x,uchar y,uchar j,uchar code*ptr)
{ uchar i;
for(i=0;i<j;i++)
{
  DispOneChar(x++,y,ptr[i]);
  if(x==16)
   {
    x=0;y^=1;
   }
}
}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Reset(void)
{
  LcdWriteCommand(0x38,0);    //检测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LcdWriteCommand(0x38,0);     //共三次
  Delay5Ms();
  LcdWriteCommand(0x38,0);
  Delay5Ms();
  LcdWriteCommand(0x38,1);  //显示模式设置(以后均显示忙信号)
  LcdWriteCommand(0x38,1);  //显示关闭
  LcdWriteCommand(0x38,1);  // 显示清屏
  LcdWriteCommand(0x38,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WriteCommand(0x38,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四百毫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400Ms(void)
{
  uchar i=5;
  uint j;
  while(i--)
  {
  j=7269;
  while(j--);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LcdReset();
  Delay400Ms();
  ePutstr(0,0,16,exampl);   //第一行从零位开始显示Hello Every Body
  while(1);
}

网友A:
你好,引用的头文件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