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ARM区别在哪

楼主(2019-04-14):
现在在学51单片机和ARM,感觉两个东西都差不多,好像单片机时ARM的基础

网友A:
ARM是一种较为高端的单片机,他数据总线较多,目前最高已达32位。其外部时钟高,可达80MHz,许多ARM芯片还内置倍频功能,可大大提高其工作主频,加快运算速度。其内部的RAM和Flash较51系列单片机和其他低端单片机都大得多,控制非常方便。同时,其开发语言也可使用ARM专用的C语言,从而使用户开发更为方便。ARM可根据其内部资源的不同嵌入不同的操作系统,组成嵌入式系统的操作平台(例如,手机里运行的各种版本的操作系统等。其实,手机内部的核心控制器就是一片ARM和DSP组合的芯片),能够方便用户的二次开发,方便进行产品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