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空调的遥控编码如何获取?网上找的都不对

楼主(2019-04-14):
上网找了很多都不对的,现在在做红外线遥控器没有编码做不了,买了个解码器又不能用来解空调的

网友A:
美的的红外编码是他们自己搞的,并不是网上流行的NEC标准,就算同是美的的产品,不同型号的遥控器都不是通用的
你可以用示波器,再随便用个红外接收头,然后按一下,就可以看到编码的
但并不好看,只能自己计算,超难的,我试过一个美的风扇的,搞一个上午只能看出它的地址是32位的,后面的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B:
可以自己接收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的的红外编码是他们自己搞的,并不是网上流行的NEC标准,就算同是美的的产品,不同型号的遥控器都不是通用的 ...

难怪上网找了好多都不行,自己又没有示波器只能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接收一次试试

要用到示波器吗

网友C:
可以使用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要不你做一个智能频率记录器,把编码都一个个计到单片机里

网友D(2019-08-04):
格力空调的我大概解码了一下  没有美的的  用的是这个办法: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416/18/54462_463694797.shtml
当然要不断的测试各按键和校验码的规律,我相信美的也能解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