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有四个引脚的和六个引脚的,他们有什么不同?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9-04-14):
(无正文)

网友A:
即然你知道有四脚和六脚的,那么就再仔细阅读一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然你知道有四脚和六脚的,那么就再仔细阅读一下手册吧。

没有啊

网友B:
能发一下图片,具体看一下最好了

网友C:
蓝牙模块接口六线可能是spi或者usart,四线可能是i2c或者usart。没有手册不能判断是哪种

网友A:
遇到问题只会说“没有啊”,一点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没有,连找手册也找不到?

网友D:
一般的话可以通用,六个引脚也只是用四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话可以通用,六个引脚也只是用四个

好的,谢谢